请教下:ISD1420语音芯片在操作模式下是否支持选段播放???

楼主(2006-06-23):
请教下:ISD1420语音芯片在操作模式下是否支持选段播放???

我目前用51单片机控制调试,调试了一天了,还是没有结果,手册上表达的意思是可以实现,但按提供的方法就是不行,

现在已经调试到可以从0段开始一段一段的播放;循环播放单段。

就差这个选段播放还不行。

哪位朋友用过,请指教下。谢谢。

(地址模式的控制比较简单就不讨论了)

楼主:
都没有朋友知道吗?

楼主:
到现在还是解决不了,实在没办法了

再顶下,还请用过1420操作模式的朋友帮忙下,谢谢了

网友(2006-11-11):
选段播放的话,是不是得用其实际地址去控制。

我今天刚把数据手册看了一下。。数据手册上说A0模式,“Each Control Input LOW pulse causes the internal address point skip to the next message”,但何为“Control”?

    我估计数据手册有问题,与实际不符。

“可以从0段开始一段一段的播放”你是怎么实现的?我只能播放第一段,别的还没试出来,

网友(2013-04-30):
楼主实现ISD1420语音芯片在操作模式下的选段播放了吗?我跟楼主的问题一样啊!

网友:
ISD1420俺没用过,俺可以自荐一下自己的产品,给LZ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