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3V控制5V(有200MA以内的电流)什么办法比较好?

楼主(2006-06-23):
不打算用继电器,因为我大概每隔几秒就要开关一次,谢谢大家

网友:
控制比较好搞,有个隔离就好了,最简单就是串电阻了

楼主:
嗯,我可能没有说清楚,5V系统是独立的,3V是MCU的电压,我想用MCU去控制5V的闭合跟关断,本来我打算用8050之类的三极管,似乎效果不理想,用MOS吧,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比较头痛

网友:
电流只200MA的话,光藕如何?

楼主:
高手看看,这样成吗?三极管用8050

网友:
是不是用PNP的三极管好一些呢?压降比NPN的小,低电平有效。

网友:
直接用光藕不是简单明了的多……

网友:
MOSFET,导通电阻只有几欧姆。

网友:
使用IRF7314吧,那是专用的集成电路,电流几A都没问题。
-----此内容被xindengshan于2006-06-24,00:46:25编辑过

楼主:
watercat 您好,我对光藕不熟,只知道个PC817,您能推荐个型号吗?谢谢!

foxgrey 您好,我也在找合适的MOS呢,我手头的MOS都是P沟道的,而且VGS电压都很高,要4.5V以上才能完全打开,如果您有合适型号,麻烦您告知,谢谢!

xindengshan 您好,IRF7314是双P的,用我这浪费了,用在锂电池保护电路上估计挺合适的,但还是谢谢您回帖的。

qwernet 小俊 您好,我仿真下PNP吧,我觉得这中情况PNP可能处于微导通情况。我先试试看,谢谢

楼主:
UP,继续请教。

网友:
能用3V控制的场效应功率管,电流能通过至少5A,有这样的管子吗?各位大虾,我想用这样的

楼主:
你看看茂达的APM2300A怎样?SOT-23封装的,20V/6A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虾,呵呵

网友:
楼主不是说是独立的电源,用三极管不是要共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