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8串口通讯,遇到难题请大家帮忙看看(GSM模块AT指令通讯)

楼主(2006-06-24):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6-18 下午 06:02:39

// Target : M8

// Crystal: 3.6864Mhz

// Author:  Anwarye

// Title:   SMS  Receiver Transmit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Constant.h"

#include "define.h"

/*-----------------------------------------------------------------------*/

///////////////////////////      初始化     ///////////////////////////////

/*-----------------------------------------------------------------------*/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FF;

DDRB  = 0x01;

PORTC = 0x7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00;

PORTD = 0xFF;

DDRD  = 0x82;

}

//TIMER0 initialisation - prescale:1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uSec

// actual value:  1.000uSec (0.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FC; //set count

TCCR0 = 0x01; //start timer

}

//TIMER1 initialisation - prescale:8

// WGM: 0) Normal, TOP=0xFFFF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9.998mSec (0.0%)

void Timer1_init(void)

{

TCCR1B = 0x00; //stop

TCNT1H = 0xEE; //setup

TCNT1L = 0x01;

OCR1AH = 0x11;

OCR1AL = 0xFF;

OCR1BH = 0x11;

OCR1BL = 0xFF;

ICR1H  = 0x11;

ICR1L  = 0xFF;

TCCR1A = 0x00;

TCCR1B = 0x02; //start Timer

}

//UART0 initialisation

// desired baud rate: 19200

// actual: baud rate:19200 (0.0%)

// char size: 8 bit

// parity: Disabled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B = 0x00; //disable while setting baud rate

UCSRA = 0x00;

UCSRC = 0x86;

UBRRL = 0x0B; //set baud rate lo

UBRRH = 0x00; //set baud rate hi

UCSRB = 0xD8;

//UCSRB = (1<<RXEN)|(1<<TXEN);

}

/*-----------------------------------------------------------------------*/

///////////////////////////  串口接收中断处理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_isr:12

void uart0_rx_isr(void)

{

   unsigned char tmp;

   //uart has received a character in UDR

   tmp = UCSRA;                                   // 读UART状态寄存器,清除接收完成标志RXC

   if(UDR == 0x0A)

   {

       return;                 // 收到0x0A直接丢弃

   }

   if(UDR == 0x0D)

   {

       _0D_Flag++;

       if((_0D_Flag == 2) || (UDR == '>'))                // 收到两个0x0D则本帧数据接收完成

       {

           _0D_Flag = 0;

           //RxBuf[RxIndex++] = UDR;

           RxIndex = 0;                                                       // 接收缓冲指针归零

               RxStatus = 1;                                                // 接收完成标志置位

           if((RxBuf[0] == 'R') && (RxBuf[1] == 'I') && (RxBuf[2] == 'N') && (RxBuf[3] == 'G'))  // 收到来电信号,来电标志置位

           {

               CallInFlag = 1;                        // 置电话呼入标志

           }

       }

    }

    else

    {

        RxBuf[RxIndex++] = UDR;                 // 继续接收数据放入接收缓冲

                RxStatus = 0;                           // 串口接收中

    }

        return;                                                                                   // 结束接收,直接跳出

}

/*-----------------------------------------------------------------------*/

///////////////////////////  串口发送中断处理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tx_isr:14

void uart0_tx_isr(void)

{

    //character has been transmitted

    if(!TxStatus)                                   // 如果发送状态空闲(TxStatus = 0),则发送

        {

            while ( !(UCSRA & (1<<UDRE)) );             // 等待UDR空

            UDR = TxBuf[TxIndex];

        }

        if((TxBuf[TxIndex] == 0x0D) || (TxBuf[TxIndex] == 0x1A))  // 本帧数据发送结束

        {

            TxEmptyFlag = 1;

                TxStatus = 1;                          // 发送完成状态标志置位

                TxIndex = 0;                           // 发送缓冲区指针归零

                return;

        }

        TxIndex++;

}

/*-----------------------------------------------------------------------*/

///////////////////////////  串口发送使能  ////////////////////////////////

/*-----------------------------------------------------------------------*/

void TxEnable(void)

{

    UDR = TxBuf[0];                            // 发送缓冲头送入串口发送寄存器,激活开始发送

}

/*-----------------------------------------------------------------------*/

/////////////////////////////  发送AT命令 /////////////////////////////////

/*-----------------------------------------------------------------------*/

void Put_AT_command(const unsigned char *atc, unsigned char atlen)

{

    unsigned char count;

        while(!TxEmptyFlag);                      // 等代上次发送结束,发送缓冲指针为零则可以发送

        for(count = 0;count < atlen;count++)      // AT命令窜移入发送缓冲

        {

            TxBuf[count] = atc[count];

        }

        TxBuf[atlen] = 0x0D;                      // 发送缓冲窜结尾加“回车”

        TxBuf[atlen + 1] = 0x00;                  // 发送缓冲窜结束符号

        TxEmptyFlag = 0;

    TxStatus = 0;

        TxIndex = 1;                              // 发送指针偏移1

        TxEnable();                               // 激活发送

}

/*-----------------------------------------------------------------------*/

/////////////////////////////  比较两个串 /////////////////////////////////

/*-----------------------------------------------------------------------*/

unsigned char StringCompare(unsigned char *str1,const unsigned char *str2,unsigned char strlen)

{

    while(strlen--)

        {

            if((*(str1++)) != (*(str2++))) return(FALSE);    // 两个串不相等返回假

        }

        return(TRUE);

}

/*-----------------------------------------------------------------------*/

///////////////////////////  检查AT命令返回  //////////////////////////////

/*-----------------------------------------------------------------------*/

unsigned char CheckAtcReturn(void)

{

        while(RxStatus);                            // 等待接收完成

        if((RxBuf[0] == 'O') && (RxBuf[1] == 'K'))  // 如果收到OK完成

        {

                RxStatus = 0;

                return (TRUE);

        }

        else

        {

            return (FALSE);

        }

}

void InitMC55(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 10;

        TxIndex = 0;

        RxIndex = 0;

    SetIGT;

    DelayMs(200);                                                                  // 置低MC55 IGT口 200mS

        ClrIGT;

    Put_AT_command(At,AtLen);                 // 发送AT命令校准串口,如果失败尝试10次后结束

        while(!(CheckAtcReturn()));

        Put_AT_command(Ate0,Ate0Len);            // 关闭MC55串口回显

        while(!(CheckAtcReturn()));

        DelayMs(200);                            // 如果不加延时,发送将少一个0x0D

    Put_AT_command(At,AtLen);                 //

        while(!(CheckAtcReturn()));

    Put_AT_command(At,AtLen);                 //

        while(!(CheckAtcReturn()));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s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Uart0_init();

MCUCR = 0x00;

//GICR  = 0x00;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sed

InitMC55();

}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while(1)

   {

       SetLED;

           DelayMs(500);

           ClrLED;

           DelayMs(500);

        }

}

感觉发送缓冲,和接收缓冲总被覆盖。。。头大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6-18 下午 06:02:39

// Target : M8

// Crystal: 3.6864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typedef unsigned long ulog

#define RX_BUF_SIZE  32

#define TX_BUF_SIZE  32

unsigned char          RxBuf[RX_BUF_SIZE];                 // 串口接收缓冲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Index;                   // 串口接收缓冲指针

//extern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BufEmpty_flag;         // 接收缓冲空标志

unsigned char          TxBuf[TX_BUF_SIZE];                 // 发送缓冲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Index;                   // 发送缓冲指针

//extern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BufEmpty_flag;         // 发送缓冲空标志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CompFla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CompFla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EmptyFlag = 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Status;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Status;

static unsigned char _0D_Flag;

static unsigned char CallInFlag;

// 函数声明

extern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楼主: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SetIGT           (PORTD |= (1<<PD7))          // MC55模块点火控制脚,高有效

#define ClrIGT     (PORTD &= ~(1<<PD7))

#define SetLED     (PORTB |= (1<<PB0))     // LED

#define ClrLED     (PORTB &= (1<<PB0))

#define DetRING0   (PORTD & (1<<PD2))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定义常量,在程序区

const unsigned char At[]        =     {"AT"};

const unsigned char Ata[]       =     {"ATA"};

const unsigned char Ath[]       =     {"ATH"};

const unsigned char Ate0[]      =     {"ATE0"};

const unsigned char Atv0[]      =     {"ATV0"};

const unsigned char Atx0[]      =     {"ATX0"};

const unsigned char Atf[]       =     {"AT&F"};

const unsigned char Atclip[]    =     {"AT+CLIP=1"};

const unsigned char Atcsq[]     =     {"AT+CSQ"};

const unsigned char Atssyn[]    =     {"AT^SSYNC=1"};

const unsigned char Atsmso[]    =     {"AT^SMSO"};

const unsigned char Atsnfs[]    =     {"AT^SNFS=4"};

const unsigned char Atsnfi[]    =     {"AT^SNFI=4,32767"};

const unsigned char Atcnmi[]    =     {"AT+CNMI=1,1,0,0,1"};

const unsigned char Atsnfo[]    =     {"AT^SNFO=3,16384,16384,16384,16384,16384,4,0"};

const unsigned char Atcmgf[]    =     {"AT+CMGF=0"};

const unsigned char Atcmgs[]    =     {"AT+CMGS="};

const unsigned char Atcmgr[]    =     {"AT+CMGR="};

const unsigned char Atcmgl[]    =     {"AT+CMGL=0"};

const unsigned char Atcmgd[]    =     {"AT+CMGD="};

const unsigned char Atsnfpt[]   =     {"AT^SNFPT=0"};

const unsigned char Atclck1[]   =     {"AT+CLCK=\"SC\",1,"};

const unsigned char Atcpin[]    =     {"AT+CPIN?"};

const unsigned char Atclck2[]   =     {"AT+CLCK=\"SC\",2"};

const unsigned char Atcpwd[]    =     {"AT+CPWD=\"SC\","};

const unsigned char Atclck0[]   =     {"AT+CLCK=\"SC\",0,"};

const unsigned char Atcpinc[]   =     {"AT+CPIN="};

const unsigned char Atsblk[]    =     {"AT^SBLK"};

// 定义AT命令串长度

//const unsigned char AtcLength[] =     {2,3,3,4,4,4,4,9,6,10,7,9,15,17,43,9,8,8,9,8,10,15,8,14,13,15,8,7};

#define AtLen               2

#define AtaLen               3

#define AthLen        3

#define Ate0Len       4

#define Atv0Len       4

#define Atx0Len       4

#define AtfLen        4

#define AtclipLen     9

#define AtcsqLen      6

#define AtssynLen     10

#define AtsmsoLen     7

#define AtsnfsLen     9

#define AtsnfiLen     15

#define AtcnmiLen     17

#define AtsnfoLen     43

#define AtcmgfLen     9

#define AtcmgsLen     8

#define AtcmgrLen     8

#define AtcmglLen     9

#define AtcmgdLen     8

#define AtsnfptLen    10

#define Atclck1Len    15

#define AtcpinLen     8

#define Atclck2Len    14

#define AtcpwdLen     13

#define Atclck0Len    15

#define AtcpincLen    8

#define AtcsblkLen    7

楼主:
问题解决了,等搞好了在上传,请版组先删除,免得误人子弟。呵呵
-----此内容被xininye于2006-06-25,23:11:31编辑过

网友(2006-08-12):
我现在 也在学习 MC55 对于如何发AT指令还不是很熟,在程序的实现上还很模糊,能不能把你的思路说一下?

网友(2012-08-14):
楼主搞好了吗?求上传。。。

网友:
这贴估计话成骨灰了论坛里很多资料

网友(2013-03-26):
我也在虚心学习中。。。求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