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084250KHz的信号,低通滤波电路,如图 运放发热,不解

楼主(2006-06-25):
偶的电路中用到了四个TL084,他功能各不相同,都发热.最先偶用的是+-15V 的电源,换作+-12V后,发热依旧.真不知道是怎么了

下图是其中的一个低通滤波电路

请大家帮偶分析分析,TL084为何会发热

楼主:
U3A和U3B与上图中的U3C和U3D的电路是一样的

网友:
不热才怪!!

在+12V -12V各串一只1K电阻到TL084

网友:
我觉得不是电压高的原因,TL084可以到+ -15v;

应该是自激震荡造成的,TL084的带宽高,容易自激,ne5532也是。

你可以换上低带宽的 lm324 试试。

网友:
忽然想起一个问题:TL084的带宽是多少,有250k吗

网友:
那得用示波器看是否自激了,如果自激可在R46,R47并联100P高频瓷介电容

网友:
建议:

1、用有源滤波器设计软件再次确定外围阻容元件取值;

2、模拟电路的底线不要形成回路,不要用我们设计数字电路的时候喜欢用的大面积覆铜接地;

3、试着用电池给它供电。

楼主:
偶用示波器看过了所有的引脚,波形不象是自激的样子.

而且,偶的整个的板子上用了五片TL084(五片都发热),最终得出的数据是正确的,只有TL084发热引起的温飘使输出数据在开机后一段时间内发生一些变化.估计不会是自激的问题.

阳光说用LM234试一下,LM324是不行的,我这几个TL084处理的信号幅值太大,LM324的带宽没问题,但SR太低,处理不了大信号.

彩虹说用电池给他供电试一下,偶也正有这个想法,有可能就是电源出的问题,偶的正负电源分别是+11.87和-12.13(四位半的表测的),用示波器看了一下纹波较大,(20mV),电源是+-15VAC整流后平波加7812,7912,并大小两个电容后输出的.

多谢大家的关心,偶再试一下

-----此内容被zhihaoa于2006-06-26,15:16:20编辑过

楼主:
sunw2004,你说在电源上串电阻,真的可行么??说不定成呢,偶串一下试试,不过从电路设计原理说来,很少有人这样作吧,

楼主:
串上电阻试过了, 不行哦,正在找电池盒,用电池供电试试看

网友:
串上电阻还发热???!!

在R46,R47并联100P高频瓷介电容试验了吗?

网友:
以前的我用NE5532在+12,-12V发热,就是串接的1K搞定

还有 将R46,R47 R51,R52全部改为10K

网友:
为什么R51,R52不接电容隔直?加个10UF看看行不行

网友:
取消R46,R47 R51,R52

直接将13,14脚相连。

9,8脚相连。

楼主:
好不容易把这个原理图搞成一个文件,传上来大家帮偶看看

图中的五个084都发热哦

楼主:
电源换作+ -5V发热量明显减小估计问题不大了

总结:

实验板上用的是DIP封装的084电源为+-12V,PCB板上用的是大片,可能工作电压要低一点儿,所以用+-12V就会明显发热,换作+-5V后,发热就不明显了

贴片器件有这样的说法么??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请大家再讨论讨论,帮偶分析分析

网友(2011-08-20):
TL084,运放的带宽好像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