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64dot65K色全彩oled显示屏的应用

楼主(2006-06-25):
oled显示屏的范例已经发过一次了。呵,不过,再次彩色的显示效果就是不一样。

驱动芯片为ssd1332。控制MCU为M16。以下为部分代码。晚点上传图片效果。

图片是用微距模式拍的,能看得出点。实际上,现实中很难看出点。拍出来后经过放大了。

部分源代码如下:

void esbusini(void)

{

OLED_WR_DDR|=OLED_WR;

OLED_WR_PORT&=~OLED_WR;

OLED_RD_DDR|=OLED_RD;

OLED_RD_PORT&=~OLED_RD;

OLED_CS_DDR|=OLED_CS;

OLED_CS_PORT&=~OLED_CS;

OLED_RES_DDR|=OLED_RES;

OLED_RES_PORT&=~OLED_RES;

_delay_ms(100);

OLED_RES_PORT|=OLED_RES;

_delay_ms(100);

}

void ini_oled(void)

{

esbusini();

WriteCommand(0x15); //SET BIAS

WriteCommand(0x00); //Set line0 to COM0

WriteCommand(0x81); //set High Brightness

WriteCommand(0xdf);

WriteCommand(0x82); //set High Brightness

WriteCommand(0x1f);

WriteCommand(0x83); //set High Brightness

WriteCommand(0xff);

WriteCommand(0x87); //set High Brightness

WriteCommand(0x0f);

WriteCommand(0xa0);//Set Re-map & DataFormat  地址自动增加

WriteCommand(0x60); //set 65k color format   256c

WriteCommand(0xa4); //set Normal Display

WriteCommand(0xa8); //set Multiplex Ratio

WriteCommand(0x3f);

WriteCommand(0xa9); //set Power Control  加电

WriteCommand(0x03);

WriteCommand(0xaf); //set Display on

WriteCommand(0xb8);//Set Gray Scale Table

WriteCommand(0x01);

WriteCommand(0x05);

WriteCommand(0x09);

WriteCommand(0x0d);

WriteCommand(0x11);

WriteCommand(0x15);

WriteCommand(0x19);

WriteCommand(0x1d);

WriteCommand(0x21);

WriteCommand(0x25);

WriteCommand(0x29);

WriteCommand(0x2d);

WriteCommand(0x31);

WriteCommand(0x35);

WriteCommand(0x39);

WriteCommand(0x3d);

WriteCommand(0x41);

WriteCommand(0x45);

WriteCommand(0x49);

WriteCommand(0x4d);

WriteCommand(0x51);

WriteCommand(0x55);

WriteCommand(0x59);

WriteCommand(0x5d);

WriteCommand(0x61);

WriteCommand(0x65);

WriteCommand(0x69);

WriteCommand(0x6d);

WriteCommand(0x71);

WriteCommand(0x75);

WriteCommand(0x79);

WriteCommand(0x7d);

WriteCommand(0xbb);

WriteCommand(0x7f);

WriteCommand(0xbc);

WriteCommand(0x7f);

WriteCommand(0xbd);

WriteCommand(0x7f);

}

#define LED_DDR  DDRD

#define LED_PORT PORTD

#define LED (1<

//-----------------------------------------------------------------------------

void disp_all()

{

uchar ii,jj;

WriteCommand(0x15);

WriteCommand(0x00);

WriteCommand(0x5f);

WriteCommand(0x75);

WriteCommand(0x00);

WriteCommand(0x3f);

for(ii=0;ii<64;ii++)

{

  for(jj=0;jj<96;jj++)

  {

   WriteData(0xff);

   WriteData(0xff);

  }

}

}

int main()

{

uchar ii,jj;

// DDRD&=~(KEY1|KEY2);

// PORTD=_BV(KEY2)|_BV(KEY1);//键盘引脚上拉电阻开

LED_DDR|=LED;

LED_PORT&=~LED;

ini_oled();

LED_PORT&=~LED;

ini_oled();

_delay_ms(100);

disp_all();

LED_PORT|=LED;

while(1);

}

楼主:
更多详情请看www.hhdzw.2008red.com。

网友:
楼主,这个OLED屏要多少米才能买到啊?

楼主:
呵,www.hhdzw.2008red.com上边有报价的。

网友:
好像不是很贵,我们单位用的据说可以到640×480分辨率的单色OLED差不多一万块左右一片,很小的,才0.3英寸。

网友:
一万块左右一片?还不是很贵?我服了楼上的~~~~~真有米!

网友:
既然是65K色全彩oled显示屏,就显示一个全彩的照片看看效果吧

可否把图片搞得小一点?改为800左右的像素就足够了

网友:
彩虹大哥,楼主大哥的才一百多元,他给的网址里有,跟普通的液晶差不多,当然我说不是很贵了。

我们单位用的还不是很贵的话,我脑袋就有问题了:-),不过反正是单位出钱,我也不心疼,我自己哪有那么多钱玩那个,一年的工资啊!!!

楼主:
此屏的大小为1.04inch。因为没有65K色的相应的(RGB对应)取模软件,故暂时没有办法显示65536色的显示屏。况且那边准备推出262144色的屏,也没有时间玩这个了。最近考试又多。无线接口都需要调试。将屏点亮后就不管了。

希望有这方面的玩家。

网友(2010-08-03):
回复 网友A:
请问12864的oled的取模软件哪儿有下?谢谢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才10块!

网友(2011-12-05):
回复 网友B:
淘宝上有卖的,才10块!

2006年一万块左右一片0.3吋的,现在是1.3吋的10元钱。

高科技的东东,价格走向是多么的滑稽。

网友(2015-02-15):
现在是1.3吋的10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