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步进电机的 三极管 经常烧坏,谁给点建议??

楼主(2006-06-27):
最近在给公司作一个自动切割机~,其中一个部分是控制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是公司原有的一个,6根线的那种〔一根正的+五根相线〕

工作电压24v,i=2.5a。

以前做过小的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所以这次也没有多考虑,就准备自己作

一个。用单片机控制 场效应管 控制电机运转。但在运行的时候发现一个

现象,电机在停转等待的时候,24v的电源电压会被拉到很低,大概5v左右,

所以在等待的时候加了pwm,结果电机不转,实验后改为不用pwm,等待的时候

2us通,2us断的开关,电机可以转动或等待,但从此场效应管就开始烧毁~,

已经坏了几个了,呵呵~。

我用了一种N沟道的快速的mos管,50v/50A,后来在D&S两端并了保护二极管也不行~!

谁给点建议???

问题一:

大家做步进电机控制的时候,“等待的时候”一般怎么控制的???

问题二:

怎样保护场效应管比较好??

三块肉给大妈吃~!!!

网友:
你是用I/O口直接驱动场效应管的吗?那样很危险。一定是你的控制波形出现了问题,你要用示波器好好看波形,是不是完全正确?可以不要带电机,先看驱动前的波形。停机等待的时候,你需不需要锁电流?不需要的话,直接关掉所有的场效应管就行了。

楼主:
1、当然是需要锁电流的啊~!

我不知道专业的控制器,他们一般用多少的通断时间值,

我实验的是,如果超过大概5us,电机就抖,不转。

2、当初为了简单,〔电路是手工焊接的,所以直接io驱动的〕

也觉得这里有问题,mos管是电压驱动型的,电压抬高一点比较好,

但是实验后也能驱动,就没有加电压变换电路〔否则我要+5v变+24v或12v〕

原来试过通过光耦变换,但速度不够,光耦的开关速度不超过80khz,等待的锁电流处理

那里就很难控制。

如果加,我想只能通过运放来变换了,便到12v去推动mos管应该也够了。

不知除了用运放,还有没有其它的变换电路?

楼主:
觉得主要问题还是出在场效应管的驱动上~,,,

网友:
你一定要提高你的电压,除非你用的mos管的data sheet明确告诉你5V可以可靠打开。否则,一定要改,这是第一步。要锁电流的话,只要维持最后各路的斩波波形,不给环行分配就行。一般光耦是频响不够,你要找频响特性够你用的光耦,如果不考虑隔离,三极管一定行。你是高手、还是初学者。不知我说的你能懂吗?

楼主:
你一定要提高你的电压,除非你用的mos管的data sheet明确告诉你5V可以可靠打开。否则,一定要改,这是第一步。

==》好~,那俺就用个运放抬高电压。

要锁电流的话,只要维持最后各路的斩波波形,不给环行分配就行。

==》介个我知道,

一般光耦是频响不够,你要找频响特性够你用的光耦,

==》我这里只有pc817,我查了手册,速度也就80khz,再高的,还要找,还要采购,时间要很长。就不隔离了。。。

如果不考虑隔离,三极管一定行。

你是高手、还是初学者。不知我说的你能懂吗?

=》我手不高,但挺大的,呵呵~!你说的都懂, :-)

=================================

谢谢哈~!

在等待的时候,我肯定按照50%的占空比来作了,不知道一般这个开关频率,

行业内“流行的”是多高?

自己胡乱想了一下,我估计他们的可能在“几十us一个周期”,因为好像不少的

控制器是用89系列的mcu作的~。。。

网友:
绕组电阻多大?

网友:
用运放提高电压,一定要主意驱动电流。

楼主:
绕组电阻多大? -->万用表表笔直接搭一起,0.7欧,测相绕组:1.4欧。

觉得这电机做的不怎么好~!

〔以前作过个实验,如果按照1ms/拍前进,电压可以保持2a左右〕

楼主:
运放估计用完了,,,找到几个tlp181的光耦,先用光耦试一下去~!。。。

网友:
绕组电阻0.7欧,加24V电压,自己算算电流多少?要是变压器容量大,保证马上烧管。

要是速度低,可用大功率电阻限流驱动。要是速度高,要用恒流斩波驱动。

你用CPU的PWM驱动,要是没有限流电路,保证一天烧几次。

楼主:
24/0.7,,,,算不出,好像除不尽额~,哈哈。

原来也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是用开关电源作的,那里面就有限流保护,最大输出3a。

用电阻限流不是个好办法,因为电阻会很烫,而且驱动的力矩也不够~!。

我想调节占空比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现在的问题是不调节占空比,mos管不坏,加了

反而常常烧,哈哈~!

现在在加光耦,具体的情况,等实验了再通报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实验了光耦。结果是不好的。占空比改为2us/2us,mosfet仍然很烫,

改为“前进,等待1ms,2us-on/50us-off”后 电流变为1a,但电机锁

不住,前进扭矩也不够。

〔之所以这样改,因为看到光耦的打开时间要2us,关断时间40us〕

;;;;

结论:光耦控制输出的速度比较低,不适合~。

=======================

这个问题就到此为止了~。

偶去想想其它的办法。

网友(2009-05-31):
IRF5305+IRFZ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