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压敏电阻用数字万用表测量出电容值。这只外形像压敏电阻东西,肯定不是只敏电阻,哪

楼主(2006-06-28):
这只东西是用在钠灯的启动电路的???

外形像压敏电阻东西,上面写着CV330!!!

但我买一只压敏电阻回来,330的换上电路,电路不能正常,换上原来的就可以。

这只到底是什么呢???

楼主:
哈哈!!应该是一只高压电容啊!!我买一只电视机用的逆程电容,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1):
Y电容,开关电源里边用到大把的

网友:
330p的话倒是像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