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牛人能做這個数字示波器?

楼主(2006-06-28):
http://www.dsoworld.co.uk/

网友:
估计没有哪个牛X能做,因为打不开网站。。。。。

网友:
JAMESKING老师不但才高八斗,而且言语中的幽默诙谐也是信手拈来,佩服!佩服!

网友:
DSO==数字示波器啊。。。。

一般数字示波器用的是DSP呢,AVR的AD带宽比较窄,内部也没有FIFO,不好做实用的DSO。

【2楼】 alisha 啊,别叫我老师更别叫我高手,本身我就是个菜鸟,到时候这名字传开了,如果我有一点错误,那就会摔得很惨,我不想摔得很惨,所以想低调做人,谢谢你的抬举,只是,我受不起。。。

网友:
我这边也上不了这个站点,估计是被屏蔽了

楼主:
電路,源碼等資料齊全.

网友:
网站能ping通,但是上不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rainbow>ping www.dsoworld.co.uk

Pinging www.dsoworld.co.uk [194.154.164.82] with 32 bytes of data:

Reply from 194.154.164.82: bytes=32 time=565ms TTL=37

Reply from 194.154.164.82: bytes=32 time=565ms TTL=37

Reply from 194.154.164.82: bytes=32 time=570ms TTL=37

Reply from 194.154.164.82: bytes=32 time=564ms TTL=37

Ping statistics for 194.154.164.82:

    Packets: Sent = 4, Received = 4, Lost = 0 (0% loss),

Approximate round trip times in milli-seconds:

    Minimum = 564ms, Maximum = 570ms, Average = 566ms

网友:
我用电信

上不去

应该是屏蔽了

不知道联通的能不能上

网友:
是啊,我的教育网,也上不去。

网友:
用torpark试试,可以上

网友:
大伙用这个试试 不要问下面那个怎么用

83.100.217.148     80

那个网站下的东东

网友:
不错,资料还是挺齐全的。以下是下载的说明书,有电路图等资料:

DSO 设计参数:

Channel Spec

        1.6MHz to 50MHz sample rate

        8 Bit resolution

        3MBit sample depth

       Analogue and digital capability

Operating Modes

        Dual channel (2 analogue channels)

         Single channel (double speed and depth, i.e. 100MHz & 6MBit)

        Logic analyser (16 digital channels)

        Mixed mode (8 digital & 1 analogue channel)

Triggering

        Variable pre-trigger

       Variable edge trigging threshold

       External trigger input

       Logic analyser triggering

Software

        Fully GUI driven

        Full control of hardware from software

        Zoom & Pan functions

       Trigger level & point indicator

       CSV export function

Misc

        Flexible design allows for expansion and bug fixes without hardware modification.

        ISP (In System Programmable)

网友:
下载了,有空做一个玩玩。

网友:
看了资料,我的看法是如果要用DSP320LF2812做一个DSO就好了,TMS320LF2812的A/D速度有25MHz,开发系统价格不算很高,处理速度还算可以,内部资源特别是RAM和FIFO比较大,如果配上彩色液晶显示器或者OLED显示器(就用MP4现在用的那种TFT的或者OLED的,240*160的那种,价格大概是180),成本估计不算很高,带宽实时为2.5MHz,采样为25MHz,还可接受,用于一般维修和野外作业比较方便,手持式,电池+市电供电,价格别超过1000元。现在市场上的价格为2250元,贵了点。

网友:
恩,哪个老大作出来了我第一个买,呵呵

网友:
这个我有做,还差配置eeprom和电压基准,正在吃透其内容。有兴趣的可以和我讨论,目前我包括所有的器件,pcb板都已经做好

网友:
不知fpga芯片价格如何呢?

网友:
这个fpga芯片是已经停产的芯片,我买的是旧的,好像是80/pcs

网友:
还是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