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AR产生的烧录文件是什么格式,我好象找不到Hex文件

楼主(2006-06-28):
请问IAR产生的烧录文件是什么格式,我好象找不到Hex文件

网友:
你要设置才可以产生哈~!

楼主:
怎样设置呢

楼主:
那位老兄能告诉我怎么设置IAR使它能输出HEX文件或a90文件呢

网友:
好像在linker里设置输出格式

楼主:
具体是怎么设置的,我用了但没成功

网友:
给个链接给你吧,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318743&bbs_page_no=1&bbs_id=1000

楼主:
我用了好象不对

网友A:
过程如下:

project->options->linker

output->output file->override default前面打勾

      ->format -> other 前面打勾,选择output->ubrof8(forced)

extra output->generate extra output file前打勾->override default前打勾,这个地方可以设置输出文件的后缀,默认为***.a90,可以改为***.hex,都可以烧录

            ->format ->output format->intel-extended

over

网友(2013-06-09):
引用 网友A:
过程如下:

project->options->linker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