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2L做的谐波检测---CVAVR

楼主(2006-06-29):
自己做的一个毕业设计,比较简单,可能还又很多问题,欢迎批评指正。

摘要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电网中各种非线性负荷及用户不断增长;各种复杂的、精密的,对电能质量敏感的用电设备越来越多。上述两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这样的环境下,探讨电能质量的分析方法,可以为分析我国电能质量管理和控制的发展趋势提供必要的依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设计采用ATMEL公司的ATmega32L单片机完成一个电能质量检测系统。电压信号经过变压器隔离降压,幅值较低的交流信号再通过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加法器变成可供A/D转换电路转换的直流信号。单片机使用内部的定时器每1/3200秒对电压信号采样一次,用片内自带的10位精度A/D转换器对每周波的电压信号采样64个点后,进行FFT运算,FFT的运算过程采取查表法进一步提高运算速度,分析出小于21次的各次谐波的含量,并计算出电压信号的有效值(RMS),将谐波分析结果通过RS-232串行接口上传到上位机并显示存储。通过对硬件软件的调整,使输出的结果达到相应的要求,然后对实际谐波信号分析,对结果进行进一步数据处理,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最后本文简单介绍了一下提高谐波检测精度的硬件和软件措施。

关键词: 电能质量,谐波,单片机,FFT

论文中引用了不少ouravr的材料,可惜不能列在参考文献中,也请ouravr上的各位站友见谅。

楼主:
论文、程序和原理图在这里。再贴一次测量结果。

2006年06月21日07时17分09秒

RMS voltage:

229.46V

DC content/:

1.46%

harmonics analysis result/:

2:        2.61%

3:        6.33%

4:        1.68%

5:        2.82%

6:        0.82%

7:        0.76%

8:        0.69%

9:        1.08%

10:        0.66%

11:        0.49%

12:        0.46%

13:        0.39%

14:        0.38%

15:        0.53%

16:        0.40%

17:        0.31%

18:        0.31%

19:        0.31%

20:        0.28%

21:        0.28%

THDU:

7.91%

用示波器观察波形,个人觉得结果基本正确,直流分量可能没有太大意义,这个测的不准。

网友:
谢谢楼主,程序写得相当不错,值得赞扬!!!!!!

楼主:
基本上都是网上,尤其是ouravr的,只是运用了一些专业知识,就做成毕业论文了,现在该是回报的时候了,也希望能继续探讨。

程序还不完善,定时采样这种方法只能分析50hz频率时的谐波,电压频率变化了,结果就很不准确了。

这个设计主要是简单,而且外围器件少,个人可以很方便的做试验。

网友:
谢谢,你的论文相当详细,而且那个复位电路的分析很正确,非常值得学习。

建议版主加酷!

网友:
另外,也请求楼主将CVAVR1249b的安装密码上传,等了很久没找到软件安装密码了,麻烦了,谢谢!!!

楼主:
那个最小系统分析是抄的阿莫的,因为要凑字数,真不好意思.........

我的CVAVR版本是1.23.9b,有注册器。有人需要用可以留下邮箱。

因为ouravr的影响比较大,是不能公开支持盗版的,所以最后不要公开讨论这些商业软件的破解,注册码之类的问题。

网友:
因为变压器的内阻,直接从电源的变压器取测量信号,波形本来不是已经有失真了吗?

-----此内容被johnnypang于2006-06-30,07:44:43编辑过

网友:
呵呵,又找到一个使用CVAVR的朋友了......

楼主:
老师不给经费,没有钱去买pt,没办法。

电阻分压觉得太危险,不敢弄。

如果用pt更简单,输出直接给AD通道就可以用了。还省得用运算放大器。

谁要是用pt可以做一下试试,看精度怎么样。

网友:
请问pt是什么

网友A:
PT只有12元一个耶,不贵呀,精度0.05级的呢,我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请问楼主的FFT变换要多少时间?

我以前用M128做的64点FFT大概要100ms,用的是16MHz的晶振。

楼主:
查表法算的FFT,速度应该比较短。

如果改成定点乘法,存储开销和预算速度肯定会有更大的改善。

网友(2007-06-06):
看了下原理图有些问题,电容极性,稳压二极管极性

网友:
电解电容Cs3 Cs4 发光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DW1 的极性好像反了。
-----此内容被leon101010于2007-06-06,21:07:57编辑过

网友:
好文章,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好的文章了

网友(2007-08-09):
电力FFT,看!!

网友:
PT:电压互感器

CT:电流互感器

------------

公司最近买的一个电能质量分析仪,4万多,

网友(2007-11-18):
4万多,是196?

网友:
谢谢楼主的共享!
论文写的很精采,让我对FFT的理解又进一步了,可惜还是七窍通了六窍还有一窍不通,唉........

网友:
公司有一个FLUKE43B,听说也不便宜的~!一直很好奇里面的处理器,呵呵,原来M32也可以做啦!

网友:
FLUKE43B说头可不少哦, M32精度低还行

网友(2009-02-24):
附件下来后,解压不开,麻烦一下 可以重新传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可以逐个文件打开

网友(2009-07-29):
M32L做的谐波检测

网友(2010-06-02):
这个这个……,文件有“不可预料的压缩文件末端”,倒是可以打开看

网友:
请问楼主能不能把资料再上传一便,解压有点问题,或者直接发到我邮箱,我正急需这个资料,谢谢
major751@sohu.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pt:电压互感器
ct:电流互感器
------------
公司最近买的一个电能质量分析仪,4万多,

恩,价格空间够了。不知市场容量如何?

网友:
程序中有些不明白,采样值减去497是为什么,就是为了电压有效值能在220附近吗?0.589这个系数也不明白是做什么用的,谁知道的,给解释一下,不甚感激。

楼主:
52楼:

汗,这几年再也没有碰过这些东西,我也都不记得怎么回事了。
建议兄弟用电压互感器试一试。
电压测量和谐波分析的核心就是程序中间那段FFT变换,余下的程序兄弟自行开发吧,我的程序也许有问题,希望不要误导你了。

网友(2010-10-11):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2011-02-18):
查到这个帖子,标记一下。

网友:
做的很好

网友(2011-05-06):
最近也在研究fft,这篇文章很有吸引力啊……
一定要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挺佩服你的。希望能对我的软件学习有帮助。感谢

网友:
这个文件解压有问题。可以重新上传下嘛。LZ

网友(2011-07-08):
这个真好,不过解压有点问题,可惜了.

网友(2011-08-20):
这是个资料啊,

网友(2013-01-23):
引用 网友A:
PT只有12元一个耶,不贵呀,精度0.05级的呢,我买了好几个了。

还没来得及下载。。。。先问两个问题
1:楼主,这个精度的PT在哪买的,型号,店铺??
2:你说的电网频率变化就不准了,应该用PLL锁频,(CD4046 倍频  频率跟踪)
明年的毕业设计我也选的这个题目,用STM32,对信号发生器进行FFT还可以
从电网上取电压还没做过,首选互感器,然后才是电阻分压
还要向楼主请教!!

网友:
good data !!!
but winrar report some error in the file.

网友:
Mark!好贴!
标记一下,供以后查阅。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留个记号,抽空看看

网友(2013-03-05):
引用 网友A:
PT只有12元一个耶,不贵呀,精度0.05级的呢,我买了好几个了。

你好 我要做毕业设计 请问你的电压,电流互感器在哪买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文、程序和原理图在这里。再贴一次测量结果。

2006年06月21日07时17分09 ...

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