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驱动ADS1110如何实现ADS1110的读写操作

楼主(2006-06-30):
小弟刚接触ADS1110芯片,在MSP430环境下,对ADS1110的读操作,只有第一个字节有数据,其他的都是FF,也不能读出配置寄存器的内容,那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在此表示感谢了!

网友:
好好看PDF,答案就在上面。这个芯片配置不光光是寄存器,外围电路也很重要

楼主:
我看了PDF文档,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采用ADS1110的默认设置,即配置寄存器为0X8C的时候,读出来的数据寄存器的数据是8191,读出来配置寄存器的数据是198,输入电压不断变化,但读出的数据不变,重新配置配置寄存器,写入:0X80,即DR1,DR2 都为0;此时读出配置寄存器的内容是64,理论上应该是128;读出数据寄存器的内容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最大值2047,最小值0,我感觉数据寄存器的值好像是正确的,但不能理解的是配置寄存器的值不对,各位能不能给点确切的建议!谢谢

楼主:
我的外围电路采用的单端输入的典型电路,SDA,SCL都是100K上拉到VCC,

楼主:
经过多次实验,终于搞定了ADS1110的读写操作,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希望与各位朋友常沟通与交流,我的MSN: prmtwujingbin@hotmail.com

//ADS1110 相关操作函数

//P5.0-- AD_SDA

//P5.1-- AD_SCL

void ADS_start(void);

void ADS_delay(void);

void ADS_stop(void);

void ADS_clock(void);                               //Generate a ACK

void ADS_ack(void);                                 //The master send a ACK to device

void ADS_RcvAck(void);                              //receive device sending a ack

void ADS_nack(void);                                //Generate a NACK

void ADS_waitack(void);                             //Wating for a ACK from device

void ADS_outbyte(unsigned char);                    //Send one uusigned char data to Bus

unsigned char ADS_inbyte(void);                     //Read a byte Data from bus

void ADS_WriteCfgReg(unsigned char CfgData);        //Write ADS1110 Congiguration Register

unsigned int ReadDataCfgReg(unsigned int ReadType); //Read data from ADS1110 Data register

void ADS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5;i++);

}

void ADS_clock(void)  //Generate a ACK

{

  //P5.0-- AD_SDA

  //P5.1-- AD_SCL

  P5OUT |=  BIT1;

  ADS_delay();

  P5OUT &= ~BIT1;

  ADS_delay();

}

void ADS_ack(void)    //The master send a ACK to device

{

  ADS_delay();

  P5DIR |= BIT0;

  P5OUT &= ~BIT0;

  ADS_delay();

  P5OUT |= BIT1;

  ADS_delay();

  P5OUT &= ~BIT1;

  P5DIR &= ~BIT0;

}

void ADS_RcvAck(void)  //receive device sending a ack

{

  P5DIR &= ~BIT0;

  ADS_delay();

  P5OUT |= BIT1;

  ADS_delay();

  P5OUT &= ~BIT1;

  P5DIR &= ~BIT0;

}

void ADS_nack(void) //Generate a NACK

{

  P5DIR |= BIT0;

  P5OUT |= BIT0;

  ADS_delay();

  P5OUT |= BIT1;

  ADS_delay();

  P5OUT &= ~BIT1;

  P5DIR &= ~BIT0;

}

void ADS_waitack(void)   //Wating for a ACK from device

{

  //P5.0-- AD_SDA

  //P5.1-- AD_SCL

  unsigned int i;

  P5DIR &= ~BIT0;

  ADS_delay();

  P5OUT |= BIT1;

  ADS_delay();

  i=0X0FF;

  do

  {

  }

  while(--i!=0);

  P5OUT &= ~BIT1;

  P5DIR |= BIT0;

}

void ADS_outbyte(unsigned char adsdata)   //Send one uusigned char data to Bus

{

  unsigned char i;

  P5DIR |= BIT0;

  for(i=0;i<8;i++)

  {

    if(adsdata & 0x80)

      P5OUT |= BIT0;

    else

      P5OUT &= ~BIT0;

    ADS_clock();

    adsdata <<=1;

  }

}

unsigned char ADS_inbyte(void)   //Read a byte Data from bus

{

  unsigned char i,adsdata;//,tempin;

  P5DIR &= ~BIT0;

  adsdata=0;

for(i=0;i<8;i++)

{

  adsdata <<=1;

  if(P5IN & BIT0)

   adsdata |= 0X01;

  ADS_clock();

}

  P5OUT &= ~BIT0;

  return(adsdata);

}

void ADS_WriteCfgReg(unsigned char CfgData)   //Write ADS1110 Congiguration Register

{

  ADS_start();

  ADS_outbyte(0x92);

  ADS_waitack();

  ADS_outbyte(CfgData);

  ADS_waitack();

  ADS_stop();

}

unsigned int ReadDataCfgReg(unsigned int ReadType)  //Read data from ADS1110 Data register

{

  unsigned int temp,temp1;

  ADS_start();

  ADS_outbyte(0x93);

  ADS_waitack();

  temp=ADS_inbyte()*0x100;

  ADS_ack();

  temp+=(ADS_inbyte());

  ADS_ack();

  temp1 = ADS_inbyte();

  ADS_ack();

  ADS_stop();

  if(ReadType == 0x01)

    {

      if(temp > 0x7fff)

        {

          temp = 0x0000;

          return(temp);

        }

      else

        return(temp);

    }

  else

    return(temp1);

}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正好想写个程序试试呢,这个芯片稳定到多少位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