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自适应技术在DSP5402上的应用之C++接收程序

楼主(2006-07-01):
/*------------------------------------------------

  波特率自适应技术在DSP5402上的应用之C++接收程序

菜农 HotPower@126.com

2005.6.30   23:30    于西安大雁塔村队部

菜地: http://hotpower.21ic.org

------------------------------------------------*/

#include <cstdio> //C语言可以用stdio.h

#include <cstring>//C语言可以用string.h

#include "C5402DEF.h"//DSP菜鸟HotPower创建

#include "class.h"

#define ccsdebug 1//1--IO模拟SPI;  0--硬件McBSP模块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注意加extern "C"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Timer1Isr();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Eint0Isr();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Eint1Isr();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Eint2Isr();

extern "C" interrupt void Eint3Isr();

SystemObj::SystemObj(void)

{

  Disable();//关中断

  SREG->IMR = 0x0000;//

  SREG->IFR = 0xffff;//清除

//设置0x0080为中断向量表首址,在第2个128页内。

  SREG->PMST = (0x01 << PMST_IPTR) | (1 << PMST_MP_MC) | (1 << PMST_OVLY);

//  SREG->PMST |= (1 << PMST_DROM);//数据可const.

/*---------------------------------------------------------------------------

若:设置0x0100为中断向量表首址,在第3个128页内。

则:*.cmd文件应该改为:

     PAGE 0: VECS: origin=0x0100,  length=0x66

则:

  SREG->PMST = (0x02 << PMST_IPTR) | (1 << PMST_MP_MC) | (1 << PMST_OVLY);

----------------------------------------------------------------------------*/

  SystemInit();//系统初始化

}

void SystemObj::SystemInit(void)

{

  PllInit();//PLL初始化

  TIMER0Init();

  TIMER1Init();

  EintInit();

/*--------------------------------------------------------

  注意以下2个变量的作用域的不同

--------------------------------------------------------*/

  if (::SystemRamTest != 0x55aa) {//全局变量SystemRamTest

    ::SystemRamTest = 0x55aa;//改写全局变量

  }

  if (SystemRamTest != 0x55aa) {//类成员变量SystemRamTest

    SystemRamTest = 0x55aa;//改写类成员变量

  }

  ::IOXF = 0;

}

void SystemObj::PllInit(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start;

  SREG->SWWSR = 0x2000;

  do {

    SREG->CLKMD = 0;

    __nop();

  }

  while(SREG->CLKMD & (1 << CLKMD_PLLSTATUS));

//  SREG->CLKMD = (0 << CLKMD_PLLMUL) | (30 << CLKMD_PLLCOUNT) | (1 << CLKMD_PLLONOFF) | (1 << CLKMD_PLLNDIV) | (1 << CLKMD_PLLSTATUS);//10M

  SREG->CLKMD = (9 << CLKMD_PLLMUL) | (30 << CLKMD_PLLCOUNT) | (1 << CLKMD_PLLONOFF) | (1 << CLKMD_PLLNDIV) | (1 << CLKMD_PLLSTATUS);//100M

//  SREG->CLKMD = (14 << CLKMD_PLLMUL) | (30 << CLKMD_PLLCOUNT) | (1 << CLKMD_PLLONOFF) | (1 << CLKMD_PLLNDIV) | (1 << CLKMD_PLLSTATUS);//150M

  for (start = 0; start < 10000; start ++);//等待外设上电复位正常结束

}

void SystemObj::TIMER0Init(void)

{

  TIMER0->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0

  TIMER0->PRD = 60000;//设置定时周期

  TIMER0->TIM = 60000;//设置定时计数器

  TIMER0->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0

  SREG->IMR |= (1 << IMR_TINT0);//允许TINT0中断

}

void SystemObj::TIMER1Init(void)

{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TIMER1->PRD = 0xffff;//设置定时周期

  TIMER1->TIM = 0xffff;//设置定时计数器

//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  SREG->IMR |= (1 << IMR_TINT1);//允许TINT1中断

}

void SystemObj::EintInit(void)

{

  SREG->IMR |= (1 << IMR_INT0);//允许INT0中断

  SREG->IMR |= (1 << IMR_INT1);//允许INT1中断

  SREG->IMR |= (1 << IMR_INT2);//允许INT2中断

  SREG->IMR |= (1 << IMR_INT3);//允许INT3中断

}

LcdObj::LcdObj(void)

{

  LcdInit();

}

void LcdObj::LcdSpiSetup(void)

{

#if (ccsdebug == 0)

/*-----------------------------------------------------------

  硬件McBSP模块配置为SPI接口

实验目的:

  演练硬件McBSP模块配置为SPI接口的应用。

------------------------------------------------------------*/

  McBSP1->SPSA = SPCR1;

  McBSP1->SPSD = 0;

//  McBSP1->SPSD &= ~(1 << SPCR1_RRST);//禁止串口接收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SPCR2;

  McBSP1->SPSD = 0;

//  McBSP1->SPSD &= ~(1 << SPCR2_XRST);//禁止串口发送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SPCR1;

  McBSP1->SPSD = (0x02 << SPCR1_CLKSTP);//CLKSTP=10b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PCR;

  McBSP1->SPSD = (1 << PCR_FSXM)  //设置FSX引脚为输出,控制LCD12864的片选信号SS

               | (0 << PCR_FSXP)  //FSX引脚平时输出低电平(LCD12864的片选信号SS无效)

               | (1 << PCR_CLKXM) //设置CLKX引脚为输出

               | (1 << PCR_CLKXP);//CLKXP引脚平时输出高电平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SRGR1;

  McBSP1->SPSD = (0x07 << SRGR1_FWID)   //0x00~0x07~0xff

               | (0x80 << SRGR1_CLKGDV);//速率0x80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SRGR2;

  McBSP1->SPSD = (1 << SRGR2_CLKSM);//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RCR1;

  McBSP1->SPSD = (0x00 << RCR1_RFRLEN1);//8BIT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XCR1;//延时等待

  McBSP1->SPSD = (0x00 << XCR1_RFRLEN1);//8BIT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RCR2;

  McBSP1->SPSD = (0x02 << RCR2_RDATDLY);//0x01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XCR2;

  McBSP1->SPSD = (0x02 << XCR2_RDATDLY);//0x01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SPCR2;

  McBSP1->SPSD |= (1 << SPCR2_GRST) | (1 << SPCR2_XRST) | (1 << SPCR2_FRST);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else

/*-----------------------------------------------------------

  硬件McBSP模块配置为普通IO软件模拟SPI时序

实验目的:

  演练硬件McBSP模块配置为普通IO的应用.以备IO紧缺时急用。

------------------------------------------------------------*/

  McBSP1->SPSA = SPCR1;

  McBSP1->SPSD = 0;

  McBSP1->SPSD &= ~(1 << SPCR1_RRST);//禁止串口接收

  McBSP1->SPSA = SPCR2;

  McBSP1->SPSD = 0;

  McBSP1->SPSD &= ~(1 << SPCR2_XRST);//禁止串口发送

  McBSP1->SPSA = PCR;

  McBSP1->SPSD = (1 << PCR_XIOEN) | (1 << PCR_RIOEN);//设置收发为IO接口,DX输出,DR,CLKS输入

  McBSP1->SPSD |= (1 << PCR_FSXM) | (1 << PCR_CLKXM);//设置FSX,CLKX可做IO输出

  McBSP1->SPSD |= (1 << PCR_FSRM) | (1 << PCR_CLKRM);//设置FSR,CLKR可做IO输出

  McBSP1->SPSD &= ~(1 << PCR_FSXP);//FSX信号=0

  McBSP1->SPSD |= (1 << PCR_CLKXP);//CLKX信号=1

  McBSP1->SPSD |= (1 << PCR_DX_STAT);//DX信号=1

#endif

}

void LcdObj::LcdInit(void)

{

  _delay_loop_(1000);//延时等待

  LcdSpiSetup();

/*---------------------------------------------------

    LCD模块上电等待延时

----------------------------------------------------*/

  _delay_loop_(1000);//延时等待

  LcdClearBuffer();

  LcdSendCommand(0x20);//发送4位控制命令

//  LcdSendCommand(0x30);//发送8位控制命令//与8位4位无关!!!

  LcdSendCommand(0x02);//发送位址归位命令,设定DDRAM位址计数器为0

  LcdSendCommand(0x04);//发送进入点命令

  LcdSendCommand(0x0c);//发送开显示关光标命令

  LcdSendCommand(0x01);//发送清除显示命令

  LcdSendCommand(0x80);//发送设定DDRAM地址0x00命令

//Keil C51汉字0xfd出错测试

//  SetLcdDisplayPos(0, 0);//汉字定位到上行左端

//  LcdDisplay("褒饼昌除待谍洱俘");

//  LcdDisplay("1234567812345678");

//  SetLcdDisplayPos(1, 0);//汉字定位到上行左端

//  LcdDisplay("庚过糊积箭烬君魁");

//  LcdDisplay("1234567812345678");

//  SetLcdDisplayPos(2, 0);//汉字定位到上行左端

//  LcdDisplay("例笼慢谬凝琵讫驱");

//  LcdDisplay("1234567812345678");

  SetLcdDisplayPos(3, 0);//汉字定位到上行左端

  LcdDisplay("三升数她听妄锡淆");

//  LcdDisplay("1234567812345678");

}

void LcdObj::LcdSend(unsigned char cData)

{

  cData &= 0xff;

#if (ccsdebug == 0)

  McBSP1->DXR1 = cData;//发送串行数据或命令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A = SPCR2;

  while((McBSP1->SPSD & (1 << SPCR2_XRDY)) == 0) {//等待发送结束

    __nop();

    __nop();

  }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else

unsigned int i;

  McBSP1->SPSA = PCR;

  for (i = 0; i < 8; i ++) {

    McBSP1->SPSD &= ~(1 << PCR_CLKXP);//CLKX信号=0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if (cData & 0x80) {//MSB最高位为1时

      McBSP1->SPSD |= (1 << PCR_DX_STAT);//DX信号=1

        }

        else {

      McBSP1->SPSD &= ~(1 << PCR_DX_STAT);//DX信号=0

        }

        cData <<= 1;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McBSP1->SPSD |= (1 << PCR_CLKXP);//CLKX信号=1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

  McBSP1->SPSD |= (1 << PCR_DX_STAT);//DX信号=1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endif

}

/*--------------------------------------------------------

    发送8位LCD控制命令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SendCommand(unsigned char cCommand)

{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if (ccsdebug == 1)

  McBSP1->SPSD |= (1 << PCR_FSXP);//IO模拟控制FSX信号=1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endif

  LcdSend(0xf8);//发送LCD控制命令

  LcdSend(cCommand & 0xf0);//发送高4位LCD控制命令

  LcdSend((cCommand << 4) & 0xff);//发送低4位LCD控制命令

#if (ccsdebug == 1)

  McBSP1->SPSD &= ~(1 << PCR_FSXP);//IO模拟控制FSX信号=0

#endif

  if (cCommand == 0x01) _delay_loop_(160);//延时等待

  else _delay_loop_(72);//st7920要求等待72uS

}

/*--------------------------------------------------------

    发送8位LCD显示数据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SendData(unsigned char cData)

{

  cData &= 0xff;

/*--------------------------------------------------------

    发送同步脉冲11111 WR(0) RS(0) 0发送顺序从左至右)

--------------------------------------------------------*/

#if (ccsdebug == 1)

  McBSP1->SPSD |= (1 << PCR_FSXP);//IO模拟控制FSX信号=1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endif

  LcdSend(0xfa);//发送LCD显示数据

  LcdSend((cData & 0xf0) & 0xff);//发送高4位LCD显示数据

  LcdSend((cData << 4) & 0xff);//发送低4位LCD显示数据

#if (ccsdebug == 1)

  McBSP1->SPSD &= ~(1 << PCR_FSXP);//IO模拟控制FSX信号=0

#endif

  _delay_loop_(72);//st7920要求等待延时72uS

}

//__inline

void LcdObj::SetLcdDisplayPos(unsigned int row, unsigned int col)

{

  row &= 0x03;//LCD12864为4行汉字

  col &= 0x0f;//每行8个汉字16个字符

  LcdRow = row;

  LcdCol = col;

  LcdRowWriteEnable[row] = true;//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ClearBuffer(void)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i < 4;i ++) {

    for (j = 0;j < 16; j ++) {

      LcdBuffer[j] = ' ';

    }

    LcdRowWriteEnable = true;//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

  LcdRow = 0;

  LcdCol = 0;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DisplayBuffer(void)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 i < 4; i ++) {//LCD12864为4行汉字

    if (LcdRowWriteEnable) {//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LcdSendCommand(0x80 + (i & 1) * 16 + (i >> 1) * 8);//移动光标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for (j = 0; j < 16; j ++) {//每行8个汉字16个字符

        LcdSendData(LcdBuffer[j]);//刷新显示字符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

          LcdRowWriteEnable = false;//过后不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_delay_loop_(1);//延时等待

        }

  }

}

//__inline

void LcdObj::LcdDisplay(const char * string)

{

  while(*string) {

    LcdBuffer[LcdRow][LcdCol ++] = (unsigned char)*string ++;

  }

}

void LcdObj::LcdDisplay(unsigned char ch)

{

  LcdBuffer[LcdRow][LcdCol ++] = ch;

  if (LcdCol >= 16) {

    LcdRow ++;//换行

    LcdCol = 0;//回车

  }

  else {

    LcdRowWriteEnable[LcdRow] = true;//允许此行刷新汉字显示

  }

  LcdCol &= 0x0f;

  LcdRow &= 3;

}

void LcdObj::LcdDisplay(double val)

{

char string[17];

  std::sprintf(string, "%5.2f", val);//注意std::

  LcdDisplay(string);

}

void LcdObj::LcdDisplay(unsigned int val)

{

char string[17];

  std::sprintf(string, "%04X", val);//注意std::

  LcdDisplay(string);

}

void LcdObj::LcdDisplay(unsigned long val)

{

//char string[17];

  LcdDisplay((unsigned int)(val >> 16));

  LcdDisplay((unsigned int)(val & 0xffff));

//  std::sprintf(string, "%08LX", (unsigned long)val);//注意std::

//  LcdDisplay(string);

}

void LcdObj::LcdDisplay(unsigned char hexstr[], unsigned int len)

{

unsigned char ch;

  for (int i = 0; i < len; i ++) {

    ch = *hexstr++;

        if (ch < 0xa0) {

      LcdBuffer[LcdRow][LcdCol ++] = (ch >> 4) + '0';

        }

        else {

      LcdBuffer[LcdRow][LcdCol ++] = (ch >> 4) - 10 + 'A';

        }

        if ((ch & 0x0f) < 0x0a) {

      LcdBuffer[LcdRow][LcdCol ++] = (ch & 0x0f) + '0';

        }

        else {

      LcdBuffer[LcdRow][LcdCol ++] = (ch & 0x0f) - 10 + 'A';

        }

  }

}

UartObj::UartObj(void)

{

  UartInit();

}

void UartObj::UartInit(void)

{

  Start = false;//还未进行自适应

  Count = 0;

  PRDREG = 0;

  RxCount = 0;

  Status = 0;

  RWCount = 0;

  RRCount = 0;

}

unsigned int UartObj::TestBio(void)

{

unsigned int PortBIO = 0;//BIO引脚为低电平

  asm(" bc __TestBio__1,BIO");

  PortBIO = 0x200;//BIO引脚为高电平

  asm("__TestBio__1");

  return PortBIO;

}

void UartObj::UartExec(void)

{

unsigned long timerH, timerL, timer;

  if (!Start) {//波特率测试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TIMER1->TIM = TIMER1->PRD;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SREG->IFR = (1 << IFR_TINT1);//清除TINT1中断标志

    while(!(SREG->IFR & (1 << IFR_TINT1))) {

      if (TestBio()) {//等待BIO上跳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PRDREG = TIMER1->PRD - TIMER1->TIM;//存时间基准

        timer = (unsigned long)(PRDREG);

        TIMER1->TIM = TIMER1->PRD;//0xffff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SREG->IFR = (1 << IFR_TINT1);//清除TINT1中断标志

        timerH =0L;

        while(TestBio()) {

          if (SREG->IFR & (1 << IFR_TINT1)) {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timerH += 0xffff;

            TIMER1->TIM = TIMER1->PRD;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SREG->IFR = (1 << IFR_TINT1);//清除TINT1中断标志

            if (timerH >= (6 * timer + (6 * timer * 3 / 100))) return;//高电平太宽(6.5)

          }

        }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timerH += TIMER1->PRD - TIMER1->TIM;

        TIMER1->TIM = TIMER1->PRD;//0xffff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if (timerH >= (6 * timer + (6 * timer * 3 / 100))) return;//高电平太宽(6.5)

        if (timerH <= (6 * timer - (6 * timer * 3 / 100))) return;//高电平太宽(5.5)

        timerL = 0;

        while(!TestBio()) {

          if (SREG->IFR & (1 << IFR_TINT1)) {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timerL += 0xffff;

            TIMER1->TIM = TIMER1->PRD;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SREG->IFR = (1 << IFR_TINT1);//清除TINT1中断标志

            if (timerL >= (2 * timer + (2 * timer * 3 / 100))) return;//高电平太宽(2.5)

          }

        }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timerL += TIMER1->PRD - TIMER1->TIM;

        TIMER1->TIM = TIMER1->PRD;//0xffff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if (timerL >= (2 * timer + (2 * timer * 3 / 100))) return;//高电平太宽(2.5)

        if (timerL <= (2 * timer - (2 * timer * 3 / 100))) return;//高电平太宽(1.5)

        TIMER1->PRD = timerH / 6;

        Count = 0;

        Status = 0;

        RxCount = 0;

        RWCount = 0;

        RRCount = 0;

        Start = true;

      }

    }

  }

  else {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TIMER1->TIM = TIMER1->PRD / 2;//起始位为1/2,其它位为1/1

    TIMER1->TCR &= ~(1 << TCR_TSS);//启动定时器1

    SREG->IFR = (1 << IFR_TINT1);//清除TINT1中断标志

    SREG->IMR &= ~(1 << IMR_INT0);//禁止INT0中断

    SREG->IMR |= (1 << IMR_TINT1);//允许TINT1中断

    Status |= ((unsigned int)1 << Uart_BUSY);

    Count = 0;//从起始位开始

  }

}

void UartObj::UartRecExec(void)

{

  Count ++;//接收到1位起始位或数据或停止位,计数进行节拍管理。

  DDRX >>= 1;//右移串行数据位

  DDRX |= TestBio();//取串口接收数据位

  if (Count >= (8 + 2)) {//串口数据位最后位停止位

    if (((DDRX & (1 << BIT0)) == 0) && (DDRX & (1 << BIT9))) {//接收够8位数据

      DDR = (DDRX >> 1) & 0xff;//去除起始位和终止位后截取8位数据

      RxBuff[RWCount] = DDR;//写入接收FIFO.

      RWCount ++;//指向下1位数据

      RWCount &= 0x3f;//64个字节

      RxCount ++;//接收字节个数计数

      if (RxCount > 64) {

        Status |= (1 << Uart_OE);//数据溢出,覆盖了FIFO

      }

      else {

        Status &= ~(1 << Uart_OE);//数据未溢出

      }

      Status |= (1 << Uart_RDR);//FIFO里有数据

    }

    TIMER1->TCR |= (1 << TCR_TSS);//关闭定时器1

    SREG->IMR &= ~(1 << IMR_TINT1);//禁止TINT1中断

    SREG->IMR |= (1 << IMR_INT0);//允许INT0中断

    SREG->IFR = (1 << IFR_INT0);//清除INT0中断标志

    Status &= ~(1 << Uart_BUSY);//串口闲

  }

}

unsigned char UartObj::Getchar(void)

{

unsigned char ch;

  while (!(Uart.Status & (1 << Uart_RDR)));//等待接收缓冲区有数据

  Disable();//关中断

  ch = RxBuff[RRCount];//取串口数据

  RRCount ++;//指向下1位数据

  RRCount &= 0x3f;//64个字节

  RxCount --;

  if (RxCount == 0) {

    Uart.Status &= ~(1 << Uart_RDR);//FIFO里已无数据

  }

  Enable();//开中断

  return ch;//返回接收数据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h;

  Enable();//开中断

  Lcd.SetLcdDisplayPos(0, 0);

  while(1)

  {

    if (::IOXF) {

      SREG->ST1 |= (1 << ST1_XF);

    }

    else {

      SREG->ST1 &= ~(1 << ST1_XF);

    }

//    idle();

    ch = Uart.Getchar();

    if (ch >= ' ') {

      Lcd.LcdDisplay(ch);

    }

  }

}

interrupt void Timer0Isr() {

static int count = 0;

static unsigned int ledcount = 0;

//char str[17];

  count ++;

  if (count >= 500) {

    count = 0;

//    Lcd.SetLcdDisplayPos(0, 0);

//        std::sprintf(str, "ledcount=%04X  ", ledcount >> 2);//注意std::

//    Lcd.LcdDisplay("ledcount=");

//    Lcd.LcdDisplay(ledcount >> 2);

    Lcd.LcdDisplayBuffer();//刷新LCD显示缓冲区

/*

    Lcd.SetLcdDisplayPos(3, 0);

    if ((ledcount & 0x03) == 0) {

      Lcd.LcdDisplay("12345678");

      Lcd.SetLcdDisplayPos(3, 8);

      Lcd.LcdDisplay("我晕倒了");

    }

    else {

      Lcd.LcdDisplay("你在倒塌");

      Lcd.SetLcdDisplayPos(3, 8);

      Lcd.LcdDisplay("87654321");

    }

*/

    ::IOXF = !::IOXF;//郁闷~~~中断中ST1被保护~~~

    ledcount ++;

  }

}

interrupt void Timer1Isr() {//串口Uart的软时?

  Uart.UartRecExec();

  SREG->IFR = (1 << IFR_TINT1);//清除TINT1中断标志

}

interrupt void Eint0Isr() {

  Uart.UartExec();

  SREG->IFR = (1 << IFR_INT0);//清除INT0中断标志

}

interrupt void Eint1Isr() {

//  Lcd.SetLcdDisplayPos(2, 0);

//  Lcd.LcdDisplay("欢迎INT1中断观光");

  SREG->IFR = (1 << IFR_INT1);//清除INT1中断标志

}

interrupt void Eint2Isr() {

//  Lcd.SetLcdDisplayPos(2, 0);

//  Lcd.LcdDisplay("欢迎INT2中断观光");

  SREG->IFR = (1 << IFR_INT2);//清除INT2中断标志

}

interrupt void Eint3Isr() {

//  Lcd.SetLcdDisplayPos(2, 0);

//  Lcd.LcdDisplay("欢迎INT3中断观光");

  SREG->IFR = (1 << IFR_INT3);//清除INT3中断标志

}

网友:
Lcd.LcdDisplay("我晕倒了");

楼主(2006-09-01):
哈哈~~~没方法,研究生跑了,害得菜农当DSP菜鸟~~~不过菜农比跑掉的小子玩的有意思~~~

现在菜农用自己的程序全部代替了他的程序~~~

网友(2007-01-27):
在dsp5402上使用C++后,代码效率比用C编写提高了吗,存储空间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