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在C51下能跑的T9汉字输入法移植到AVR上?

楼主(2006-07-03):
最近在网上下载了一个T9输入法C代码,是KEIL 51下面跑的,自己整了一天都不能把它移植到我们的AVR上。请教有谁做过这样的移植?

#include<string.h>

#include<stdio.h>

#include"PY_mb.h"

//#include"51t9_MB.h"

#include"51t9py_indexa.h"

#define CNTLQ      0x11

#define CNTLS      0x13

#define DEL        0x7F

#define BACKSPACE  0x08

#define CR         0x0D

#define LF         0x0A

unsigned char cpt9PY_Mblen;

struct t9PY_index code  * cpt9PY_Mb[16];

unsigned char t9PY_ime(char *strInput_t9PY_str)

{

    struct t9PY_index *cpHZ,*cpHZedge,*cpHZTemp;

    unsigned char i,j,cInputStrLength;

    cpt9PY_Mblen=0;                                //完全匹配组数

    j=0;                                        //j为匹配最大值

    cInputStrLength=strlen(strInput_t9PY_str);     //输入拼音串长度//

    if(*strInput_t9PY_str=='\0')return(0);       //如果输入空字符返回0//

    cpHZ=&(t9PY_index2[0]);                        //查首字母索引//

    cpHZedge=t9PY_index2+sizeof(t9PY_index2)/sizeof(t9PY_index2[0]);

//    strInput_t9PY_str++;                        //指向拼音串第二个字母//

    while(cpHZ < cpHZedge)                       //待查询记录条数

    {

        for(i=0;i<cInputStrLength;i++)

        {

               if(*(strInput_t9PY_str+i)!=*((*cpHZ).t9PY_T9+i))    //检查字符串匹配

            {

                if (i+1 > j)

                {

                    j=i+1;                    //j为匹配最大值

                    cpHZTemp=cpHZ;

                }

                break;                        //发现字母串不配,退出//

            }

        }

        if((i==cInputStrLength) && (cpt9PY_Mblen<16))    //字母串全配,最多8组

        {

            cpt9PY_Mb[cpt9PY_Mblen]=cpHZ;

            cpt9PY_Mblen++;

        }

        cpHZ++;

    }

     if(j!=cInputStrLength)                 //不完全匹配输出最多匹配的1组

        cpt9PY_Mb[0]=cpHZTemp;

    return (cpt9PY_Mblen);                //输出完全匹配组数,0为无果而终//

}

char * t9PY_ime_mb(char *strInput_t9PY_str)

{

    if(t9PY_ime(strInput_t9PY_str) > 0)

        return ((*(cpt9PY_Mb[0])).PY_mb);

    else

        return (PY_mb_space);

}

void t9PY_Test(void)

{

    bit PYEnter=0;

    bit HZok=0;

    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temp2;

    unsigned char t9PYn=0;

    char idata inline[16]={0x00};

    idata char chinese_word[3]="  ";

    char tempchar,Add=0,i=0;

    struct t9PY_index *cpTemp;

//    cpTemp=t9PY_index2;

//    printf ("
按键 /:上一拼音 *:下一拼音 .和空格及回车键:输入状态和选字状态切换
");         //

    printf ("请按键:2-abc 3-def 4-ghi 5-jkl 6-mno 7-pqrs 8-tuv 9-wxyz
");          //

    while(!HZok)

    {

        tempchar=getchar();

        switch (tempchar)

        {

//            case '0':

            case '1':

            case '2':

            case '3':

            case '4':

            case '5':

            case '6':

            case '7':

            case '8':

            case '9':

                  if (~PYEnter)

                 {

                    inline=tempchar;

                    i++;

                    Add=0;

                    t9PY_ime(inline);

                }

                break;

            case '/':

                if (t9PYn >0) t9PYn --;

                break;

            case '*':

                t9PYn ++;

                if (t9PYn >=cpt9PY_Mblen) t9PYn --;

                break;

            case '-':

                if (Add >= 12) Add -= 12;

                break;

            case '=':

            case '+':

                if (Add < strlen((*cpTemp).PY_mb) -12 )Add += 12;

                break;

            case BACKSPACE:

                if (i>0) i--;

                inline=0x00;

                Add=0;

                t9PY_ime(inline);

//                   cpTemp=cpt9PY_Mb[t9PYn];

                break;

//            case '
':

            case '.':                        //输入状态和选字状态切换

            case ' ':

            case '
':

                PYEnter ^=1;

                break;

            default     :

//                HZok=1;

                break;

        }

        printf ("                                               \r");

          if (PYEnter)

         {

            printf ("选");

              cpTemp=cpt9PY_Mb[t9PYn];

            if((cpTemp != PY_mb_space) && (tempchar>='1') && (tempchar<='9'))

            {

                HZok=1;

                t9PYn=0;

                printf ("                                                 \r");

//                printf ("%s
",inline);

                chinese_word[0]=*((*cpTemp).PY_mb+Add+(tempchar-'1')*2);

                chinese_word[1]=*((*cpTemp).PY_mb+Add+(tempchar-'1')*2+1);

                   printf (chinese_word);

                   printf ("
");

            }

            else

            {

//                printf ((*(cpTemp)).PY);

                printf (":");

                   printf ((*cpTemp).PY_mb+Add);

//                   printf ("
拼音1 2 3 4 5 6 7 8 9\r");

            }

        }

        else

        {

            printf ("拼");

            for (temp=t9PYn;temp<cpt9PY_Mblen;temp++)

            {

                cpTemp=cpt9PY_Mb[temp];

//                    temp2=((strlen((*(cpTemp)).PY_mb)-Add)/2);

//                    printf ("%2bd:%02bd:",temp,temp2);

                    printf (":");

                    printf ((*(cpTemp)).PY);

//                       printf ((*(cpTemp)).PY_mb+Add);

//                printf ("
");

            }

//               printf ("
");

        }

    }

}

//-----以下为测试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dio.h>

#ifdef MONITOR51                         /* Debugging with Monitor-51 needs   */

    char code reserve [3] _at_ 0x23;         /* space for serial interrupt if     */

#endif                                   /* Stop Exection with Serial Intr.   */

                                         /* is enabled                        */

void main (void) {

    char input_string[]="98";

/*------------------------------------------------

Setup the serial port for 1200 baud at 16MHz.

------------------------------------------------*/

#ifndef MONITOR51

    SCON  = 0x50;                /* SCON: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rcvr      */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

    TH1   = 250;                /* TH1:  reload value for 9600 baud @ 11.0592MHz */

    TR1   = 1;                  /* TR1:  timer 1 run                          */

    TI    = 1;                  /* TI:   set TI to send first char of UART    */

#endif

/*------------------------------------------------

Note that an embedded program never exits (because

there is no operating system to return to).  It

must loop and execute forever.

------------------------------------------------*/

//  printf ("Hello World
");   /* Print "Hello World" */

    printf ("
");

    printf ("%s
",input_string);

    printf (t9PY_ime_mb(input_string));

    printf ("按键对应:(全部在PC的小键盘操作)
");

    printf ("        /-上一拼音 *-下一拼音
");

    printf ("7-pqrs  8-tuv      9-wxyz   --前翻页
");

    printf ("4-ghi   5-jkl      6-mno    +-后翻页
");

    printf ("1-无效  2-abc      3-def    回车键-输入状态和选字状态切换
");

    printf ("0-无效             .和空格及回车键-输入状态和选字状态切换

");

    while(1)

    {

        t9PY_Test();

    }

}

struct t9PY_index

{

    char code *t9PY_T9;

    char code *PY;

    char code *PY_mb;

};

/*"拼音输入法查询码表,T9数字字母索引表(index)"*/

struct t9PY_index code t9PY_index2[] ={{"","",PY_mb_space},

                                    {"2","a",PY_mb_a},

                                    {"3","e",PY_mb_e},

                                    {"4","i",PY_mb_space},

                                    {"6","o",PY_mb_o},

                                    {"8","u",PY_mb_space},

                                    {"8","v",PY_mb_space},

                                    {"24","ai",PY_mb_ai},

                                    {"26","an",PY_mb_an},

                                    {"26","ao",PY_mb_ao},

                                    {"22","ba",PY_mb_ba},

                                    {"24","bi",PY_mb_bi},

                                    {"26","bo",PY_mb_bo},

                                    {"28","bu",PY_mb_bu},

                                    {"22","ca",PY_mb_ca},

                                    {"23","ce",PY_mb_ce},

                                    {"24","ci",PY_mb_ci},

                                    {"28","cu",PY_mb_cu},

                                    {"32","da",PY_mb_da},

                                    {"33","de",PY_mb_de},

                                    {"34","di",PY_mb_di},

                                    {"38","du",PY_mb_du},

                                    {"36","en",PY_mb_en},

                                    {"37","er",PY_mb_er},

                                    {"32","fa",PY_mb_fa},

                                    {"36","fo",PY_mb_fo},

                                    {"38","fu",PY_mb_fu},

                                    {"42","ha",PY_mb_ha},

                                    {"42","ga",PY_mb_ga},

                                    {"43","ge",PY_mb_ge},

                                    {"43","he",PY_mb_he},

                                    {"48","gu",PY_mb_gu},

                                    {"48","hu",PY_mb_hu},

                                    {"54","ji",PY_mb_ji},

                                    {"58","ju",PY_mb_ju},

                                    {"52","ka",PY_mb_ka},

                                    {"53","ke",PY_mb_ke},

                                    {"58","ku",PY_mb_ku},

                                    {"52","la",PY_mb_la},

                                    {"53","le",PY_mb_le},

                                    {"54","li",PY_mb_li},

                                    {"58","lu",PY_mb_lu},

                                    {"58","lv",PY_mb_lv},

                                    {"62","ma",PY_mb_ma},

                                    {"63","me",PY_mb_me},

                                    {"64","mi",PY_mb_mi},

                                    {"66","mo",PY_mb_mo},

                                    {"68","mu",PY_mb_mu},

                                    {"62","na",PY_mb_na},

                                    {"63","ne",PY_mb_ne},

                                    {"64","ni",PY_mb_ni},

                                    {"68","nu",PY_mb_nu},

                                    {"68","nv",PY_mb_nv},

                                    {"68","ou",PY_mb_ou},

                                    {"72","pa",PY_mb_pa},

                                    {"74","pi",PY_mb_pi},

                                    {"76","po",PY_mb_po},

                                    {"78","pu",PY_mb_pu},

                                    {"74","qi",PY_mb_qi},

                                    {"78","qu",PY_mb_qu},

                                    {"73","re",PY_mb_re},

                                    {"74","ri",PY_mb_ri},

                                    {"78","ru",PY_mb_ru},

                                    {"72","sa",PY_mb_sa},

                                    {"73","se",PY_mb_se},

                                    {"74","si",PY_mb_si},

                                    {"78","su",PY_mb_su},

                                    {"82","ta",PY_mb_ta},

                                    {"83","te",PY_mb_te},

                                    {"84","ti",PY_mb_ti},

                                    {"88","tu",PY_mb_tu},

                                    {"92","wa",PY_mb_wa},

                                    {"96","wo",PY_mb_wo},

                                    {"98","wu",PY_mb_wu},

                                    {"94","xi",PY_mb_xi},

                                    {"98","xu",PY_mb_xu},

                                    {"92","ya",PY_mb_ya},

                                    {"93","ye",PY_mb_ye},

                                    {"94","yi",PY_mb_yi},

                                    {"96","yo",PY_mb_yo},

                                    {"98","yu",PY_mb_yu},

                                    {"92","za",PY_mb_za},

                                    {"93","ze",PY_mb_ze},

                                    {"94","zi",PY_mb_zi},

                                    {"98","zu",PY_mb_zu},

                                    {"264","ang",PY_mb_ang},

                                    {"224","bai",PY_mb_bai},

                                    {"226","ban",PY_mb_ban},

                                    {"226","bao",PY_mb_bao},

                                    {"234","bei",PY_mb_bei},

                                    {"236","ben",PY_mb_ben},

                                    {"243","bie",PY_mb_bie},

                                    {"246","bin",PY_mb_bin},

                                    {"224","cai",PY_mb_cai},

                                    {"226","can",PY_mb_can},

                                    {"226","cao",PY_mb_cao},

                                    {"242","cha",PY_mb_cha},

                                    {"243","che",PY_mb_che},

                                    {"244","chi",PY_mb_chi},

                                    {"248","chu",PY_mb_chu},

                                    {"268","cou",PY_mb_cou},

                                    {"284","cui",PY_mb_cui},

                                    {"286","cun",PY_mb_cun},

                                    {"286","cuo",PY_mb_cuo},

                                    {"324","dai",PY_mb_dai},

                                    {"326","dan",PY_mb_dan},

                                    {"326","dao",PY_mb_dao},

                                    {"343","die",PY_mb_die},

                                    {"348","diu",PY_mb_diu},

                                    {"368","dou",PY_mb_dou},

                                    {"384","dui",PY_mb_dui},

                                    {"386","dun",PY_mb_dun},

                                    {"386","duo",PY_mb_duo},

                                    {"326","fan",PY_mb_fan},

                                    {"334","fei",PY_mb_fei},

                                    {"336","fen",PY_mb_fen},

                                    {"368","fou",PY_mb_fou},

                                    {"424","gai",PY_mb_gai},

                                    {"426","gan",PY_mb_gan},

                                    {"426","gao",PY_mb_gao},

                                    {"434","gei",PY_mb_gei},

                                    {"436","gen",PY_mb_gan},

                                    {"468","gou",PY_mb_gou},

                                    {"482","gua",PY_mb_gua},

                                    {"484","gui",PY_mb_gui},

                                    {"486","gun",PY_mb_gun},

                                    {"486","guo",PY_mb_guo},

                                    {"423","hai",PY_mb_hai},

                                    {"426","han",PY_mb_han},

                                    {"426","hao",PY_mb_hao},

                                    {"434","hei",PY_mb_hei},

                                    {"436","hen",PY_mb_hen},

                                    {"468","hou",PY_mb_hou},

                                    {"482","hua",PY_mb_hua},

                                    {"484","hui",PY_mb_hui},

                                    {"486","hun",PY_mb_hun},

                                    {"486","huo",PY_mb_huo},

                                    {"542","jia",PY_mb_jia},

                                    {"543","jie",PY_mb_jie},

                                    {"546","jin",PY_mb_jin},

                                    {"548","jiu",PY_mb_jiu},

                                    {"583","jue",PY_mb_jue},

                                    {"586","jun",PY_mb_jun},

                                    {"524","kai",PY_mb_kai},

                                    {"526","kan",PY_mb_kan},

                                    {"526","kao",PY_mb_kao},

                                    {"536","ken",PY_mb_ken},

                                    {"568","kou",PY_mb_kou},

                                    {"582","kua",PY_mb_kua},

                                    {"584","kui",PY_mb_kui},

                                    {"586","kun",PY_mb_kun},

                                    {"586","kuo",PY_mb_kuo},

                                    {"524","lai",PY_mb_lai},

                                    {"526","lan",PY_mb_lan},

                                    {"526","lao",PY_mb_lao},

                                    {"534","lei",PY_mb_lei},

                                    {"543","lie",PY_mb_lie},

                                    {"546","lin",PY_mb_lin},

                                    {"548","liu",PY_mb_liu},

                                    {"568","lou",PY_mb_lou},

                                    {"583","lue",PY_mb_lue},

                                    {"586","lun",PY_mb_lun},

                                    {"586","luo",PY_mb_luo},

                                    {"624","mai",PY_mb_mai},

                                    {"626","man",PY_mb_man},

                                    {"626","mao",PY_mb_mao},

                                    {"634","mei",PY_mb_mei},

                                    {"636","men",PY_mb_men},

                                    {"643","mie",PY_mb_mie},

                                    {"646","min",PY_mb_min},

                                    {"648","miu",PY_mb_miu},

                                    {"668","mou",PY_mb_mou},

                                    {"624","nai",PY_mb_nai},

                                    {"626","nan",PY_mb_nan},

                                    {"626","nao",PY_mb_nao},

                                    {"634","nei",PY_mb_nei},

                                    {"636","nen",PY_mb_nen},

                                    {"643","nie",PY_mb_nie},

                                    {"646","nin",PY_mb_nin},

                                    {"648","niu",PY_mb_niu},

                                    {"683","nue",PY_mb_nue},

                                    {"686","nuo",PY_mb_nuo},

                                    {"724","pai",PY_mb_pai},

                                    {"726","pan",PY_mb_pan},

                                    {"726","pao",PY_mb_pao},

                                    {"734","pei",PY_mb_pei},

                                    {"736","pen",PY_mb_pen},

                                    {"743","pie",PY_mb_pie},

                                    {"746","pin",PY_mb_pin},

                                    {"768","pou",PY_mb_pou},

                                    {"742","qia",PY_mb_qia},

                                    {"743","qie",PY_mb_qie},

                                    {"746","qin",PY_mb_qin},

                                    {"748","qiu",PY_mb_qiu},

                                    {"783","que",PY_mb_que},

                                    {"786","qun",PY_mb_qun},

                                    {"726","ran",PY_mb_ran},

                                    {"726","rao",PY_mb_rao},

                                    {"736","ren",PY_mb_ren},

                                    {"768","rou",PY_mb_rou},

                                    {"784","rui",PY_mb_rui},

                                    {"786","run",PY_mb_run},

                                    {"786","ruo",PY_mb_ruo},

                                    {"724","sai",PY_mb_sai},

                                    {"726","sao",PY_mb_sao},

                                    {"726","san",PY_mb_san},

                                    {"736","sen",PY_mb_sen},

                                    {"742","sha",PY_mb_sha},

                                    {"743","she",PY_mb_she},

                                    {"744","shi",PY_mb_shi},

                                    {"748","shu",PY_mb_shu},

                                    {"768","sou",PY_mb_sou},

                                    {"784","sui",PY_mb_sui},

                                    {"786","sun",PY_mb_sun},

                                    {"786","suo",PY_mb_suo},

                                    {"824","tai",PY_mb_tai},

                                    {"826","tan",PY_mb_tan},

                                    {"826","tao",PY_mb_tao},

                                    {"843","tie",PY_mb_tie},

                                    {"868","tou",PY_mb_tou},

                                    {"884","tui",PY_mb_tui},

                                    {"886","tun",PY_mb_tun},

                                    {"886","tuo",PY_mb_tuo},

                                    {"924","wai",PY_mb_wai},

                                    {"926","wan",PY_mb_wan},

                                    {"934","wei",PY_mb_wei},

                                    {"936","wen",PY_mb_wen},

                                    {"942","xia",PY_mb_xia},

                                    {"943","xie",PY_mb_xie},

                                    {"946","xin",PY_mb_xin},

                                    {"948","xiu",PY_mb_xiu},

                                    {"983","xue",PY_mb_xue},

                                    {"986","xun",PY_mb_xun},

                                    {"926","yan",PY_mb_yan},

                                    {"926","yao",PY_mb_yao},

                                    {"946","yin",PY_mb_yin},

                                    {"968","you",PY_mb_you},

                                    {"983","yue",PY_mb_yue},

                                    {"986","yun",PY_mb_yun},

                                    {"924","zai",PY_mb_zai},

                                    {"926","zan",PY_mb_zan},

                                    {"926","zao",PY_mb_zao},

                                    {"934","zei",PY_mb_zei},

                                    {"936","zen",PY_mb_zen},

                                    {"942","zha",PY_mb_zha},

                                    {"943","zhe",PY_mb_zhe},

                                    {"944","zhi",PY_mb_zhi},

                                    {"948","zhu",PY_mb_zhu},

                                    {"968","zou",PY_mb_zou},

                                    {"984","zui",PY_mb_zui},

                                    {"986","zun",PY_mb_zun},

                                    {"986","zuo",PY_mb_zuo},

                                    {"2264","bang",PY_mb_bang},

                                    {"2364","beng",PY_mb_beng},

                                    {"2426","bian",PY_mb_bian},

                                    {"2426","biao",PY_mb_biao},

                                    {"2464","bing",PY_mb_bing},

                                    {"2264","cang",PY_mb_cang},

                                    {"2364","ceng",PY_mb_ceng},

                                    {"2424","chai",PY_mb_chai},

                                    {"2426","chan",PY_mb_chan},

                                    {"2426","chao",PY_mb_chao},

                                    {"2436","chen",PY_mb_chen},

                                    {"2468","chou",PY_mb_chou},

                                    {"2484","chuai",PY_mb_chuai},

                                    {"2484","chui",PY_mb_chui},

                                    {"2484","chun",PY_mb_chun},

                                    {"2486","chuo",PY_mb_chuo},

                                    {"2664","cong",PY_mb_cong},

                                    {"2826","cuan",PY_mb_cuan},

                                    {"3264","dang",PY_mb_dang},

                                    {"3364","deng",PY_mb_deng},

                                    {"3426","dian",PY_mb_dian},

                                    {"3426","diao",PY_mb_diao},

                                    {"3464","ding",PY_mb_ding},

                                    {"3664","dong",PY_mb_dong},

                                    {"3826","duan",PY_mb_duan},

                                    {"3264","fang",PY_mb_fang},

                                    {"3364","feng",PY_mb_feng},

                                    {"4264","gang",PY_mb_gang},

                                    {"4364","geng",PY_mb_geng},

                                    {"4664","gong",PY_mb_gong},

                                    {"4824","guai",PY_mb_guai},

                                    {"4826","guan",PY_mb_guan},

                                    {"4264","hang",PY_mb_hang},

                                    {"4364","heng",PY_mb_heng},

                                    {"4664","hong",PY_mb_hong},

                                    {"4823","huai",PY_mb_huai},

                                    {"4826","huan",PY_mb_huan},

                                    {"5426","jian",PY_mb_jian},

                                    {"5426","jiao",PY_mb_jiao},

                                    {"5464","jing",PY_mb_jing},

                                    {"5826","juan",PY_mb_juan},

                                    {"5264","kang",PY_mb_kang},

                                    {"5364","keng",PY_mb_keng},

                                    {"5664","kong",PY_mb_kong},

                                    {"5824","kuai",PY_mb_kuai},

                                    {"5826","kuan",PY_mb_kuan},

                                    {"5264","lang",PY_mb_lang},

                                    {"5366","leng",PY_mb_leng},

                                    {"5426","lian",PY_mb_lian},

                                    {"5426","liao",PY_mb_liao},

                                    {"5464","ling",PY_mb_ling},

                                    {"5664","long",PY_mb_long},

                                    {"5826","luan",PY_mb_luan},

                                    {"6264","mang",PY_mb_mang},

                                    {"6364","meng",PY_mb_meng},

                                    {"6426","mian",PY_mb_mian},

                                    {"6426","miao",PY_mb_miao},

                                    {"6464","ming",PY_mb_ming},

                                    {"6264","nang",PY_mb_nang},

                                    {"6364","neng",PY_mb_neng},

                                    {"6426","nian",PY_mb_nian},

                                    {"6426","niao",PY_mb_niao},

                                    {"6464","ning",PY_mb_ning},

                                    {"6664","nong",PY_mb_nong},

                                    {"6826","nuan",PY_mb_nuan},

                                    {"7264","pang",PY_mb_pang},

                                    {"7364","peng",PY_mb_peng},

                                    {"7426","pian",PY_mb_pian},

                                    {"7426","piao",PY_mb_piao},

                                    {"7464","ping",PY_mb_ping},

                                    {"7426","qian",PY_mb_qian},

                                    {"7426","qiao",PY_mb_qiao},

                                    {"7464","qing",PY_mb_qing},

                                    {"7826","quan",PY_mb_quan},

                                    {"7264","rang",PY_mb_rang},

                                    {"7364","reng",PY_mb_reng},

                                    {"7664","rong",PY_mb_rong},

                                    {"7826","ruan",PY_mb_ruan},

                                    {"7264","sang",PY_mb_sang},

                                    {"7364","seng",PY_mb_seng},

                                    {"7424","shai",PY_mb_shai},

                                    {"7426","shan",PY_mb_shan},

                                    {"7426","shao",PY_mb_shao},

                                    {"7436","shen",PY_mb_shen},

                                    {"7468","shou",PY_mb_shou},

                                    {"7482","shua",PY_mb_shua},

                                    {"7484","shui",PY_mb_shui},

                                    {"7486","shun",PY_mb_shun},

                                    {"7486","shuo",PY_mb_shuo},

                                    {"7664","song",PY_mb_song},

                                    {"7826","suan",PY_mb_suan},

                                    {"8264","tang",PY_mb_tang},

                                    {"8364","teng",PY_mb_teng},

                                    {"8426","tian",PY_mb_tian},

                                    {"8426","tiao",PY_mb_tiao},

                                    {"8464","ting",PY_mb_ting},

                                    {"8664","tong",PY_mb_tong},

                                    {"8826","tuan",PY_mb_tuan},

                                    {"9264","wang",PY_mb_wang},

                                    {"9364","weng",PY_mb_weng},

                                    {"9426","xian",PY_mb_xiao},

                                    {"9426","xiao",PY_mb_xiao},

                                    {"9464","xing",PY_mb_xing},

                                    {"9826","xuan",PY_mb_xuan},

                                    {"9264","yang",PY_mb_yang},

                                    {"9464","ying",PY_mb_ying},

                                    {"9664","yong",PY_mb_yong},

                                    {"9826","yuan",PY_mb_yuan},

                                    {"9264","zang",PY_mb_zang},

                                    {"9364","zeng",PY_mb_zeng},

                                    {"9424","zhai",PY_mb_zhai},

                                    {"9426","zhan",PY_mb_zhan},

                                    {"9426","zhao",PY_mb_zhao},

                                    {"9436","zhen",PY_mb_zhen},

                                    {"9468","zhou",PY_mb_zhou},

                                    {"9482","zhua",PY_mb_zhua},

                                    {"9484","zhui",PY_mb_zhui},

                                    {"9486","zhun",PY_mb_zhun},

                                    {"9486","zhuo",PY_mb_zhuo},

                                    {"9664","zong",PY_mb_zong},

                                    {"9826","zuan",PY_mb_zuan},

                                    {"24264","chang",PY_mb_chang},

                                    {"24364","cheng",PY_mb_cheng},

                                    {"24664","chong",PY_mb_chong},

                                    {"24826","chuan",PY_mb_chuan},

                                    {"48264","guang",PY_mb_guang},

                                    {"48264","huang",PY_mb_huang},

                                    {"54264","jiang",PY_mb_jiang},

                                    {"54664","jiong",PY_mb_jiong},

                                    {"58264","kuang",PY_mb_kuang},

                                    {"54264","liang",PY_mb_liang},

                                    {"64264","niang",PY_mb_niang},

                                    {"74264","qiang",PY_mb_qiang},

                                    {"74664","qiong",PY_mb_qiong},

                                    {"74264","shang ",PY_mb_shang},

                                    {"74364","sheng",PY_mb_sheng},

                                    {"74824","shuai",PY_mb_shuai},

                                    {"74826","shuan",PY_mb_shuan},

                                    {"94264","xiang",PY_mb_xiang},

                                    {"94664","xiong",PY_mb_xiong},

                                    {"94264","zhang",PY_mb_zhang},

                                    {"94364","zheng",PY_mb_zheng},

                                    {"94664","zhong",PY_mb_zhong},

                                    {"94824","zhuai",PY_mb_zhuai},

                                    {"94826","zhuan",PY_mb_zhuan},

                                    {"248264","chuang",PY_mb_chuang},

                                    {"748264","shuang",PY_mb_shuang},

                                    {"948264","zhuang",PY_mb_zhuang},

};

//"拼音输入法汉字排列表,码表(mb)"

char code PY_mb_a[]     ={"阿啊"};

char code PY_mb_ai[]    ={"哎哀唉埃挨皑癌矮蔼艾爱隘碍"};

char code PY_mb_an[]    ={"安氨鞍俺岸按案胺暗"};

char code PY_mb_ang[]   ={"肮昂盎"};

char code PY_mb_ao[]    ={"凹敖熬翱袄傲奥澳懊"};

char code PY_mb_ba[]    ={"八巴叭扒吧芭疤捌笆拔跋把靶坝爸罢霸"};

char code PY_mb_bai[]   ={"白百佰柏摆败拜稗"};

char code PY_mb_ban[]   ={"扳班般颁斑搬板版办半伴扮拌绊瓣"};

char code PY_mb_bang[]  ={"邦帮梆绑榜膀蚌傍棒谤磅镑"};

char code PY_mb_bao[]   ={"包苞胞褒雹宝饱保堡报抱豹鲍暴爆剥薄瀑"};

char code PY_mb_bei[]   ={"卑杯悲碑北贝狈备背钡倍被惫焙辈"};

char code PY_mb_ben[]   ={"奔本苯笨夯"};

char code PY_mb_beng[]  ={"崩绷甭泵迸蹦"};

char code PY_mb_bi[]    ={"逼鼻比彼笔鄙币必毕闭庇毖陛毙敝痹蓖弊碧蔽壁避臂"};

char code PY_mb_bian[]  ={"边编鞭贬扁卞便变遍辨辩辫"};

char code PY_mb_biao[]  ={"彪标膘表"};

char code PY_mb_bie[]   ={"憋鳖别瘪"};

char code PY_mb_bin[]   ={"宾彬斌滨濒摈"};

char code PY_mb_bing[]  ={"冰兵丙秉柄炳饼并病"};

char code PY_mb_bo[]    ={"拨波玻钵脖菠播伯驳帛泊勃铂舶博渤搏箔膊卜"};

char code PY_mb_bu[]    ={"补哺捕不布步怖部埠簿"};

char code PY_mb_ca[]    ={"擦"};

char code PY_mb_cai[]   ={"猜才材财裁采彩睬踩菜蔡"};

char code PY_mb_can[]   ={"参餐残蚕惭惨灿"};

char code PY_mb_cang[]  ={"仓沧苍舱藏"};

char code PY_mb_cao[]   ={"操糙曹槽草"};

char code PY_mb_ce[]    ={"册侧厕测策"};

char code PY_mb_ceng[]  ={"层蹭曾"};

char code PY_mb_cha[]   ={"叉插查茬茶搽察碴岔诧差刹"};

char code PY_mb_chai[]  ={"拆柴豺"};

char code PY_mb_chan[]  ={"掺搀谗馋缠蝉产铲阐颤"};

char code PY_mb_chang[] ={"昌猖肠尝偿常厂场敞畅倡唱"};

char code PY_mb_chao[]  ={"抄钞超巢朝嘲潮吵炒绰"};

char code PY_mb_che[]   ={"车扯彻掣撤澈"};

char code PY_mb_chen[]  ={"郴尘臣忱沉辰陈晨衬趁"};

char code PY_mb_cheng[] ={"称撑成呈承诚城乘惩程澄橙逞骋秤"};

char code PY_mb_chi[]   ={"吃痴弛池驰迟持尺侈齿耻斥赤炽翅"};

char code PY_mb_chong[] ={"充冲虫崇宠"};

char code PY_mb_chou[]  ={"抽仇绸畴愁稠筹酬踌丑瞅臭"};

char code PY_mb_chu[]   ={"出初除厨滁锄雏橱躇础储楚处搐触矗畜"};

char code PY_mb_chuai[] ={"揣"};

char code PY_mb_chuan[] ={"川穿传船椽喘串"};

char code PY_mb_chuang[]={"闯疮窗床创"};

char code PY_mb_chui[]  ={"吹炊垂捶锤"};

char code PY_mb_chun[]  ={"春椿纯唇淳醇蠢"};

char code PY_mb_chuo[]  ={"戳"};

char code PY_mb_ci[]    ={"疵词茨瓷慈辞磁雌此次刺赐"};

char code PY_mb_cong[]  ={"囱从匆葱聪丛"};

char code PY_mb_cou[]   ={"凑"};

char code PY_mb_cu[]    ={"粗促醋簇"};

char code PY_mb_cuan[]  ={"蹿窜篡"};

char code PY_mb_cui[]   ={"崔催摧脆淬瘁粹翠"};

char code PY_mb_cun[]   ={"村存寸"};

char code PY_mb_cuo[]   ={"搓磋撮挫措错"};

char code PY_mb_da[]    ={"搭达答瘩打大"};

char code PY_mb_dai[]   ={"呆歹傣代带待怠殆贷袋逮戴"};

char code PY_mb_dan[]   ={"丹单担耽郸胆掸旦但诞弹惮淡蛋氮"};

char code PY_mb_dang[]  ={"当挡党荡档"};

char code PY_mb_dao[]   ={"刀导岛倒捣祷蹈到悼盗道稻"};

char code PY_mb_de[]    ={"得德的"};

char code PY_mb_deng[]  ={"灯登蹬等邓凳瞪"};

char code PY_mb_di[]    ={"低堤滴狄迪敌涤笛嫡底抵地弟帝递第缔蒂"};

char code PY_mb_dian[]  ={"掂滇颠典点碘电佃甸店垫惦淀奠殿靛"};

char code PY_mb_diao[]  ={"刁叼凋碉雕吊钓掉"};

char code PY_mb_die[]   ={"爹跌迭谍叠碟蝶"};

char code PY_mb_ding[]  ={"丁叮盯钉顶鼎订定锭"};

char code PY_mb_diu[]   ={"丢"};

char code PY_mb_dong[]  ={"东冬董懂动冻侗恫栋洞"};

char code PY_mb_dou[]   ={"都兜斗抖陡豆逗痘"};

char code PY_mb_du[]    ={"督毒读犊独堵赌睹妒杜肚度渡镀"};

char code PY_mb_duan[]  ={"端短段断缎锻"};

char code PY_mb_dui[]   ={"堆队对兑"};

char code PY_mb_dun[]   ={"吨敦墩蹲盾钝顿遁"};

char code PY_mb_duo[]   ={"多哆夺掇朵垛躲剁堕舵惰跺"};

char code PY_mb_e[]     ={"讹俄娥峨鹅蛾额厄扼恶饿鄂遏"};

char code PY_mb_en[]    ={"恩"};

char code PY_mb_er[]    ={"儿而尔耳洱饵二贰"};

char code PY_mb_fa[]    ={"发乏伐罚阀筏法珐"};

char code PY_mb_fan[]   ={"帆番翻藩凡矾钒烦樊繁反返犯泛饭范贩"};

char code PY_mb_fang[]  ={"方坊芳防妨房肪仿访纺放"};

char code PY_mb_fei[]   ={"飞非啡菲肥匪诽吠废沸肺费"};

char code PY_mb_fen[]   ={"分吩纷芬氛酚坟汾焚粉份奋忿愤粪"};

char code PY_mb_feng[]  ={"丰风枫封疯峰烽锋蜂冯逢缝讽凤奉"};

char code PY_mb_fo[]    ={"佛"};

char code PY_mb_fou[]   ={"否"};

char code PY_mb_fu[]    ={"夫肤孵敷弗伏扶拂服俘氟浮涪符袱幅福辐抚甫府斧俯釜辅腑腐父讣付妇负附咐阜复赴副傅富赋缚腹覆"};

char code PY_mb_ga[]    ={"嘎噶"};

char code PY_mb_gai[]   ={"该改钙盖溉概"};

char code PY_mb_gan[]   ={"干甘杆肝柑竿秆赶敢感赣"};

char code PY_mb_gang[]  ={"冈刚岗纲肛缸钢港杠"};

char code PY_mb_gao[]   ={"皋羔高膏篙糕搞稿镐告"};

char code PY_mb_ge[]    ={"戈疙哥胳鸽割搁歌阁革格葛隔个各铬咯"};

char code PY_mb_gei[]   ={"给"};

char code PY_mb_gen[]   ={"根跟"};

char code PY_mb_geng[]  ={"更庚耕羹埂耿梗"};

char code PY_mb_gong[]  ={"工弓公功攻供宫恭躬龚巩汞拱共贡"};

char code PY_mb_gou[]   ={"勾沟钩狗苟构购垢够"};

char code PY_mb_gu[]    ={"估咕姑孤沽菇辜箍古谷股骨蛊鼓固故顾雇"};

char code PY_mb_gua[]   ={"瓜刮剐寡挂褂"};

char code PY_mb_guai[]  ={"乖拐怪"};

char code PY_mb_guan[]  ={"关观官冠棺馆管贯惯灌罐"};

char code PY_mb_guang[] ={"光广逛"};

char code PY_mb_gui[]   ={"归圭龟规闺硅瑰轨诡癸鬼刽柜贵桂跪"};

char code PY_mb_gun[]   ={"辊滚棍"};

char code PY_mb_guo[]   ={"郭锅国果裹过"};

char code PY_mb_ha[]    ={"蛤哈"};

char code PY_mb_hai[]   ={"孩骸海亥骇害氦"};

char code PY_mb_han[]   ={"酣憨含邯函涵寒韩罕喊汉汗旱悍捍焊憾撼翰"};

char code PY_mb_hang[]  ={"杭航行"};

char code PY_mb_hao[]   ={"毫豪嚎壕好郝号浩耗"};

char code PY_mb_he[]    ={"呵喝禾合何和河阂核荷涸盒菏贺褐赫鹤"};

char code PY_mb_hei[]   ={"黑嘿"};

char code PY_mb_hen[]   ={"痕很狠恨"};

char code PY_mb_heng[]  ={"亨哼恒横衡"};

char code PY_mb_hong[]  ={"轰哄烘弘红宏洪虹鸿"};

char code PY_mb_hou[]   ={"侯喉猴吼后厚候"};

char code PY_mb_hu[]    ={"乎呼忽弧狐胡壶湖葫瑚糊蝴虎唬互户护沪"};

char code PY_mb_hua[]   ={"花华哗滑猾化划画话"};

char code PY_mb_huai[]  ={"怀徊淮槐坏"};

char code PY_mb_huan[]  ={"欢还环桓缓幻宦唤换涣患焕痪豢"};

char code PY_mb_huang[] ={"荒慌皇凰黄惶煌蝗磺簧恍晃谎幌"};

char code PY_mb_hui[]   ={"灰恢挥辉徽回蛔悔卉汇会讳绘诲烩贿晦秽惠毁慧"};

char code PY_mb_hun[]   ={"昏荤婚浑魂混"};

char code PY_mb_huo[]   ={"豁活火伙或货获祸惑霍"};

char code PY_mb_ji[]    ={"讥击饥圾机肌鸡迹姬积基绩缉畸箕稽激及吉汲级即极急疾棘集嫉辑籍几己挤脊计记伎纪妓忌技际剂季既济继寂寄悸祭蓟冀藉"};

char code PY_mb_jia[]   ={"加夹佳枷家嘉荚颊甲贾钾价驾架假嫁稼挟"};

char code PY_mb_jian[]  ={"奸尖坚歼间肩艰兼监笺缄煎拣俭柬茧捡减剪检硷简碱见件建饯剑荐贱健涧舰渐溅践鉴键箭"};

char code PY_mb_jiang[] ={"江姜将浆僵疆讲奖桨蒋匠降酱"};

char code PY_mb_jiao[]  ={"交郊娇浇骄胶椒焦蕉礁角狡绞饺矫脚铰搅剿缴叫轿较教窖酵觉嚼"};

char code PY_mb_jie[]   ={"阶皆接秸揭街节劫杰洁结捷睫截竭姐解介戒芥届界疥诫借"};

char code PY_mb_jin[]   ={"巾今斤金津筋襟仅紧谨锦尽劲近进晋浸烬禁靳"};

char code PY_mb_jing[]  ={"京经茎荆惊晶睛粳兢精鲸井颈景警净径痉竞竟敬靖境静镜"};

char code PY_mb_jiong[] ={"炯窘"};

char code PY_mb_jiu[]   ={"纠究揪九久灸玖韭酒旧臼咎疚厩救就舅"};

char code PY_mb_ju[]    ={"居拘狙驹疽鞠局桔菊咀沮举矩句巨拒具炬俱剧惧据距锯聚踞"};

char code PY_mb_juan[]  ={"娟捐鹃卷倦绢眷"};

char code PY_mb_jue[]   ={"撅决诀抉绝倔掘爵攫"};

char code PY_mb_jun[]   ={"军君均钧菌俊郡峻浚骏竣"};

char code PY_mb_ka[]    ={"咖喀卡"};

char code PY_mb_kai[]   ={"开揩凯慨楷"};

char code PY_mb_kan[]   ={"槛刊勘堪坎砍看"};

char code PY_mb_kang[]  ={"康慷糠扛亢抗炕"};

char code PY_mb_kao[]   ={"考拷烤靠"};

char code PY_mb_ke[]    ={"坷苛柯科棵颗磕壳咳可渴克刻客课"};

char code PY_mb_ken[]   ={"肯垦恳啃"};

char code PY_mb_keng[]  ={"吭坑"};

char code PY_mb_kong[]  ={"空孔恐控"};

char code PY_mb_kou[]   ={"抠口扣寇"};

char code PY_mb_ku[]    ={"枯哭窟苦库裤酷"};

char code PY_mb_kua[]   ={"夸垮挎胯跨"};

char code PY_mb_kuai[]  ={"块快侩筷"};

char code PY_mb_kuan[]  ={"宽款"};

char code PY_mb_kuang[] ={"匡筐狂况旷矿框眶"};

char code PY_mb_kui[]   ={"亏岿盔窥奎葵魁傀愧溃馈"};

char code PY_mb_kun[]   ={"坤昆捆困"};

char code PY_mb_kuo[]   ={"扩括阔廓"};

char code PY_mb_la[]    ={"垃拉啦喇腊蜡辣"};

char code PY_mb_lai[]   ={"来莱赖"};

char code PY_mb_lan[]   ={"兰拦栏婪阑蓝谰澜篮览揽缆懒烂滥"};

char code PY_mb_lang[]  ={"郎狼廊琅榔朗浪"};

char code PY_mb_lao[]   ={"捞劳牢老佬姥涝烙酪"};

char code PY_mb_le[]    ={"乐勒了"};

char code PY_mb_lei[]   ={"雷镭垒磊蕾儡肋泪类累擂"};

char code PY_mb_leng[]  ={"棱楞冷"};

char code PY_mb_li[]    ={"厘梨狸离莉犁漓璃黎篱礼李里哩理鲤力历厉立吏丽利励沥例隶俐荔栗砾粒傈痢"};

char code PY_mb_lian[]  ={"连帘怜涟莲联廉镰敛脸练炼恋链"};

char code PY_mb_liang[] ={"俩良凉梁粮粱两亮谅辆晾量"};

char code PY_mb_liao[]  ={"潦辽疗聊僚寥廖撩燎镣料撂"};

char code PY_mb_lie[]   ={"列劣烈猎裂"};

char code PY_mb_lin[]   ={"邻林临淋琳霖磷鳞凛吝赁拎"};

char code PY_mb_ling[]  ={"伶灵岭玲凌铃陵羚菱零龄领令另"};

char code PY_mb_liu[]   ={"溜刘流留琉硫馏榴瘤柳六"};

char code PY_mb_long[]  ={"龙咙笼聋隆窿陇垄拢"};

char code PY_mb_lou[]   ={"娄楼搂篓陋漏"};

char code PY_mb_lu[]    ={"露卢庐芦炉颅卤虏掳鲁陆录赂鹿禄碌路戮潞麓"};

char code PY_mb_luan[]  ={"孪峦挛滦卵乱"};

char code PY_mb_lue[]   ={"掠略"};

char code PY_mb_lun[]   ={"抡仑伦沦纶轮论"};

char code PY_mb_luo[]   ={"罗萝逻锣箩骡螺裸洛络骆落"};

char code PY_mb_lv[]    ={"滤驴吕侣旅铝屡缕履律虑率绿氯"};

char code PY_mb_ma[]    ={"妈麻马玛码蚂骂吗嘛"};

char code PY_mb_mai[]   ={"埋买迈麦卖脉"};

char code PY_mb_man[]   ={"蛮馒瞒满曼谩慢漫蔓"};

char code PY_mb_mang[]  ={"忙芒盲茫莽氓"};

char code PY_mb_mao[]   ={"猫毛矛茅锚卯铆茂冒贸帽貌"};

char code PY_mb_me[]    ={"么"};

char code PY_mb_mei[]   ={"没枚玫眉梅媒煤酶霉每美镁妹昧媚寐"};

char code PY_mb_men[]   ={"门闷们"};

char code PY_mb_meng[]  ={"萌盟檬猛蒙锰孟梦"};

char code PY_mb_mi[]    ={"弥迷谜醚糜靡米眯泌觅秘密幂蜜"};

char code PY_mb_mian[]  ={"眠绵棉免勉娩冕缅面"};

char code PY_mb_miao[]  ={"苗描瞄秒渺藐妙庙"};

char code PY_mb_mie[]   ={"灭蔑"};

char code PY_mb_min[]   ={"民皿抿闽悯敏"};

char code PY_mb_ming[]  ={"名明鸣铭螟命"};

char code PY_mb_miu[]   ={"谬"};

char code PY_mb_mo[]    ={"貉摸摹模膜摩磨蘑魔抹末沫陌莫寞漠墨默"};

char code PY_mb_mou[]   ={"牟谋某"};

char code PY_mb_mu[]    ={"母亩牡姆拇木目牧募墓幕睦慕暮穆"};

char code PY_mb_na[]    ={"拿哪那纳娜钠呐"};

char code PY_mb_nai[]   ={"乃奶氖奈耐"};

char code PY_mb_nan[]   ={"男南难"};

char code PY_mb_nang[]  ={"囊"};

char code PY_mb_nao[]   ={"挠恼脑闹淖"};

char code PY_mb_ne[]    ={"呢"};

char code PY_mb_nei[]   ={"内馁"};

char code PY_mb_nen[]   ={"嫩"};

char code PY_mb_neng[]  ={"能"};

char code PY_mb_ni[]    ={"妮尼泥倪霓你拟逆匿溺腻"};

char code PY_mb_nian[]  ={"拈年捻撵碾念蔫"};

char code PY_mb_niang[] ={"娘酿"};

char code PY_mb_niao[]  ={"鸟尿"};

char code PY_mb_nie[]   ={"捏涅聂啮镊镍孽"};

char code PY_mb_nin[]   ={"您"};

char code PY_mb_ning[]  ={"宁拧狞柠凝泞"};

char code PY_mb_niu[]   ={"牛扭纽钮"};

char code PY_mb_nong[]  ={"农浓脓弄"};

char code PY_mb_nu[]    ={"奴努怒"};

char code PY_mb_nuan[]  ={"暖"};

char code PY_mb_nue[]   ={"疟虐"};

char code PY_mb_nuo[]   ={"挪诺懦糯"};

char code PY_mb_nv[]    ={"女"};

char code PY_mb_o[]     ={"哦"};

char code PY_mb_ou[]    ={"欧殴鸥呕偶藕沤"};

char code PY_mb_pa[]    ={"趴啪爬耙琶帕怕"};

char code PY_mb_pai[]   ={"拍徘排牌派湃"};

char code PY_mb_pan[]   ={"潘攀盘磐判叛盼畔"};

char code PY_mb_pang[]  ={"乓庞旁耪胖"};

char code PY_mb_pao[]   ={"抛刨咆炮袍跑泡"};

char code PY_mb_pei[]   ={"呸胚陪培赔裴沛佩配"};

char code PY_mb_pen[]   ={"喷盆"};

char code PY_mb_peng[]  ={"抨砰烹朋彭棚硼蓬鹏澎篷膨捧碰"};

char code PY_mb_pi[]    ={"辟批坯披砒劈霹皮毗疲啤琵脾匹痞屁僻譬"};

char code PY_mb_pian[]  ={"片偏篇骗"};

char code PY_mb_piao[]  ={"漂飘瓢票"};

char code PY_mb_pie[]   ={"撇瞥"};

char code PY_mb_pin[]   ={"拼贫频品聘"};

char code PY_mb_ping[]  ={"乒平评凭坪苹屏瓶萍"};

char code PY_mb_po[]    ={"坡泼颇婆迫破粕魄"};

char code PY_mb_pou[]   ={"剖"};

char code PY_mb_pu[]    ={"脯仆扑铺莆菩葡蒲朴圃埔浦普谱曝"};

char code PY_mb_qi[]    ={"七沏妻柒凄栖戚期欺漆祁齐其奇歧祈脐崎畦骑棋旗乞企岂启起气讫迄弃汽泣契砌器"};

char code PY_mb_qia[]   ={"掐恰洽"};

char code PY_mb_qian[]  ={"千仟扦迁钎牵铅谦签前钱钳乾潜黔浅遣谴欠堑嵌歉"};

char code PY_mb_qiang[] ={"呛羌枪腔强墙蔷抢"};

char code PY_mb_qiao[]  ={"悄敲锹橇乔侨桥瞧巧俏峭窍翘撬鞘"};

char code PY_mb_qie[]   ={"切茄且怯窃"};

char code PY_mb_qin[]   ={"亲侵钦芹秦琴禽勤擒寝沁"};

char code PY_mb_qing[]  ={"青氢轻倾卿清情晴氰擎顷请庆"};

char code PY_mb_qiong[] ={"穷琼"};

char code PY_mb_qiu[]   ={"丘邱秋囚求泅酋球"};

char code PY_mb_qu[]    ={"区曲驱屈蛆躯趋渠取娶龋去趣"};

char code PY_mb_quan[]  ={"圈全权泉拳痊醛颧犬劝券"};

char code PY_mb_que[]   ={"炔缺瘸却雀确鹊榷"};

char code PY_mb_qun[]   ={"裙群"};

char code PY_mb_ran[]   ={"然燃冉染"};

char code PY_mb_rang[]  ={"瓤嚷壤攘让"};

char code PY_mb_rao[]   ={"饶扰绕"};

char code PY_mb_re[]    ={"惹热"};

char code PY_mb_ren[]   ={"人仁壬忍刃认任纫妊韧"};

char code PY_mb_reng[]  ={"扔仍"};

char code PY_mb_ri[]    ={"日"};

char code PY_mb_rong[]  ={"戎绒茸荣容溶蓉熔融冗"};

char code PY_mb_rou[]   ={"柔揉肉"};

char code PY_mb_ru[]    ={"如茹儒孺蠕汝乳辱入褥"};

char code PY_mb_ruan[]  ={"阮软"};

char code PY_mb_rui[]   ={"蕊锐瑞"};

char code PY_mb_run[]   ={"闰润"};

char code PY_mb_ruo[]   ={"若弱"};

char code PY_mb_sa[]    ={"撒洒萨"};

char code PY_mb_sai[]   ={"塞腮鳃赛"};

char code PY_mb_san[]   ={"三叁伞散"};

char code PY_mb_sang[]  ={"桑嗓丧"};

char code PY_mb_sao[]   ={"搔骚扫嫂"};

char code PY_mb_se[]    ={"色涩瑟"};

char code PY_mb_sen[]   ={"森"};

char code PY_mb_seng[]  ={"僧"};

char code PY_mb_sha[]   ={"杀沙纱砂莎傻啥煞厦"};

char code PY_mb_shai[]  ={"筛晒"};

char code PY_mb_shan[]  ={"山删杉衫珊煽闪陕汕苫扇善缮擅膳赡栅"};

char code PY_mb_shang[] ={"伤商墒裳晌赏上尚"};

char code PY_mb_shao[]  ={"捎梢烧稍勺芍韶少邵绍哨"};

char code PY_mb_she[]   ={"奢赊舌蛇舍设社射涉赦慑摄"};

char code PY_mb_shen[]  ={"申伸身呻绅娠砷深神沈审婶肾甚渗慎什"};

char code PY_mb_sheng[] ={"升生声牲胜甥绳省圣盛剩"};

char code PY_mb_shi[]   ={"匙尸失师虱诗施狮湿十石时识实拾蚀食史矢使始驶屎士氏世仕市示式事侍势视试饰室恃拭是柿适逝释嗜誓噬似"};

char code PY_mb_shou[]  ={"收手守首寿受兽售授瘦"};

char code PY_mb_shu[]   ={"书抒叔枢殊梳淑疏舒输蔬孰赎熟暑黍署鼠蜀薯曙术戍束述树竖恕庶数墅漱属"};

char code PY_mb_shua[]  ={"刷耍"};

char code PY_mb_shuai[] ={"衰摔甩帅"};

char code PY_mb_shuan[] ={"拴栓"};

char code PY_mb_shuang[]={"双霜爽"};

char code PY_mb_shui[]  ={"谁水税睡"};

char code PY_mb_shun[]  ={"吮顺舜瞬"};

char code PY_mb_shuo[]  ={"说烁朔硕"};

char code PY_mb_si[]    ={"丝司私思斯嘶撕死巳四寺伺饲嗣肆"};

char code PY_mb_song[]  ={"松怂耸讼宋诵送颂"};

char code PY_mb_sou[]   ={"嗽搜艘擞"};

char code PY_mb_su[]    ={"苏酥俗诉肃素速粟塑溯僳"};

char code PY_mb_suan[]  ={"酸蒜算"};

char code PY_mb_sui[]   ={"虽绥隋随髓岁祟遂碎隧穗"};

char code PY_mb_sun[]   ={"孙损笋"};

char code PY_mb_suo[]   ={"唆梭蓑缩所索琐锁"};

char code PY_mb_ta[]    ={"她他它塌塔獭挞踏蹋"};

char code PY_mb_tai[]   ={"胎台抬苔太汰态泰酞"};

char code PY_mb_tan[]   ={"坍贪摊滩瘫坛谈痰谭潭檀坦袒毯叹炭探碳"};

char code PY_mb_tang[]  ={"汤唐堂棠塘搪膛糖倘淌躺烫趟"};

char code PY_mb_tao[]   ={"涛绦掏滔逃桃陶淘萄讨套"};

char code PY_mb_te[]    ={"特"};

char code PY_mb_teng[]  ={"疼腾誊藤"};

char code PY_mb_ti[]    ={"剔梯锑踢啼提题蹄体屉剃涕惕替嚏"};

char code PY_mb_tian[]  ={"天添田恬甜填腆舔"};

char code PY_mb_tiao[]  ={"调挑条迢眺跳"};

char code PY_mb_tie[]   ={"贴铁帖"};

char code PY_mb_ting[]  ={"厅汀听烃廷亭庭停挺艇"};

char code PY_mb_tong[]  ={"通同彤桐铜童酮瞳统捅桶筒痛"};

char code PY_mb_tou[]   ={"偷头投透"};

char code PY_mb_tu[]    ={"凸秃突图徒涂途屠土吐兔"};

char code PY_mb_tuan[]  ={"湍团"};

char code PY_mb_tui[]   ={"推颓腿退蜕褪"};

char code PY_mb_tun[]   ={"囤吞屯臀"};

char code PY_mb_tuo[]   ={"托拖脱驮陀驼鸵妥椭拓唾"};

char code PY_mb_wa[]    ={"哇娃挖洼蛙瓦袜"};

char code PY_mb_wai[]   ={"歪外"};

char code PY_mb_wan[]   ={"弯湾豌丸完玩顽烷宛挽晚婉惋皖碗万腕"};

char code PY_mb_wang[]  ={"汪亡王网往枉妄忘旺望"};

char code PY_mb_wei[]   ={"危威微巍为韦围违桅唯惟维潍伟伪尾纬苇委萎卫未位味畏胃尉谓喂渭蔚慰魏"};

char code PY_mb_wen[]   ={"温瘟文纹闻蚊吻紊稳问"};

char code PY_mb_weng[]  ={"翁嗡瓮"};

char code PY_mb_wo[]    ={"挝涡窝蜗我沃卧握斡"};

char code PY_mb_wu[]    ={"乌污呜巫屋诬钨无毋吴吾芜梧五午伍坞武侮捂舞勿务戊物误悟晤雾"};

char code PY_mb_xi[]    ={"夕汐西吸希昔析矽息牺悉惜烯硒晰犀稀溪锡熄熙嘻膝习席袭媳檄洗喜戏系细隙"};

char code PY_mb_xia[]   ={"虾瞎匣侠峡狭暇辖霞下吓夏"};

char code PY_mb_xian[]  ={"铣仙先纤掀锨鲜闲弦贤咸涎舷衔嫌显险县现线限宪陷馅羡献腺"};

char code PY_mb_xiang[] ={"乡相香厢湘箱襄镶详祥翔享响想向巷项象像橡"};

char code PY_mb_xiao[]  ={"宵消萧硝销霄嚣淆小晓孝肖哮效校笑啸"};

char code PY_mb_xie[]   ={"些楔歇蝎协邪胁斜谐携鞋写泄泻卸屑械谢懈蟹"};

char code PY_mb_xin[]   ={"心忻芯辛欣锌新薪信衅"};

char code PY_mb_xing[]  ={"兴星惺猩腥刑邢形型醒杏姓幸性"};

char code PY_mb_xiong[] ={"凶兄匈汹胸雄熊"};

char code PY_mb_xiu[]   ={"宿休修羞朽秀绣袖锈嗅"};

char code PY_mb_xu[]    ={"戌须虚嘘需墟徐许旭序叙恤绪续酗婿絮蓄吁"};

char code PY_mb_xuan[]  ={"轩宣喧玄悬旋选癣绚眩"};

char code PY_mb_xue[]   ={"削靴薛穴学雪血"};

char code PY_mb_xun[]   ={"勋熏寻巡旬驯询循训讯汛迅逊殉"};

char code PY_mb_ya[]    ={"丫压呀押鸦鸭牙芽蚜崖涯衙哑雅亚讶"};

char code PY_mb_yan[]   ={"咽烟淹焉阉延严言岩沿炎研盐阎蜒颜奄衍掩眼演厌彦砚唁宴艳验谚堰焰雁燕"};

char code PY_mb_yang[]  ={"央殃秧鸯扬羊阳杨佯疡洋仰养氧痒样漾"};

char code PY_mb_yao[]   ={"侥妖腰邀尧姚窑谣摇遥瑶咬舀药要耀钥"};

char code PY_mb_ye[]    ={"椰噎爷耶也冶野业叶曳页夜掖液腋"};

char code PY_mb_yi[]    ={"一伊衣医依铱壹揖仪夷沂宜姨胰移遗颐疑彝乙已以矣蚁倚椅义亿忆艺议亦屹异役抑译邑易绎诣疫益谊翌逸意溢肄裔毅翼臆"};

char code PY_mb_yin[]   ={"因阴姻茵荫音殷吟寅淫银尹引饮隐印"};

char code PY_mb_ying[]  ={"应英婴缨樱鹰迎盈荧莹萤营蝇赢颖影映硬"};

char code PY_mb_yo[]    ={"哟"};

char code PY_mb_yong[]  ={"佣拥痈庸雍臃永咏泳勇涌恿蛹踊用"};

char code PY_mb_you[]   ={"优忧幽悠尤由犹邮油铀游友有酉又右幼佑诱釉"};

char code PY_mb_yu[]    ={"迂淤渝于予余盂鱼俞娱渔隅愉逾愚榆虞舆与宇屿羽雨禹语玉驭芋育郁狱峪浴预域欲喻寓御裕遇愈誉豫"};

char code PY_mb_yuan[]  ={"冤鸳渊元员园垣原圆袁援缘源猿辕远苑怨院愿"};

char code PY_mb_yue[]   ={"乐曰约月岳悦阅跃粤越钥"};

char code PY_mb_yun[]   ={"云匀郧耘允陨孕运晕酝韵蕴"};

char code PY_mb_za[]    ={"匝杂砸咋"};

char code PY_mb_zai[]   ={"灾哉栽宰载再在仔"};

char code PY_mb_zan[]   ={"咱攒暂赞"};

char code PY_mb_zang[]  ={"赃脏葬"};

char code PY_mb_zao[]   ={"遭糟凿早枣蚤澡藻灶皂造噪燥躁"};

char code PY_mb_ze[]    ={"则择泽责"};

char code PY_mb_zei[]   ={"贼"};

char code PY_mb_zen[]   ={"怎"};

char code PY_mb_zeng[]  ={"增憎赠"};

char code PY_mb_zha[]   ={"喳渣扎札轧闸铡眨乍诈炸榨柞"};

char code PY_mb_zhai[]  ={"斋摘宅翟窄债寨"};

char code PY_mb_zhan[]  ={"沾毡粘詹瞻斩展盏崭辗占战栈站绽湛蘸"};

char code PY_mb_zhang[] ={"长张章彰漳樟涨掌丈仗帐杖胀账障瘴"};

char code PY_mb_zhao[]  ={"招昭找沼召兆赵照罩肇爪"};

char code PY_mb_zhe[]   ={"遮折哲蛰辙者锗这浙蔗着"};

char code PY_mb_zhen[]  ={"贞针侦珍真砧斟甄臻诊枕疹阵振镇震帧"};

char code PY_mb_zheng[] ={"争征怔挣狰睁蒸拯整正证郑政症"};

char code PY_mb_zhi[]   ={"之支汁芝吱枝知织肢脂蜘执侄直值职植殖止只旨址纸指趾至志制帜治炙质峙挚秩致掷痔窒智滞稚置"};

char code PY_mb_zhong[] ={"中忠终盅钟衷肿种仲众重"};

char code PY_mb_zhou[]  ={"州舟诌周洲粥轴肘帚咒宙昼皱骤"};

char code PY_mb_zhu[]   ={"朱诛株珠诸猪蛛竹烛逐主拄煮嘱瞩住助注贮驻柱祝著蛀筑铸"};

char code PY_mb_zhua[]  ={"抓"};

char code PY_mb_zhuai[] ={"拽"};

char code PY_mb_zhuan[] ={"专砖转撰篆"};

char code PY_mb_zhuang[]={"妆庄桩装壮状幢撞"};

char code PY_mb_zhui[]  ={"追椎锥坠缀赘"};

char code PY_mb_zhun[]  ={"谆准"};

char code PY_mb_zhuo[]  ={"卓拙捉桌灼茁浊酌啄琢"};

char code PY_mb_zi[]    ={"孜兹咨姿资淄滋籽子紫滓字自渍"};

char code PY_mb_zong[]  ={"宗综棕踪鬃总纵"};

char code PY_mb_zou[]   ={"邹走奏揍"};

char code PY_mb_zu[]    ={"租足卒族诅阻组祖"};

char code PY_mb_zuan[]  ={"赚纂钻"};

char code PY_mb_zui[]   ={"嘴最罪醉"};

char code PY_mb_zun[]   ={"尊遵"};

char code PY_mb_zuo[]   ={"昨左佐作坐座做"};

char code PY_mb_space[] ={""};

网友:
硬件是怎么接口的啊?麻烦给讲讲好么?

楼主:
硬件就是在外面接按键+NANDFLASH,不需要串口通讯,只要在IAR里能编译通过

网友:
太菜了,还是不懂。就跟我不明白嵌入式一样。

网友(2006-09-20):
我也COPY了这个代码,总是不行,好象很少有人玩输入法:(

网友:
请高手们进来指点下啊

网友(2007-04-05):
用mega128做了输入法的程序,就是字库不能放到flash的64k以上,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楼主把硬件图也贴上

网友(2007-10-23):
我也做了移植手术,但是不成功、有哪位高手露两手的?
字库占用的资源太多了,吞不下去。

网友:
我的调试成功了、、、可以直接放入flash,但是不会用。呵呵不知道怎样通过键盘去控制显示出来,就像写短信那样

网友:
汗个。。。楼上的不是打算直接就这么显示吧。。

首先需要知道为什么在KEIL C51下仿真就可以进行汉字输入,因为C51自带的那个串口终端显示出的是ASCII,也就是说,如果你输出的是汉字内码,那它显示的就是汉字。

移植到avr下的话,是需要加字库的,通过传递汉字的内码,查询到汉字的字模,然后显示的。

一个16x16的汉字库是256k,一般的avr单片机是不可能有这么大容量的,所以一定要外加flash做字库。加一个512k的flash,前半段空间可以用放拼音所指的汉字内码,后半段放汉字字库,键盘输入得到拼音后,查询前半段flash得到汉字内码,根据内码查询后半段flash得到汉字字模,然后显示。

网友:
能把字库放进avr去,编译通过了,到时调用里面的汉字内码行不行得通???
10楼的大哥有有关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2012-09-20):
学习了,也想亲手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