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IP0.9移植代码-AVRMEGA32

楼主(2006-07-04):
IP:192.168.0.100

网友:
谢谢搂主,有原理图可以共享一下吗?

网友:
感谢MirrorOK的工作

我现在可以将uIP在WinAVR+GCC下编译,也可以ping,可以telnet 1234端口

但是,我将httpd集成进去后,就ping不了,也无法连接80端口

请教一下MirrorOK,我有什么地方有错?

我是这样:

将httpd相关的c和h文件复制到uip目录下

将app.h和app.c从project中移出

修改uipopt.h,用httpd.h代替app.h

在main.c中,用httpd_init();代替example1_init();

编译正常,但是ping和telnet 80端口,或者IE访问,都没有反应

请MIRROROK指点一下。

btw: 建议MIRROROK以后做板时,串口座用母头(有孔的那种),现在用的是针的那种,还要转换一下

网友:
解决!

是内存太小了

生成的目标里面数据占了太多的内存

下一步是如何使那些html文件只放在flash里面,不要映射到ram中

楼主:
是内存太小了 ?如何修改的

下一步是如何使那些html文件只放在flash里面,不要映射到ram中

这个需要专门的软件将HTML(固定的)写成C CODE !!

网友:
少占内存的方法有两个:

1、减小文件大小,同时也减小buf的大小,让.data占用的空间小于100%。这个方法只能让程序可以运行,但不具实用价值。我现在就是这样,至少证明uIP可以在这块板上运行

2、将html放到flash中,定义那些html的类型如下:

    prog_char data_tcp_header_html[] = {..........

这个prog_char类型的东东都是放在flash中,但是uip目前是直接调ram里的data,而prog_char里的东东需要专门的strncpy,所以偶今天要好好的改一改httpd.c,试试....

。。。。呵呵。。。。

网友:
另外请问一下MirrorOK,板上的74HC573是必须的吗?

我还买有一块不带MCU的小板,我想连上个M128的板子试试,不用573直接连接,可以吗?

因为刚接触这东东,有很多东西不了解。

楼主:
另外请问一下MirrorOK,板上的74HC573是必须的吗?--不是

MEGA128的时候需要用,因为需要地址线!

网友:
内存是个大问题

那些HTML和都放到Flash中了,但是RAM中的缓冲很小,有些文件无法处理。m32只有2k ram,整个程序中,可以拿来做cache的不超过1K,uIP中要求一次性的send,所以html/gif等等的大小不能超过1K

如果要在项目里面用,还要加上实现项目本身功能的代码,也还要占ram

看来,即使是使用M128,内存也不够

只有加块62256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