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为什么不用低端路由器改成ARM的学习板呢!?

楼主(2006-07-05):
本人折了几个路中器那种家用的路由器看过都是用ARM核的网络处理器,而板子上面也还有一个JTAG接口只是没有焊上针脚,只要自己焊上针脚我想一样可以和其它的学板没有什么差别吧!

网友:
现在的路由器都要好几百呢!!

网友:
你怎么学啊,人家里面的程序可能加密了,你擦不掉,烧不进去啊.

网友:
不知道那家好心的厂家,会将原理和代码一起给你出售???

楼主:
我自己折开的路由器

,在边上的接口可以看得很明白是JTAG接口!一般的arm系列处理器很少很少会加密的!要不厂家自己以后也难调试!只是楼上的说没有原理图学不了,也没有例程也学不了!晕!你自己可以去看DATASHEET呀!不可能什么都是别人写好了你才用嘛!其实我个人的看法要学的是ARM核程序编写,其实的资源都是不同的厂家按不同的要求加上去的!自己可以找个什么UCLINUX或者UCOS2之类的下载下去学学吧!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欢迎拍砖!我上传了几个这种路由器芯的DATASHEET大家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再发一点资料!这个是上面那个路由器上面的留下的接口说明!

下面这个Firmware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22430.rar这个Firmware是基于ThreadX OS.差点忘记说了,这个路由是D-LINK的叫604的那一种吧!不过他同是一种不同时间出来的有可能和上面的不一样!

网友:
哈哈,我就用这个方法,不过不是低端的,用LINKSYS

网友:
rogetxu

能否介绍一下LINKSYS 他的收费方式以及和其他版本的linux比较的优缺点?3Q

网友:
是个好办法。我这里正好有一个不能用,拆开看能不能。。。。。。。。。

网友:
只用linksys的硬件,不涉及liense,

网友:
在网上查到的一些路由器使用的CPU的资料.

http://www.pbnet.com.br/openline/bruno/hardware/

网友(2007-03-04):
有没有TP-link使用的88E6218的datasheet???

网友(2007-10-13):
TP-link的TL-R402M用的是那一款arm,能不能用作arm学习板。

网友:
402用的是88E6218
就是这块片子!!!

网友:
听好多人都说用路由器作开发板,但是他控制台从哪出?
我没看到有路由器的板子把串口留出来的.
一般嵌入式很少加密的,加密的90%是用cpld作下逻辑加密

网友:
用baidu搜
ipTIME的IP0422路由器
用ks8695
taobao上卖100

网友:
发现一般的路游器都是用的Marvell W8686系列系列。。还有很多硬盘也是用的这些东西做控制器。。。

网友:
同意你的观点!路由器 ARM9 100元左右

网友:
关注.....
很久就有这想法了
找到一篇这样的文章
基于88E6218的SOHO网络开发平台设计

http://www.mcuol.com/Solution/195/2177.htm

说的是用88E6218,我打开我的路由器,用的就是这种,而且在网上查很多路由器都用这个
看图片都有JTAG接口,
引用上面网址中的一段文字

③微处理器,即88E6218,是整个开发平台的工作和控制中心。
    ④BOOT Flash存储器,用于存放系统的启动程序以及其他在系统掉电后需要保存的数据。
    ⑤StrataFlash存储器,用于存放嵌入式操作系统和各种用户应用程序。
    ⑥SDRAM存储器,是平台为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提供的运行空间,也是程序运行中大量网络数据的缓存空间。
    ⑦网络端口。4个10/100 Mhps速率的RJ45接口,为系统提供以太网接入的物理通道;1个WAN接口,可配置为电口或光口,本平台为电口;1个MII接口。
    ⑧RS232串口,可作为系统的Console调试口或用于平台与其他应用系统的短距离双向串行通信接口。
    ⑨JTAG接口。通过该接口可对系统进行调试、编程等。
    ⑩系统总线扩展。引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必需的控制总线,便于用户根据自身的特定需求,扩展外围电路。

网友:
居然列表里面还有x86的

网友:
记得开源社区里面有这个项目。。。
地址好像是这个:
http://hri.sourceforge.net/
我把一个腾达的路由器拆了,并用漆包线把JTAG口焊出来,一直没有时间试,芯片和楼主这个一摸一样的。。。

网友:
呵呵,看起来主意不错啊!!!

网友:
做开发板没有用还不如买芯片

网友:
公司是做这方面东西的。
有用arm,不过mips应该更多。
主要的障碍是这类板子不会留有io口出来,另外资料少,公司用的cpu到网上找根本没这信息,全球也就5家在用。
还有flash如何写是个问题。还有这类cpu一般都是专用型的等等。

其实如果能把bootloader搞出来,搞好了也可以用,不过只能是写写程序。公司开发也是这样,首先做driver的把硬件相关的给port起来,然后就交给一帮人去写软件。
bootloader用来load firmware,如果能把ethernet 用起来就用ftfp 去load。仿真器基本上没人用,全公司就两个。

网友:
好想法,以后学arm 了试下

网友:
楼主是什么品牌型号的路由器?

网友(2008-10-26):
     利用路由器学习arm以及mips,主意是不错,但网上资料很难找,我拆了一个路由器,两个ADSl,jtag口以及串口我都引出来了,但是芯片的datasheet却无法找到.例如BCM6338,helium210,以及mips芯片 wp3211

网友:
很多人都用无线路由刷了DD-WRT,其实就是一台装了LINUX的小电脑,可以 连上了U盘,SD卡,Usb声卡,显卡,摄像头。等

下面是DD-WRT支持的路由,有好多种哦。

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Supported_Devices

jtag口以及串口都有介绍使用的。

偶也想学习学习。有兴趣网友可以参考下面网页。

http://www.right.com.cn/forum/forumdisplay.php?fid=58&page=1

http://www.dd-wrt.com/dd-wrtv3/index.php

JTAG

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JTAG_pinouts

串口

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Serial_port_pinouts

SD卡

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SD/MMC_mod

太多了大家慢慢看

http://www.dd-wrt.com/wiki/index.php/Category:LaFonera_Hardware_%28en%29

本贴被 onai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26,23:40:21.

网友:
Linksys的好多都是linux的系统,源码都能搞的到,不知道能不能自己写点东西进去?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下。尤其是30楼的东西

网友:
marvell的资料有NDA限制,所以没人能随便发出来的。

网友:
88E6218是marvell的,datasheet找不到。

KS8695X的话,官方(www.Micrel.com)有移植好的linux。网站上datasheet和linux以及uboot和arm-linux-toolchain,都可以下载到,资料多。还有VxWorks的BSP。

IPtime0422使用的是KS8695X,也就这个的最便宜了,不过JTAG没有引出,自己引出的话,比较麻烦,只能直接在芯片上焊接,我是用很细的漆包线引出的。串口直接引出了,连接上启动后能看到路由器的软件(linux)的信息,有提示按热键进入配置,不过好像改过了,官方默认的Ctrl+B(好像是)不能进入配置界面。串口的一个电阻要去掉,不然不能工作,网上有这个修改方法。

还有就是NetGear的RP614V3也是KS8695X的,V2的是S3C4510B的。

使用路由器的不好处就是GPIO等打斗没有引出,比较麻烦的。

网友:
补充下:我看4楼的图片,JP2应该是串口了。看起来很明显的2根连线应该是Rx和Tx。

网友:
这个可是好资源,要利用

网友:
关键在于,你想学啥呢?如果只是为了熟悉指令,那用仿真器不就行了?

这东东只是用来玩的,学习功用有限.如果是为了学习,暂时不要在这东东上浪费时间,等成为了高手再来玩它.

网友(2010-03-17):
作个标记先啊!说不定将来用得上啊!

网友(2010-05-03):
如果能搞.真的很好

网友(2010-08-12):
不错啊,好东西,可以做开发板的,只是只有特定的型号好做。有些MIPS的CPU不好找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挖挖挖.......

发现有波仔,有路由器的帖子,总有人在挖哈。。。

网友:
看到好贴就行看到漂亮MM,有种要顶顶的冲动!

网友:
不推荐这样做。初次学习ARM,硬件没有原理图,软件没有例程只会是事倍功半。
况且现在的开发板都已经白菜价了,多花一点钱买一个资料详细,例程丰富的板子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节省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网友(2011-03-02):
我有个tplink wr340G+ 可惜没资料 交换芯片是Marvell 88E6060
路由和管理部分是Atheros AR2317都没有资料啊!
AR2317内置了一颗比较老的32bit MIPS R4Kc CPU,无线的MAC和PHY,还有一个和Marvell 88E6060连的以太网MAC(MII接口)。

网友:
发个Linksys WRT54G的改装资料

网友:
我的路由器是RTL8186芯片,网上资料大把,还有linux开发环境

网友(2011-09-03):
回复 网友B:

好资料

网友:
这也太费时间了吧

网友:
这也行啊,不错哟,我的路由器刚买不久,有人要么?可以便宜点出售,带正规发票的哟

网友:
这个想法是不错的,
相当的有创意。。。

网友:
羡慕啊~水平问题啊...哪天有点基础了再回头来改造一个玩~现在就是玩烂10个估计都搞不出来额~

网友(2011-11-09):
可以找低端MP4来搞:有显示屏,资料更多,价格也就100多。具体找RK27XX的芯片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