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上如果只有一台设备的情况下还能发数据吗?

楼主(2006-07-05):
  如果现在CAN总线上只有一台设备,那么这台设备如果启动CAN的发送,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一直发个不停

网友:
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我的CAN发送程序如下

  /*************************************************

                SJA1000发送子函数

*************************************************/

void CanTransmit(void)

{

        uchar status;

        CLI();                                                          //关中断

        TransBuffer[0]=0x85;

        TransBuffer[1]=0x00;

        TransBuffer[2]=0x00;

        TransBuffer[3]=Address;                   //将本机地址赋给ID码的ID5-ID12

        TransBuffer[4]=0x00;

        TransBuffer[5]=0x01;

        TransBuffer[6]=0x02;

        TransBuffer[7]=0x03;

        TransBuffer[8]=0x04;

        TransBuffer[9]=0x05;

        TransBuffer[10]=0x06;

        TransBuffer[11]=0x07;

        TransBuffer[12]=0xaa;

        while(!(read_sja(SR)&0x04));   //wait until reg2^2==1 ,即判断发送缓冲器的状态

        PORTD ^= BIT(5);

        write_sja(TXEFF,TransBuffer[0]);                   //扩展帧,数据长度为8个字节

        write_sja(TXID0,TransBuffer[1]);

        write_sja(TXID1,TransBuffer[2]);

        write_sja(TXID2,TransBuffer[3]);

        write_sja(TXID3,TransBuffer[4]);

        write_sja(TXDATA0,TransBuffer[5]);

        write_sja(TXDATA1,TransBuffer[6]);

        write_sja(TXDATA2,TransBuffer[7]);

        write_sja(TXDATA3,TransBuffer[8]);

        write_sja(TXDATA4,TransBuffer[9]);

        //write_sja(TXDATA5,TransBuffer[10]);

        //write_sja(TXDATA6,TransBuffer[11]);

        //write_sja(TXDATA7,TransBuffer[12]);

        write_sja(CMR,0x01);                  //发送请求命令

        SEI();                                                      //开中断

}

  我试过,如果总线上只有一个设备,当我启动这个设备的发送时,即调用上面的发送程序时,第一次程序不会死,而第二次发送时,程序死在了while(!(read_sja(SR)&0x04));

网友:
做个实验不就知道那 ,

网友:
因为你还没发出去 就一直在查询等待啊 当然死机拉 很正常的

网友:
CAN 总线不可以只有一个设备在总线上。

要调试必须要有2个以上的设备!所以CAN控制器一般都有一个listen的工作模式,实现内部的数据闭环发送、接收“自发、自收”,方便调试!等调试好了再转入正常的收、发模式。

    这些在CAN 协议的手册里好象有说明,刚开始开发CAN总线的时候好象记得看过,现在忘了。

楼主:
找到解决办法了,采用查询方式来发送数据.把从 while(!(read_sja(SR)&0x04));   开始的一段代码改为:

 if((read_sja(SR)&0x04) != 0);   //reg2^2==1 ,即判断发送缓冲器的状态

        {

            write_sja(TXEFF,TransBuffer[0]);                   //扩展帧,数据长度为8个字节

                write_sja(TXID0,TransBuffer[1]);

                write_sja(TXID1,TransBuffer[2]);

                write_sja(TXID2,TransBuffer[3]);

                write_sja(TXID3,TransBuffer[4]);

                write_sja(TXDATA0,TransBuffer[5]);

                write_sja(TXDATA1,TransBuffer[6]);

                write_sja(TXDATA2,TransBuffer[7]);

                write_sja(TXDATA3,TransBuffer[8]);

                write_sja(TXDATA4,TransBuffer[9]);

                write_sja(TXDATA5,TransBuffer[10]);

                write_sja(TXDATA6,TransBuffer[11]);

                write_sja(TXDATA7,TransBuffer[12]);

                write_sja(CMR,0x01);                  //发送请求命令

                SEI();                                                      //开中断

            CanTxSucFlag=1;                                  //置发送成功标志位

        }

   然后在主程序查询CanTxSucFlag的状态,即知道数据是否发送成功了.
-----此内容被LOVEMCU于2006-07-05,14:50:20编辑过

网友(2011-09-27):
回复 网友A:

网友B(2013-04-25):
goblin :CAN 总线不可以只有一个设备在总线上。

要调试必须要有2个以上的设备!所以CAN控制器一般都有一个listen的工作模式,实现内部的数据闭环发送、接收“自发、自收”,方便调试!等调试好了再转入正常的收、发模式。

找了好久,就为了找这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好久,就为了找这句话

这句话太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