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和MAX6675组成的温度测量板

楼主(2006-07-06):
因为工作需要做了个M16和MAX6675组成的温度测量板,温度传感器是K型热电偶.效果还可以,传点图片给大家看看.

总体外形

M16

MAX6675

温度显示

楼主:
原程序(ICC的)

楼主:
以后有时间再把它改成温度控制板

网友:
6675多少钱一棵,精度如何??

楼主:
34一片,精度0.25度,0-1023.75度的测量范围

网友:
34好贵哦

楼主:
贵是贵了点,但简单.省去了复杂的电路.懒人的做法:)

网友:
呵呵,我也用过,申请的样片,还是从<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那本书上看到的.

我们那台大型的工业设备,十几万,根本就不在乎在几十快钱.

楼主:
请问楼上的,你当时是做的温度控制吗?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分辨率是0.25,但是实际的精度是+ -3啊!也就是6/1024 = 0.6%如果在仪表这个行业可能定标准也就只能是1%的精度了,这样会不会精度太底了点!因为仪表一般都在0.1%到0.2%的精度,还望指点

网友:
最小分辨率是10.25uV,也就是说按照他的PDF来讲,精度千分之一,楼上的你看错了,+-3表示内部的温度补偿探头的误差是+-3。按照这个结论去推断其内部的参考源为0.4V。

网友:
29块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不错,呵呵,可以考虑用这个做一个小冰箱,使用半导体制冷的那种,就是不晓得在哪里买那个玩意儿,制冷效果如何,嘿嘿

网友:
ljd166 老兄你好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热电偶测量温度好象是(热端-冷端),如果冷端都有6度的温差那热端不是也一样的不准吗??

本人比较菜鸟,也刚基础这个东东,欢迎高手教育

楼主:
6675有冷端补偿的.our_avr 你不会没注意吧.

网友:
不是啊!我看的就是冷端有6度的温度差的!没有接触过这个东西啊可能是哪个地方的知识点还没有掌握!

网友:
用这个芯片最好不要在其前端做信号转换,因为这样容易破坏其内部的电路并且影响转换效果。

冷端6度?不明白??

其实冷端补偿不用考虑的那么周密,毕竟其变化不会很大地影响到你的精度。再者,即使有这么多的温度差,在标定的时候将其滤掉即可,主要不是冷端,而是线性度和温度漂移,同时还要考虑到其精度的问题。

具体没有做过实际测量不过以前确实用6675设计过一个温控板,但是由于非典一切泡汤了。用来控制锅炉温度,属于专用的闭环控制系统。

6675在800度以内按照PDF上说是可以测量很好的精度,但是这需要经过很好的标定和实验,如果兄弟们谁做出来了,我可以帮你们标定,用专门的标定仪(FLUKE725)可以帮你们做检测。

目前我是用16BIT AD来做千分之一的精度,效果还可以。
-----此内容被ljd166于2006-07-10,15:57:18编辑过

网友:
刚问过北京的技术支持,不能达到0.1%的精度

楼主:
our_avr,接口是热电偶芯片精度做到0.1%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的.热电偶的精度又能做到多少呢?热电偶的精度应该还没有这个片子高的.

网友(2009-03-07):
按楼主的方法自己搭了个电路出来,但显示出来的全是不对的数字,乱七八糟的,什么回事。

网友:
原来25元,放在那里没用过

网友(2009-11-21):
我晕,糊涂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找Pt100的驱动电路,结果发现了这种傻瓜化的测温IC。
请问有了这个,Pt100还用得着吗?

网友(2011-04-18):
mark,不错,有空来做一个来玩玩

网友:
楼主买的太贵了,我买的17元
淘宝上买的

网友:
MAX6675我测试到450摄氏度,超过300后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测试环境:日本造恒温箱+福禄克温度表

网友:
MAX6675在 MAX公司买要15元,不过还是贵了点,什么时候做到10元就好啦

网友(2011-05-27):
认真学习一下最近正研究这个。

网友(2012-09-04):
研究一下下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