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芯片电源引脚旁边都要接个104电容,听说再接个4.7u的钽电容效果更好。请教一下原

楼主(2006-07-06):
请问这个钽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有没有这个必要。

不是滤波吧,有104呢。

是稳压吗,电容量小了点啊。

还是两者都有?

请教,谢谢!

网友:
一般是使用一个100uf以上的铝电解加一个104

钽电容好像她的高频阻抗更低,对于高频的杂波滤除效果更好~~

我一般用10uf或22uf的钽电容代替100uf的铝电解,然后还放一个104

不知道我的解释和做法是否正确,还请各位指点了

楼主:
谢谢violit,滤波当然是电容越小越好,为什么要用4.7u?还是极性电容,不解。

网友:
一般使用两个

一个大的用于稳压

一个小的用于滤除高频杂波

网友:
violit可能看错LZ的问题了:),楼主的问题是个信号完整性的问题。

为了减小电源分布系统中的电压轨道塌陷,我们要在芯片电源引脚上接几个去耦电容,为芯片提供瞬间电流。

它可以根据你芯片的功率损耗计算出来:

去耦时间(电压下降量达到电源电压5%)=C*0.05*V*V/P

通常要提供5us的去耦时间,然后你会算出一个1W芯片,3.3V电源大概要10u去耦电容。

网友:
“铝和钽电解电容在低频结尾处有优势,主要在蓄能和低频滤波器中采用;在中频范

围内(Khz~MHZ)陶瓷电容有优势,主要用作去耦和高频滤波器。低漂移的陶瓷电容和

云母电容主要用在超高频或者微波应用中。”这是freescale一篇应用笔记中提到的。

网友:
比较简单

网友:
其实一般的应用不用太计较这个,如果真的对信号完整和滤波的重要性很突出,用一般电容也是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好的电容要有一定的存储条件,一定的保质期,同时对于安装和位置也有要求等等,这些条件都满足了才能发挥好电容的作用。

网友(2011-12-18):
为什么有的电容采用有极的,有的采用无极的?是不是无极的主要是用来滤波的,而无极的除了滤波外还能稳压。但是稳压的话,为什么不用二极管了?

网友(2014-11-17):
低频的数字芯片电源输入并一个10uf的钽电容跟104的电容这样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