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CDC - a USB to Serial Converter(软USB实现通用串口(用CDC类))

楼主(2006-07-06):
AVR-CDC - a USB to Serial Converter

This ingenious project implements the USB 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 making use of the operating system's driver for the device class. No separate driver is needed on the host! Although it goes somewhat beyond the USB specification, it works on all major operating systems.

http://www.recursion.jp/avrcdc/

Author: Osamu Tamura

相关资料

楼主(2006-08-21):
COM3是用ATMEGA8虚拟出来的串口

楼主:
串口号COM1到COM256可选

楼主:
在Jtag ICE中使用

楼主:
驱动

-----此内容被shaoshunda于2006-08-21,21:20:54编辑过

楼主:
下一步将用ATmega8的USB串口类实现单片的USB接口的AVR910

网友:
狂顶不带停!!!!!!!!!!!!!!

网友:
呵呵,大家可以自己做USB转串口线了,如果稳定性好的话,那就很棒了!

网友:
好了   搞定   能跑 不错

网友:
好东西!

终于开发出来了!大家试验下。

不知最高速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
文档里面写是19200bps。

不知道14楼兄弟用什么编译的?我用WINAVR总是显示“Don't know how to make 'all'”

网友:
我直接把.hex文件直接写到MEGA8里试的  发现可以跑

不过我也不知道用什么编译,我觉得用Studoi 4应该能编译的

楼主:
我用 AVR Studio 4.12 Service Pack 3 + Winavr 20060421

芯片用ATmega16  重新编译后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我试过了, 不稳定

    我的是Win2k professional+SP4, M8烧的是下载包里提供的hex文件, M8插在面包板上.

测试时把M8的Rx和Tx相连, 然后用超级终端打开这个东东虚拟的串口, 开始还可以, 但是发了一定量(但是也不固定)的数据后, 超级终端里不回显. 坚持不懈的发, 后来回显的是前面发送的内容. 关闭串口重新打开也是如此, 只有从USB口断开或者M8复位才行. 而且把stk500, jtag的Hex烧到M16里, 通过这东东 AVRStudio 也检测不到. 分析工具检测表明, 确实是没有回传数据.

    下回我试一下烧两个M8, 让这两个M8互相通信, 看看稳定性如何.

    就USB协议来说, M8工作在12M是不够快的. 虽然有AVR309成功的范例, 但是前提条件是通信线路质量够好, 因为这里的CDC类还有AVR309都没有做CRC校验. 如果通信受干扰, 通信肯定出问题.

    我的E文不好, 阅读USB协议非常的困难, 大致意思是: USB设备收到USB host的某些包, 是需要做ACK, NAK或其它的应答的. 如果CRC检验出错, 则不做任何应答.12M的M8, 只有时间接收一个USB通信包, 来不及做检验, 只能假装接收的数据是好的, 匆匆忙忙做了应答(熟悉USB协议的帮我纠正一下). 我还没有看缓冲处理那里的代码, 不知道这个CDC类会不会有缓冲溢出等问题(上面不是有回显滞后的现象吗?).

    我本来打算为AVR309写一个串口驱动, 但是觉得实现一个CDC Frame更有意思(学习AVR嘛, 如果成功的话, 估计比cp2102等都好用), 因此在阅读USB协议文档. 此间看到这个帖子, 然后试了一下, 还大致浏览了一下它的代码.得上上述初浅的结论.不对还请诸位指出----先谢了.

    如果armok提供c5131片子邮购的话, 大家自己做USB to UART倒不错. Atmel有一个USB2.0的CDC范例. 这东东的稳定性应该是不错的, 因为它的USB通信是硬件完成的. 其它片子如PIC也提供这样的范例.

    6楼的驱动是多余的, 它实现的是标准的CDC类, Windows内置驱动, 不过需要下载包里的inf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宝贵经验。

我想做一个USB遥控器,当然是指用这个例子改造一下,而不是用现成的90S2313方案。上位机程序我就非常熟悉了,关键是AVR能够一个MCU完成红外接收和USB就过瘾了。12M不够,用20M行不行?

楼主:
我刚测试,很稳定啊

    我的系统是Winxp professional SP2,用的芯片是ATmega16,编译环境是AVR Studio 4.12 Service Pack 3 + Winavr 20060421,优化等级-0s,我是用万能板搭的电路,除了ATmega16用集成座外,其它器件都直接焊在板子上。测试时把ATmega16的Rx和Tx相连, 然后用超级终端打开这个东东虚拟的串口,不停的发字符发文件,都没问题啊

楼主:
传送文件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将这个模拟的COM3的输出接入COM2口的输入,用大文件传输测试一下.

网友:
那我再多做一些测试, 改善一下测试条件.

    昨天大致阅读了一下这个CDC类的缓冲处理代码, 如果缓冲慢了, 那么就丢弃新的数据, 无论是上行还是下行.

楼主:
回【25楼】 GandF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COM3是ATmega16模拟出来的

楼主:
自发自收,我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了一下,发送周期1毫秒,自动发送,不停的发送几分钟后,出现收不到字符的现象,串口关闭后重新打开,又恢复正常。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26楼】 jimo 所说的原因。我看了一下代码接收缓冲区的大为256,发送缓冲区的大小为128

网友:
调试所用的速度是多少?

我也试着编译程序,发现整个程序只占用M8的FLASH和RAM一半的空间,增大接收、发送缓冲区应该是可以的。关键还是这个速度,麻烦调低速度再测试一下,看看稳定的最高速度是多少?

网友:
26楼打错了一个字, 不知道对大家的理解是否有误导, 正确的是: "如果缓冲满了"

    如果仅仅是缓冲区处理不好, 这个容易处理, 在应答前判断一下缓冲区再决定回复ACK还是NAK.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CRC校验, 不做CRC校验, 不符合USB通信标准, 出现干扰的话, 无法保证通信的可靠.

    至于速度, 我想不要期望太高, 但是也不赖, 应该只受限于M8的UART的速度. 上面shaoshunda不是可以工作在115200下吗? 如果改一下, 数据不用M8通过RX, TX传送, 而是用M16, 用16条IO线并行传送, 速度应该可以更高的.

网友:
我原先用标准PC串口频繁发数据,也出现过发一段时间后发送失败的情况,后来软件上判断发送失败就关闭串口重新打开,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问题,我肯定可以使用,就是改写一下上位机软件即可。

我想请问,改20M晶振行不行?

网友:
12M时, 刚好有时间接收一个通信包和生成一个应答, 从代码的描述来看, 要求控制在60个时钟周期(?), 而对8字节(USB数据包的大小)进行CRC16计算, 要远大于60个始终周期, 等待完成CRC16的计算, USB Host都认为USB Device无应答而重发了. 因此24M都不行. 很多成熟的USB芯片内部的时钟都工作在48M.

    这是我对USB协议初浅的理解, E文不好,理解的不透彻.

    或许我理解错了, USB Host允许USB Device花费教长的时间才应答的话, 那倒是可以的. 但是这样导致一个后果: 低速USB Device会把高速的USB总线拖慢的: 带宽在等待中白白的浪费.

    因此20M是不行的, 而且M8超频到20M, 芯片自身的稳定性还是否可靠呢?

    改写上位机也许可以解决缓冲的问题, 但是虚拟串口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串口的电脑要使用旧的软件, 这样的话上位机软件是无法重写的. 而且象STK500等协议是有时间限制的, 不能等待过长的时间.

网友:
上传相关的USB协议供高手参考

USB_DEVICE_CLASS_COMMUNICATIONS 2 通信设备类(Communications Device) (CDC):电讯设备,如调制解调器、电话、应答机,等等 (这个程序就是用了这个协议,最好有高手翻译成中文)

IrDA设备类(IrDA Bridge Device):针对红外设备

usb 数据格式

网友:
我也正准备做一个。谢谢

网友:
好东西!

想学习做一个……我是菜鸟

网友:
用这个做编程器就好多了。有很多串口的编程软件都可以用了。

网友:
我仿制了一个。

电脑认为是:“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电路中的一个1.5K上拉电阻和两个68欧电阻不能省掉,还有熔丝位要正确,要用12M的晶振

网友:
谢谢 shaoshunda 楼主的答复!

一、安装情况

  1、由于手头一时没有完全相同的阻值:

    上拉电阻1.5K、使用了1K,上拉强了一些,是不是“大问题”?

    两个68欧电阻不能省掉,是47欧;

    M8的pin4(PD2),有弱上拉电阻1N(R4)。

  2、其余按电路图,12M的晶振。

  3、熔丝位,按 GandF的意见,全部取“0”:

     M8设置:

      (1)、外部晶振CKSEL0..3(1111)

      (2)、慢速启动(11)

      (3)、512字节BOOT区(11)

      (4)、BOOT启动(1)

            [提勾为“0”]____也就是所有的提勾全部取消。

           我是菜鸟。只能“依葫芦画瓢”。

二、测试了一些芯片的直流电压情况:

  1、USB供电串接两个4148二极管:

      Vcc=3.83V;

      晶体两端直流电压=7.88V/7.86V(pin9/Pin10);

      未使用IO端子直流电压~1.8V;

      USB之DATA+/DATA-直流电压=3.570V/0.055V;

      USB之+5V电源电压=5.00V。

  2、USB供电串接两个4148二极管短路……USB+5V直接供电:

      Vcc=5.00V;

      晶体两端直流电压=7.95V/7.92V(pin9/Pin10);

      未使用IO端子直流电压~2.24V;

      USB之DATA+/DATA-直流电压=3.862V/0.072V;

      USB之+5V电源电压=5.00V。

      请行家指教!

楼主:
熔丝位的设置情况

# Fuse high byte:

# 0xc9 = 1 1 0 0   1 0 0 1 <-- BOOTRST (boot reset vector at 0x0000)

#        ^ ^ ^ ^   ^ ^ ^------ BOOTSZ0

#        | | | |   | +-------- BOOTSZ1

#        | | | |   + --------- EESAVE (don't preserve EEPROM over chip erase)

#        | | | +-------------- CKOPT (full output swing)

#        | | +---------------- SPIEN (allow serial programming)

#        | +------------------ WDTON (WDT not always on)

#        +-------------------- RSTDISBL (reset pin is enabled)

# Fuse low byte:

# 0x9f = 1 0 0 1   1 1 1 1

#        ^ ^ \ /   \--+--/

#        | |  |       +------- CKSEL 3..0 (external >8M crystal)

#        | |  +--------------- SUT 1..0 (crystal osc, BOD enabled)

#        | +------------------ BODEN (BrownOut Detector enabled)

#        +-------------------- BODLEVEL (2.7V)

两个68欧电阻不能省掉,47欧太小了,要50欧以上,但又不能太大

具体见以下贴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548326&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shaoshunda 楼主您好:

    1、您的这个熔丝表,和 GandF 的,可是不一样啊?

    但是,按这个熔丝表烧写,电脑还是“不认识”这个USB设备!?

    2、两个68欧电阻,是“稍微”隔离一下 USB接口的数据线 Data+/Data- 和 M8端口的电阻;而 M8端口的输入阻抗又是非常高的;需要这样“精确”吗(个人愚见)?

    明天,我更换一下电阻,再试试?

    非常感谢您的细心指导!!!

网友:
今天,重新更换了电阻值:

    R1=R2=68.0欧姆;

    R3=1.5K;

    R4=0/1M(接入与否,都试过);

熔丝设置

    按GandF的和 shaoshunda的,都试过......

电源电压

    Vcc=3.8V/5.0V,都试过......

    ......

仍然是“无法识别的 USB 设备”!

    无能为力了——准备重新安装一块试验板——是否这块太拥挤了一点点(M8的插座下面、有6个元件,包括晶体)?

    好像论坛有人说,不使用PCB的安装,可能“无法识别”?

    我是临时“搭”的试验板:

楼主:
【43楼】 wxfhw 怎么没看到12M晶振啊

网友:
to shaoshunda :

    12M晶振,在M8芯片的下面。

今天下午安装了第二块试验板。

为了有可对比性,我还是“增加”了一些可选择的元件。

    这次,一下子就“成功”了.......

      初步看了看元件参数的变化容许范围:

1、电源电压Vcc:3.6V/5.0V——均可;

2、USB接口 Data+/Data- 隔离电阻:47~(47+68)——均可;

3、Data- 上拉电阻 R3:510~1.5K——均可;

      上面的“均可”,就是均可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COM和LPT)》之中,增加一个“Commuications Part(COM3)"--------即完成了USB--COM的装换。

      印象:

      1、硬件的参数范围,不是非常严格的(尚未考虑真正的通信特性,只是指能否识别USB端口而言);

      2、为什么我的“第一板”不行?需要进一步对比分析。

网友:
它山之石可以造玉!

网友:
今天早上不放心,检查了一下熔丝位,是 GandF 建议的。

有意思的是:shaoshunda 介绍的 熔丝数值,“效果相同”,同样认识!

为什么???

楼主:
关键是设置成外部晶振12M

网友:
RS-232电平转换也正常了。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 sscom32.exe 自己发送+自己接收,是正常的。

——但是,试验连接 Easy51pro串行通讯编程器,失败了......

——原因有待查找!
-----此内容被wxfhw于2006-08-28,12:36:33编辑过

网友:
问题找到了——低级错误——RS-232的Txd/Rxd错误了。

可以连接 Easy51pro串行通讯编程器——手头只有这个三线连接的串口设备。

可是,读写过程之中有误码发生。

网友:
连续试验,还是存在误码.......波特率高时,相对误码多一点点。

网友:
wxfhw 找到第一板和第二板的差别了吗?我也失败了,现象和你一样。

网友:
To LRNAVR:

    不好意思了——最近没有时间——如果发现了差别(问题),我将在第一时间汇报。

网友:
wxfhw 你用的是M8还是M8L啊?

网友:
碰到“无法识别的 USB 设备”! 问题的朋友,最好确定一下PC机的USB口是否正常.

本人碰到类似问题,换个USB口搞定!

网友:
LRNAVR: 至今没有找到两次的关键差别(不同)!?

        我用的是M8还是M8L。

malife:我的在多于5台电脑上面试用,好像和PC机的USB口“无关”。

网友:
1. 从USB口取电, 串两个二极管分压, 得到近似3.3v电压

2. 烧个流水灯程序, 确保芯片工作正常

3. 检查1.5k的电阻在D-线对3.3v电源上拉

4. D-, D+线两个68-100欧姆的电阻不能错

5. 把2000年前的电脑仍到垃圾箱

6. 把USB口坏的电脑仍到垃圾箱

7. 烧范例里提供的Hex文件

8. M8的RX, TX短接

9. 安装驱动时使用范例里提示的inf文件

10. 在电脑上用串口调试软件或者超级终端测试

网友:
我的使用M16,用超级终端发送文件winxp出现蓝屏死机,不知是什么原因?

楼主:
【58楼】 malife

是不是每次都蓝屏

网友:
Cool!

另:上面的说明: No separate driver is needed on the host!

中文好像是:host上不需要驱动程序 ? 是什么意思?

楼主:
【60楼】 armok 阿莫

USB 的CDC类所用的驱动是Windows自带的,安装驱动时所用的Inf文件的作用是,告诉Windows

用了windows中哪些驱动文件,以及USB的PID、VID还有产品信息等

网友:
速度要求不高的可行,文档中说明最大波特率19200。115200估计是不行的。可以计算一下usb与串口的耗时。

网友:
标记关注,以后实践

网友:
固件是2006-06-28的版本了,

已经有AVR-CDC.2006-07-18和AVR-CDC.2006-08-28了.

刚刚开始学,还不是很明白,

以至于没有办法验证.

送给大家共享
-----此内容被jh_320于2006-09-17,02:28:06编辑过

楼主:
待会儿上传,可通过USB接口升级固件的Bootloader

楼主:
通过USB接口升级固件截图

楼主:
USB Bootloader 固件及PC端软件见帖子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44779&bbs_page_no=1&bbs_id=1000

网友:
刚用winavr,那位将工程打包后上传,谢谢,我尝试到winavr下编译不成功

楼主:
【70楼】 myjnj

晚上我会上传工程

网友:
我也是编译不成功,请楼主上传做好的吧。

楼主:
AVRCDC放在D:盘根目录

Winavr装在C:

AvrStudio V4.12 SP3 Build 490 + Winavr 2006.04.21

网友:
;avrcdc.inf 文件 修改

Signature="$Windows NT$"

Class=Ports

ClassGuid={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Provider=%COMPANY%

LayoutFile=layout.inf

DriverVer=06/06/2006,1.0.0.0

[Manufacturer]

%MFGNAME% = ManufName

[DestinationDirs]

DefaultDestDir=12

[ManufName]

%Modem3% = Modem3, USB\VID_16C0&PID_05E1

;------------------------------------------------------------------------------

;  Windows 2000/XP Sections

;------------------------------------------------------------------------------

[Modem3.nt]

CopyFiles=USBModemCopyFileSection

AddReg=Modem3.nt.AddReg

[USBModemCopyFileSection]

usbser.sys,,,0x20

[Modem3.nt.AddReg]

HKR,,DevLoader,,*ntkern

HKR,,NTMPDriver,,usbser.sys

HKR,,EnumPropPages32,,"MsPorts.dll,SerialPortPropPageProvider"

[Modem3.nt.Services]

AddService=usbser, 0x00000002, DriverService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SERVICE%

ServiceType=1

StartType=3

ErrorControl=1

ServiceBinary=%12%\usbser.sys

;------------------------------------------------------------------------------

;  String Definitions

;------------------------------------------------------------------------------

[Strings]

COMPANY="OURAVR"                ;改成你公司的名字

MFGNAME="www.ouravr.com"        ;改成你公司的名字

Modem3="Communications Port"

SERVICE="USB-232 Emulation Driver" ;改成你公司的名字

;这样就可以嵌入到你的产品中
-----此内容被myjnj于2006-09-18,22:16:05编辑过

网友:
usbconfig.h 文件中的信息也要作修改

//******************************************************************

#define USB_CFG_VENDOR_NAME     'w', 'w', 'w', '.', 'r', 'e', 'c', 'u', 'r', 's', 'i', 'o', 'n', '.', 'j', 'p'

#define USB_CFG_VENDOR_NAME_LEN 16

/* These two values define the vendor name returned by the USB device. The name

* must be given as a list of characters under single quotes. The characters

* are interpreted as Unicode (UTF-16) entities.

* If you don't want a vendor name string, undefine these macros.

* ALWAYS define a vendor name containing your Internet domain name if you use

* obdev's free shared VID/PID pair. See the file USBID-License.txt for

* details.

*/

#define USB_CFG_DEVICE_NAME     'U', 'S', 'B', '-', '2', '3', '2'

#define USB_CFG_DEVICE_NAME_LEN 7

楼主:
虽然我知道怎么改,但还是要谢谢myjnj

网友(2006-10-17):
我把我做的usbasp改了一下,溶丝位没变,发送在19200下都是正常的,但接受一点反映也没有。直接把rxd,txd连上也收不到,哪位遇到过?

网友:
上面有好几处相关下载,楼主若能整理一下合在一个包里就太好了。

网友:
"COM3是用ATMEGA8虚拟出来的串口"是什么意思?

还有超级终端是WINDOWS自带的吗?

楼主:
超级终端是WINDOWS自带的。

COM3是由M8实现的USB转串口。

楼主:
【80楼】 xiaoke

最近比较没忙,有空我会打个完整的包上传。

网友:
【74楼】 shaoshunda

请问你的default的文件里怎么没C文件,如何编译呀?

楼主:
回【84楼】 MYMCU

default是用来存放目标文件的。

C文件在avrcdc中,注意是AVRCDC中的avrcdc。

-----------------------

注意:

AVRCDC放在D:盘根目录

Winavr装在C:

AvrStudio V4.12 SP3 Build 490 + Winavr 2006.04.21

打开AvrStudio的工程文件D:\AVRCDC\AvrCDC.aps进行编译

网友:
我打算用它来改造AVR JATG 用到手提电脑上.

网友:
【85楼】 shaoshunda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按照你说的做了,结果不行.我想用Winavr 2006.04.21编译,总是出错.见下面

> "make.exe" all

make.ex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 Process Exit Code: 2

> Time Taken: 00:00

我将cdcmega里的makefile文件放到avrcdc里也不行,我是新手,还望指教.

楼主:
回【87楼】 MYMCU ,

看【74楼】,【85楼】,【22楼】。

从【74楼】下载文件,具体存放路径已经在【74楼】,【85楼】做了说明了,

工程的具体设置看【22楼】。如果采用芯片不同,只需更改芯片的选项“Device”即可,看

网友:
shaoshunda 你好:

谢谢你的回复,按照你说的做了,结果行了.谢谢你!

下面是我编译的结果:

AVR Memory Usage

----------------

Device: atmega48

Program:    2744 bytes (67.0% Full)

(.text + .data + .bootloader)

Data:        481 bytes (93.9% Full)

(.data + .bss + .noinit)

Build succeeded with 0 Warnings...

网友(2006-11-20):
shaoshunda说用mega16做的,如果是16L,那么是不是超频在跑?如果是16的话,datasheet上建议的电压为4.5以上,usb串了2个4148不是就3.6V左右了,能稳定工作吗?

楼上有人用8PI做的,应该是超频跑的吧?
-----此内容被gingin于2006-11-20,22:30:55编辑过

网友:
哦,不需要驱动程序实在是太好了。

网友:
shaoshunda 你好:

有没有办法加个USB连接指示灯呀?

网友(2007-05-16):
请问楼主,我用本网站的串口调试助手试过收发都OK.

但是用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就无法发送文件?!

每次发送都提示"无效的消息格式"

请问有哪朋友知道以上原因?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不完善.

老的主板不能用.....

网友:
我有个问题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通过2个4148把电压降低,5V的电压不是正好是标准的吗?

网友:
标准是3.3V

网友:
AVRCDC出来的TX RX是在3.3V电压下出来的,可以直接和5V电源的目标板上的RX TX连接吗?

网友:
我今天用ATMEG8 做了一个,用了3个串口调试软件 自收自发,刚开始都没有问题,一般1分钟左右,电脑就重新启动了..好奇怪..

有一个电脑还兰屏 提示usbser.sys 等

网友(2007-09-19):
这个东西不至于那么差吧.
20楼:AVR309里,好像有做CRC校验吧。没校验的东西电脑的USB驱动芯片不认的。

网友:
用串口调试软件试验,自发自收,容易出现这个对话框:WriteFile function failed(win error code:23)。然后从usb上拔下来,重新关开一次串口,又可以了。win2k

网友:
测试了一下,发送很快,基本上不会丢包。接收有丢数据,如果速度太快就会有些数据收不到,但是总的来说比avr309快多了,无论是发送还是接收。但是309有好像不会出现丢数据的情况。

网友:
TINY45或TINY13能做吗?有谁试过吗?

网友:
实验了,真的要丢数据,不知道是不是:USB的 D+ 和 AVR外中断 共用的缘故。
AVR309是分开的。
或者说驱动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初步试了一下:
AVR309官方提供的M8源代码编译后,PC无法识别,不只是怎么回事,AVR-CDC的挺好用。
ATMEL,官方提供的AVR309源代码,不知为什么,
选择
version 2
m8def.inc文件头
要加一句
       .equ        OR        =3                ; old name kept for compatibilty

USBtoRS232.asm
       ldi         bitcount,CRC16poly
而不是
       ldi        bitcount,low(CRC16poly)

造成编译错误
选择
version 1,编译通过,结果PC还是无法识别

网友:
要是能改到57600或115200的速率就好了

网友(2007-11-21):
请问各位有没有ICC下面的源程序?

网友:
接收数据丢包

网友:
请问在 AVRISO mkII熔丝位要如何设置

# Fuse high byte:
# 0xc9 = 1 1 0 0   1 0 0 1 <-- BOOTRST (boot reset vector at 0x0000)
#        ^ ^ ^ ^   ^ ^ ^------ BOOTSZ0
#        | | | |   | +-------- BOOTSZ1
#        | | | |   + --------- EESAVE (don't preserve EEPROM over chip erase)
#        | | | +-------------- CKOPT (full output swing)
#        | | +---------------- SPIEN (allow serial programming)
#        | +------------------ WDTON (WDT not always on)
#        +-------------------- RSTDISBL (reset pin is enabled)
找不到BOOTRST
BOOTSZ0
BOOTZS1
这三个选项

网友:
【110楼】57600 test ok ?!!!!!!能否传上来
谢谢!!!!!!!!!!!!!!!!!!!!!!!!!!!!!!!!!!!!

网友:
这个程序用的usb驱动,现在有最新的版本了,最高可支持16.5MHZ的主频

是否有时间进行CRC校验了呢?

网友(2008-03-01):
对于这个CDC的项目驱动USBSER.sys微软出了一个XP下的补丁

http://publish.it168.com/2008/0227/20080227041701.shtml

我用90S2313做这个CDC在XP下没 驱动起来 :(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按http://www.recursion.jp/avrcdc/ 网站做了两个90S2313的AVRCDC ,
一个写CDC-2313.2007-10-03版,一个写CDC-2313.2008-01-27版

CDC-2313.2007-10-03好用
CDC-2313.2008-01-27 windows xp 不识别

网友(2008-05-28):
这个也要记号

楼主:
现在最新的AVR USB软核已经支持20MHz的主频了.

网友:
谁有57600的资料,能否传上来

网友:
作者Tamura很严谨,他说过CDC规程是USB 2.0的,对USB 1.1的低速(1.5Mbps)并无支持的保证,所以他这个作品是实验性的,不能肯定以后的OS是否能正常动作。现在确认的仅到Windows XP,Vista可能需要改动一些东西才能支持。
俺们国人就缺乏这份严谨啊,看看网上流传的电路便知,十之七八能捉出毛病来,画图者往往还不以为然,认为能动作就行了。

网友:
这个作者的东西试过,115200没问题.但有些调试助手只发一次就必须要重新关开端口.很多调试软件都没问题

网友:
好东西,正在找这个,本来想自己通过监测USB to UART的信号包来实现,现在有了就省了

网友:
找了一个报废U盘盒子做了个USB-TTL转换线,很好试.

115200bps小数据传输没发现丢数.

楼主:
Windows Vista 驱动

网友(2008-07-05):
这个在xp下能用吗? 我在2000下可以, xp下就不行了,有没有什么改善方法?

网友:
为什么我照着做了3个都不行,接上电脑总是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开始第一个是用以前没用完的PCB,但芯片是MEGA16。飞了几根线出来接USB插头,然后修改makefile改成mega16重新编译,烧进去后出现无法识别,以为是改成mega16后程序有问题,没那多精力看源代码,就打算按原版用mega48做.
第二个是用的mega48-8p,用万能板临时焊了个。直接用包里的hex文件,还是无法识别。将数据口串接的电阻改成50-100欧,上接电阻减小,也不行。接到其它几台电脑上试还是不行。以为mega48-8p不能超到12M,又开始做第3个。
第三个用的mega8-16pu,专门去了一趟电子市场买的。回来一试仍然不行。
现在我对这个USB转串口都快没信心了,想请教下做成功的朋友,用原版的电路是不是直接用包里面现成的hex就行?或者电路是不是哪里要改一下?

网友:
XP下可以的,M48V做一个就成功了,用包里的HEX烧的.

网友:
为什么我和电脑串口通讯不行啊
com3和com2口

网友:
耶,好了,通了

网友:
奇怪,同样的电路,又重新做了一个,电脑就认出来了。但很不稳定,连上电脑过十几分钟又出现无法识别,拔掉后重连又恢复正常。串口发送也有问题,RXD与TXD短接,用串口调试软件自发自收,有时发很长一串字符都可以正确接收,有时发几十个字符才收到一个。

网友:
谁用过2008-01-27版本的
我用了,rs232通讯可以,我看到程序里加了rs485通讯,但我试了,收发使能PORTD6脚怎么老是不起作用啊
谁用过,给解释一下。。。。

网友:
用M8做了一个,RXD与TXD短接,自发自收没问题,但用在STM32的ISP烧录中,却完全工作不正常,用数字示波器和BUSOUND截取数据对比,发现TXD的数据没问题,但RXD只收到第一个字节,后面的没有了,所以导致ISP烧录失败;我用的是2008-01-27的版本(目前最新的),看来还是要等版本更新才可以考虑了.

另,我后来找了个很旧的USB转串口,要另外安装驱动的,驱动的型号是HE800,接起来后实际使用工作正常.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发现如果是简化接线的就可以通信,可是如果系统是要求全功能的话就没辙了。

网友:
而且发现在发送了几次数据后,要关闭串口再打开才能再发送。更奇怪的是我的主机上的串口1竟然工作不正常了,重启后才正常,但是插上usbcdc后又不正常了,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

楼主:
总结:
     无法识别,也就是有些网友说的“制作失败”。
     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硬件电路参数不正确。
     2.芯片熔丝位设置不正确。
     3.重新编译时,编译选项不正确。
     对于第一点,USB官方文档规定USB的信号电平是在3.6V左右,有些电脑主板对USB的信号电平要求严格。
     如果将电路图中的两个二极管省掉,将会出现有些电脑可以识别,有些电脑无法识别的现象。不用两个
    二极管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个3.3V的稳压管替代。还有晶振必须使用12MHz,两个68欧的电阻不能省。
    如果没有68欧的电阻,也可以使用其它电阻替代,替代的电阻必须大于50欧小于100欧,越接近68欧越好,
    要不然也会出现无法识别的现象。
    对于第二点,熔丝位要设置正确,要设置成使用外部晶振,晶振频率12MHz.如果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无法识别的现象。
    对于第三点,编译的时候晶振频率要设置成12MHz,还有设置的芯片型号要与实际使用的芯片型号对应。
    如果设置不正确也会出现无法识别的现象。

    对于需要硬件握手的设备来说,可能无法正常工作(用作“USB转串口”(用作桥接设备)),现在只支持TXD,RXD。
    解决办法还是有的,那需要修改代码,用于支持完整的“USB转串口”。

补充:
     目前根据官方的测试,绝对稳定的波特率是57600。当然这是用作“USB转串口”(用作桥接设备)。
     如果不用作桥接设备,高波特率也是稳定的。比如说使用Avr的A/D采样通过USB的CDC类进行传输,使用115200也是稳定的。
     现在最新的AVR USB软核已经支持20MHz的晶振频率。avrcdc-vista的驱动已经OK了。
最后:
     软USB CDC并不是完美的,想要完美的USB CDC 那需要使用硬件的USB或者使用现成的USB转串口线。

网友:
按照MCU串口通讯的一般性规范
    RXD和TXD两根信号线在“平时”,都应该是“高电平”状态的——因为是“低电平‘有效’”
    但是,这个 CDC 的 RXD和TXD两根信号线、却是在“平常状态”之下,“总是”呈现“低电平”的!
    各位,是不是“注意到”这个情况?

    我利用这个CDC,可以和51通讯;
    但是,不能烧写STC51芯片......【STC_ISP_V3.5】和【STC_ISP_V3.9】软件,可以检测到这个 CDC串口......但是最后还是烧写失败——不知道是否和 CDC的这个“异常状态”相关?

楼主:
【145楼】 wxfhw
CDC端的串口是硬件的?

网友(2008-08-18):
哪位大侠 能传个在IAR下编译好的 AVR USB-232  ???

网友(2009-04-01):
mark.
不知道MEGA16能用不?

网友:
好,准备着手做一个

网友:
如果系统老是提示没有brusbser.sys,而且用了C:\WINDOWS\system32\drivers下的brusbser.sys时,系统显示说该端口不正常。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2009-05-06):
做了一个,电脑无法正确识别。
晕!

网友:
请问 我手焊了个 电脑识别了 驱动也装上了
我直接下载STC系列单片机 为什么不行啊?谢谢回复

网友:
现在不是有CYGNAL的CP210X系列的芯片了吗,直接就可以将UART转换为USB了,再电平适配一下就好了,我用的波特率做到了912000bps,很稳定呀

如有不妥请指正

网友(2009-08-14):
用mega8能做USB转串口,而usb的jtag ice是mega16 + PL2303(或其他芯片)
那么可以把他们结合起来,这样的话USBjtag只要一个mega16就能搞定奥
期待牛人出现啊!!!!!!!!!!!呵呵

网友(2009-09-28):
也准备试做一个

网友:
昨天做了一个,原理图和2楼一样,不过我没有使用1N4848,也就是说M8的电源直接取USB口的,但我在USB数据线上加了两个3V8的稳压管(手头找不到3V0到3V6的)。测试300到115200的波特率自发自收OK。
另外,直接接收单片机的数据正常,但是发送给单片机的数据单片机却收不到,发现将TXD线上的470欧姆短路后,单片机才能正常接收。

网友:
标记一下位置,好东西支持了

网友:
mark,挖一下坟,现在是cdc232.2009-07-20.zip了

ATmega8/48/88's internal UART is configured from the PC automatically.
1200-57600bps, data 7/8, parity N/E/O, stop 1/2

网友(2009-11-12):
既然WINDOWS有CDC类的标准驱动
那文件里的usbdrv文件夹是干啥用的?

网友:
这个好啊,可以DIY做USB转RS-232了!

网友:
这个东西又更新了

网友(2010-01-05):
有空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
电阻用27欧都行,烧录了armok01129021能正常运行,不过这类的东西确实很头晕,有些工程中可以正常识别,而有些工程中又不可以,感觉好像是USB数据线上的电阻太小了.最近搞这个M8的USB接口,用一些例程确实让人头晕,有些不可以用,怎么都无法识别USB,有些就可以,在熔丝设置一样的情况下手上的两片M8 IC有一块可以一块不可以的问题都发生,在这个例程中我发现我的这两块IC都能用,本以是一块坏的一块好的.现在都证明了.用上面那个例程,我手上的这块"有问题板"都能正常识别,没有发现有不能识别的现象.感觉还好,希望能为学习的朋友提供了使用信息,供参考.

网友(2010-03-05):
回复 楼主:

网友:
myjnj 请问如何安装avrcdc.inf文件。

网友:
“如果没有68欧的电阻,也可以使用其它电阻替代,替代的电阻必须大于50欧小于100欧,越接近68欧越好, ”

我用33欧的,。。工作正常。。。

网友(2010-04-09):
记下,明天来看

网友:
我做了个,自收自发没问题,就是连不上TOP851。为什么?

网友(2010-05-24):
编译通不过,undefined reference to `usbCrc16Append'

网友:
发现两个怪现象
1在XP系统下一安装inf就蓝屏并自动重启,试验了两台机器都是这样
2在64位Win7下使用正常,但是如果在连接有USBASP的情况下插入CDC232,系统会将其识别为USBASP。
以上问题,待高人解答

网友:
不知速度到底有多块。

网友(2010-12-26):
很好,制作成功啦,烧录的时候要看readme里面的熔丝配置,不然会不能收发数据
自发自收没问题,不知道当串口用会不会出现电平匹配问题,串口可是负逻辑,电压+/-13V了

网友(2011-07-17):
以前试过,遇到了问题:

http://218.16.124.207/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54383

所描述

avrcdc只能发送一次数据,要接收后才能再发送

文档上说  avrcdc 的可靠性还和主板、操作系统的组合有关,这个组合多了去了

网友(2011-10-13):
回复 楼主:

现在也在搞usb虚拟串口 好难啊现在一点头绪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好,谢谢!

thank u

网友(2011-12-15):
研究一下

网友(2012-03-31):
请教为什么在程序中加延时程序不执行啊?
void delay_s()
{
        unsigned int i = (12*143-2)*1000*1000;
        while(--i);
}

网友:
看没懂!那位解释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