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线步进电机驱动问题,相序是什么样的?

楼主(2006-07-07):
五线步进电机驱动问题,相序是什么样的呢?我用万用表测过,电机的线圈如下图

是不是com端接12v,另外四相依次置0就行?

楼主:
型号是28BYJ48A

网友:
公共端接12V,其他4个端子(A,B,C,D)接NPN的集电极,发射极接地,基极接MCU

可以这样通电(4相8拍):A相通电(接A相的三极管导通),A相B相通电,B相通电,B相C相通电,C相通电,C相D相通电,D相通电,D相A相通电,循环;把通电次序反过来就反转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谢谢!!
-----此内容被new_comer于2006-07-10,14:30:3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