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的更换,是否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06-07-08):
刚看到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45005&bbs_page_no=1&bbs_id=1000

前不久也是遇到同样问题,最后无法,,只好玩斜塔了。。

但是我看到JS们也是只用一把普通烙铁就连拆带焊搞定的。

网友:
这个怎么这么长的脚在外面啊?

我也是用普通的烙铁,效果不比出厂的差多少。

网友:
电容买容量耐压都一样的。电容的封装形式有差别的。我买的电容和主板上的一模一样。插上去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换一把大瓦数的烙铁吧,还有老弟你的370主板也可以换换了

网友:
手艺还真是不太好啊.没必要两边都焊的.直接把电容插到底.等焊完全流动后保持1-2秒钟就可以了.35W的铬铁可以用.20W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