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自数字示波器的资料,大家看看有没有兴趣一起作一个

楼主(2006-07-09):
这个资料很全,上位机软件,SCH图,PCB图,元件表,都有,不过这些元件好不好找不知道,是一个德国人网站上的,我准备作一个这类的仪器,大家谁有好的方案,都上来说说, 交流一下,

网友:
不错的好东东,早就想买一个的,上次提的那个深圳一家公司的,到现在一直都没有40M的货,只有100M的,100M的要差不多3000元,买不起啊,也没有必要弄那么高的采样率,40M就足够了.自己做的话有点麻烦,最主要的还是编写示波器软件.

关于数字示波器我也有一个自己想的方案,用ALTERA公司的MAX II系列的EPM240来做,用CPLD来控制采样并存储.

网友:
只要能搞到IC就可以做了!顶啊!

网友:
这个不错,我也在找这类的数字示波器的资料,要买一台的话TDS210要4千多元.做一台够用就好,也许只要500元以内就能完成.不知那位知道有TDS数字示波器(20M-60M二手的)价格1千到2千.有转让的说一声,或知道地方,南科的看过没有,谢了!

楼主:
src=./bbs_upload/files_6/armok01122771.gif border=0>

<img

网友:
楼主的第三个文件貌似有病毒

网友:
楼主你组织一下,一起采购零件,一起制板,我要一套,明天去采购零件。

-----此内容被diannaoza于2006-07-10,01:59:38编辑过

楼主:
9楼的你好,你怎么能打开啊,我在XP上打不开这个程序,呵呵,好啊,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就开始联系作板了,元件我大体看了一下,大部分都有人供货,只是还不太清楚价格,大家都上来说说,看有没有好的供货地方,

网友:
DOS 版本/16位 p1的机器可用,9楼的用的是虚拟机吗?

网友:
from:

http://alternatezone.com/electronics/dsoamk3.htm

HOW TO GET THE CONTROL SOFTWARE SOURCE CODE:

If you would like the DOS and Windows software for this project then I will happily email you the executables and source code for both the Windows and the DOS version under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You make a small "donation" of $5US by either PayPal or PayMate.

Understand that I will not be supporting the software or project, all information, programs and source code are provided AS-IS.

The DOS software is ONLY designed to work under DOS on Pentium 1 machine less than 300MHz.

The DOS source code is written in Borland Turbo Pascal 7

The Windows source code is written in Borland Delphi 1

Understand that the Windows source code and executable are only in very early BETA stage. They are not a finished product.

The cource code is not to be used for a commercial product and cannot be sold or given away in any form.

网友:
我要一套

网友:
9楼的用的是虚拟机吗?

不是,用正宗奔腾586、120CPU,win98/16fat.我这边采零件不好买,去问了一下都没有,我倒。楼主你就帮买齐零件与制板,我要一套。Email:diannaoza@163.com

楼主:
这个有多少人要啊,我好定个数买件啊,

网友:
有没有上位机的软件?最好有源程序,方便修改,增加功能

楼主:
上位机软件有,源程序没有,

网友:
不好意思,能大致估个价吗?

楼主:
不好意我也不知道要多少钱,不过我想要的人多肯定便宜,少的话可能贵些吧,放在这里说不是为了挣钱,是想有兴趣的人多的话,可以分摊一些费用,最少作板费可以分些吧,一个人作的话,不合算.我有空会把所有的货源弄好,算出价格公布的.

网友:
给我留两套.

网友:
给大家泼点冷水,反正三伏天,正舒服.

    该机是用打印口直读AD芯片,采样速度受打印口限制,达不到40M sps,最多5M.

    该机的触发采样显示肯定由PC控制,不能脱离PC单独工作.

    该机的软件仍是DOS技术,源代码要花钱买,没有服务.window的还未完工.

如果大家贸然花钱做的话,后悔的可能是比较大的.对于这种示波器.用mega128+CPLD+RAM来做,配上网卡传数据,可能更好玩些.网卡还有隔离作用,免得测有些电压时把玩电脑的人麻得跳.

网友:
用mega128+CPLD+RAM来做,配上网卡传数据,可能更好玩些.制做资料了,在哪???

要的是能做成的可行的.光说没用>

打印口怎么了,不影响使用就行,要的是数据存储显示,有5M也不错了.存储的不止5M吧,时时显示也许会受打印口影响,所以了具体会是什么一个状态,只有做成了板实验了才知道?

网友:
楼主,我定一个,

网友:
TDS210四千多元买不到吧,我买了个1012花了九千多呢

网卡用来通讯上位机确实是好主意,不过用并口也是没问题的,并不是要完全实时的传输数据。

网友:
这个示波器的资料我以前看过,采样频率才20M(是采样频率哦),太低了

网友:
我要一套!

网友:
mega128+CPLD+RAM来做,配上网卡传数据的方案,如果大家能找到10个人,每人分摊20元的PCB制板费,我愿意牵头设计PCB,CPLD与MEGA128的firware和PC端程序(Window),将公布SCH与PCB,我可能不公开全部源代码,但至少提供所有硬件的类似HEX的文件.同意的,顶一下.凑够人了,大家把钱寄阿莫处,钱一够就开干,一个月内PCB板到手.二个月内在PC屏幕上看到你手摸探头的波形.频率暂时只敢定 2ch 10M(受AD芯片限制).32K采样深度(以1024*768的屏幕,也能显32屏了)

价格估算:

MEGA128 40

CPLD    40

网卡    10 (自己上二手电脑摊淘,RTL8019AS的IC的,晶体与网卡变压器看样品)

AD    MAXIM免费申请

其它    20

当然,只出20元是拿不到PCB板的,还有邮费及元件费.大家三思.再作决定.

网友:
二个月内在PC屏幕上看到你手摸探头的波形!好,要的就是你这句.我要两套PCB制板,有这句话那就动手吧!两个月好快的.这点钱不算什么?关键是能做成功,做好的能用就行.支持COCK!

网友:
我也定两套,如何汇款?最好硬件设计上大容量的ram不要实时传数据。AD最好采用更好,由

阿莫统一直接采购,最好设计成阿莫网站都能邮购到的器件。希望 cock 阿莫牵头做好此件事。需要多少钱说一下就行了,但愿更多人参与。如果有时间我愿参与此项目尽些绵薄之力(不过不一定有时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网友:
我订购一套。举双手支持!

楼主:
现在有两种方案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多讨论一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我自己需要的是一个只要能准确的测单片机之类的输出时序就行了,而且要简单,容宜自制,便宜,并不想要太高档的.

网友:
osoun 要的东西一般叫逻辑分析仪,与数字示波器的差别是分辨率低,通道多,本站就有数款范例.

楼主:
楼上的你好,我是想测一个不是周期性的信号,而且是一闪而过的信号,这种信号用分析仪也能测出来吗?那个8通道的分析仪我也买了零件,准备作一个,不知道适不适合我用,不过我想改到M48的不知道难不难,

网友:
osoun:

   对闪而过的信号的捕获能力,正是逻辑分析仪的档次所在.逻辑分析仪的触发方式,可以分为前向与后向与各种电平触发组合,对实在难以捕获的信号,就以海量存贮器,配上分析软件来解决.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只是现在我没钱啊,没办法先弄个便宜的能用的就行,在设备上我觉的要是条件好的话,最好是用高性能的商品机,提高了工作效率,投入的钱也能快一点收回,单是从效率看,自制设备有时是不合算的.有钱多好啊,呵呵.不过没钱时也不能无所作为啊,我有时觉的工作中很多问题只要自己制作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加上很短的一个小程序,就能很好的帮你分析出问题所在,从这个方面看,自制一些简单的设备还是有很大的经济效益的.我的工作是维修呵呵.

网友:
双手支持COCK史莱克的建议,我定购一个!

我不需要源代码,只要有可烧录的文件,示波器能工作即可。

不过MAXIM的芯片是要每个人单独申请吗?

网友:
osoun:因为你这套资料齐,只要零件齐.你先制板并采购零件寄给我,你这个快些.行吗?

cock:要两个月,而且上位及下位机什么也没定形,没有可行的资料.即使有了也要两个月.

网友:
关注COCK的方案

网友:
cock的sram准备用什么型号的

我用cpld+ad+sram搞过,epp接口,效果还好

网友:
SRAM想用IS61C256AH,10nS的.

我很不喜欢epp接口,是因为绝缘与速度难解决,距离也不能长,打印口又是宝贵资源,老式打印机必须占用,USB转打印口兼容性又不好(USB也不是很充分的资源).但以太网口却又多又便宜(用HUB),1000V以上的绝缘,150m的距离.标准Windows API接口,太多的优点.

网友:
网络部分不知道cock有什么好的方案,我看以下这个方案应该比较简单,就不知道芯片好不好找,价格如何?大家一起努力吧。

芯片是W3150A
-----此内容被taoriran于2006-07-13,08:20:53编辑过

楼主:
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到时大家一起行动,不是更好吗,

网友:
网络用RTL8019AS,建议买旧网卡拆元件,在我在的城市只需5元,变压器,晶体一应俱全.

网友:
双手支持COCK史莱克的建议,我定购一个!

网友:
准备定购一个。(COCK方案)

网友:
天天顶一下!

网友:
这个我想要一套"mega128+CPLD+RAM"方案

穷,没钱买示波器,如果有这个就好了

网友:
我也在一直酝酿做一个存储示波器,考虑采用下面的方案,做一个100M双通的存储示波器.

AD9218 100M双通道采样+ Altera Cyclone EP1C3 + TI SN74V293 128K 18bit FIFO + ADUC7024 + USBN9604

EP1C3通过USB动态配置,这样以后如果有新的想法就可以很容易修改,元件都准备好了,等暑假有空去开个板子试试。

网友:
关注中!

cock,算我三套,这样的话应该够10套开工的吧。

具体组织如果amork没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自己牵头,公布个银行卡号大家汇钱过去就行了。不公开全部源代码可以的,但通讯部分能否公开?

最近比较烦。搞个东西玩一玩。

网友:
钱在邮零件时让ARMOK算上就行,再说了要从ARMOK那拿板还要再购此板上的零件。

网友:
首先解决第一个问题,AD用哪种?用MEGA128的AD行不行?

条件:

   1.10M 采样/秒

   2.100元以下.

网友:
你的方案都拿上来说说?我们都不知道你的具体电路,能把你的电路拿上来一起讨论下吗?就如你说的100元以下的AD/MEGA128,还有100元以上的AD电路.我想你的这套示波器的资料能否传上来,大家讨论下.不会没有构架(具体的采集过程式)吧!还有时间过的好快的!这么一说都三天了,真不知道一个月有几天???

网友:
我订一套"mega128+CPLD+RAM"!!!

网友:
我也定一套,cock看够十个了吗?

网友:
准备定购一个。(COCK方案) 关注中!

网友:
报名!!!!!!!!!

订购一个cock方案的。

网友:
支持cock,報個名先.

网友:
我也来一套cock方案

网友:
COCK人了?最近有没在做这个呀.开始的一些资料传上来让大家一起分析完成.

网友:
先看看构思:

  网卡 SD卡读写器 PS2键盘与鼠标 320*240LCD屏(可选) AD速度与位数待定.

哪些是多余的,还希望添加点啥?

网友:
你上传的电路不就是osoun 找的资料。

当然做成自己带屏的最好(320*240)或再高点(640*480)也行。

网友:
我的设想在COCK文件夹中,还未画具体电路,osoun的资料很重要,要参考与借鉴,所以保留在文件中.但EPP接口肯定要放弃.

640*480的单色lcd屏我有几块(四通MS-2406打字机拆机件,蓝色.有资料),但你们找到的与我有的会兼容吗?

如果驱动640*480,用ARM7或ARM9做更合适.

-----此内容被cock于2006-07-16,05:19:22编辑过

网友:
这么说来就是无非多个处理器让它独立显示,不用打印口到上位机.而处理时时的显示mega128能完成时时的显示(单色320*240)任务吗?要能做到板上显示的话,就用市面的标准320*240屏.要是无法做到就用下面的呢.

传到上位机显示(通过lan口,USB口)是后考虑方案.

可行的话那您(COCK)或更多的人就着手处理显示这块的原理图与程序.

网友:
LCD部分是我的想法.不打算在这个活动里实现了.考虑因素有以下几点:独立的LCD显示板,或点阵少,或刷新速度慢(如TC6963).或太贵.我前面提到的四通MS-2406打字机单色蓝屏(640*480),还需要MSM6255+32KRAM+部分逻辑电路,是我从旧货市场买的整机(花了80元,能启动,出现引导画面).但让大家都去刨这种旧机,也不现实.(我手中只有3块,不可能分给10个人)

    因为我承诺过"二个月内在PC屏幕上看到你手摸探头的波形",所以不会把电路设计得很复杂,功能很多,只是把原设计的TTL与CMOS电路,用CPLD代替,难买的芯片,用功能相同的代替.再加个网卡通信,实现UDP,能在局域网中使用(想象一下:你在自己房间,就能观察另一层楼实验室里的电路波形,是不是有些怪怪的感觉!).还有Windows下的显示.至于SD和PS2部分,反正M128的脚空了很多,就当个实验板吧.再加个MP3的解码芯片如何?

    如果PCB太难布线,可能还会改用90S8515(或MEGA161)来做.我有ICE200,但没有JTAG仿真器,用90S8515可以快很多.现在难点在于,TDA8703容易买到吗?多少钱一片?与之相仿的是哪款?

网友:
好像停产了.

网友:
液晶太贵了,还不如把手机改成示波器

现在的手机,arm核,几百块,什么都有,功能实在太强了,就是io少了点.

当然,不是谁都有源码的,^_^.

网友:
数字示波器AD的位数不需要太高,我看10位是足够了。

重要的是实时采样速度,假如10M/S的采样速度,理论上这个示波器的仅1M的测量能力,所以要示波器做的有实用价值,10M/S的采样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建议初期定位在100~200M/S的采样速度,8位分辨率就可以了(使用320*240液晶,8位以上的分辨率没有意义)。

网友:
這個是我以前用套件做的,看看有否參考價值.

网友:
對不起,忘了把圖縮小.

网友:
一个640*480屏就要几百元,现在买个CR500的本本才几百元.

还是不要考虑用单独显示了.用网卡或者高速USB吧.

再就是要换掉那些个不常用的零件.

至于精度和位数可以再说,先把架子搭起来!

网友:
cock 的方案

报名要一套.

Derek.xiong@hotmail.com

网友:
cock我给你数时间呢?过了十天。倒数还有50天。电路方案有了吧,传个图呀。

网友:
楼上的不要这样.

大家应该抱着感谢的心情,还不是难为谁.

网友:
要不我来作上位机,这样分工,可能快点。

网友:
我也报名要一套!

网友:
PLD/FPGA入门

PLD是可编程逻辑器件(Programable Logic Device)的简称,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ield Programable Gate Array)的简称,两者的功能基本相同,只是实现原理略有不同,所以我们有时可以忽略这两者的区别,统称为可编程逻辑器件或PLD/FPGA。 PLD是电子设计领域中最具活力和发展前途的一项技术,它的影响丝毫不亚于70年代单片机的发明和使用。

    PLD能做什么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讲,PLD能完成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上至高性能CPU,下至简单的74电路,都可以用PLD来实现。PLD如同一张白纸或是一堆积木,工程师可以通过传统的原理图输入法,或是硬件描述语言自由的设计一个数字系统。通过软件仿真,我们可以事先验证设计的正确性。在PCB完成以后,还可以利用PLD的在线修改能力,随时修改设计而不必改动硬件电路。使用PLD来开发数字电路,可以大大缩短设计时间,减少PCB面积,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PLD的这些优点使得PLD技术在90年代以后得到飞速的发展,同时也大大推动了EDA软件和硬件描述语言(HDL)的进步。

如何使用PLD呢?其实PLD的使用很简单,学习PLD比学习单片机要简单的多,有数字电路基础,会使用计算机,就可以进行PLD的开发。不熟悉PLD的朋友,可以先看一看可编程逻辑器件的发展历程。当今社会是数字化的社会,是数字集成电路广泛应用的社会。数字集成电路本身在不断地进行更新换代。它由早期的电子管、晶体管、小中规模集成电路、发展到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C,几万门以上)以及许多具有特定功能的专用集成电路。但是,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设计与制造集成电路的任务已不完全由半导体厂商来独立承担。系统设计师们更愿意自己设计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而且希望ASIC的设计周期尽可能短,最好是在实验室里就能设计出合适的ASIC芯片,并且立即投入实际应用之中,因而出现了现场可编程逻辑器件(FPLD),其中应用最广泛的当属现场可编程门阵列(FPGA)和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CPLD)。早期的可编程逻辑器件只有可编程只读存贮器(PROM)、紫外线可按除只读存贮器(EPROM)和电可擦除只读存贮器(EEPROM)三种。由于结构的限制,它们只能完成简单的数字逻辑功能。 其后,出现了一类结构上稍复杂的可编程芯片,即可编程逻辑器件(PLD),它能够完成各种数字逻辑功能。典型的PLD由一个“与”门和一个“或”门阵列组成,而任意一个组合逻辑都可以用“与一或”表达式来描述,所以, PLD能以乘积和的形式完成大量的组合逻辑功能.这一阶段的产品主要有PAL(可编程阵列逻辑)和GAL(通用阵列逻辑)。 PAL由一个可编程的“与”平面和一个固定的“或”平面构成,或门的输.出可以通过触发器有选择地被置为寄存状态。 PAL器件是现场可编程的,它的实现工艺有反熔丝技术、EPROM技术和EEPROM技术。还有一类结构更为灵活的逻辑器件是可编程逻辑阵列(PLA),它也由一个“与”平面和一个“或”平面构成,但是这两个平面的连接关系是可编程的。 PLA器件既有现场可编程的,也有掩膜可编程的。  在PAL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种通用阵列逻辑GAL (Generic Array Logic),如GAL16V8,GAL22V10 等。它采用了EEPROM工艺,实现了电可按除、电可改写,其输出结构是可编程的逻辑宏单元,因而它的设计具有很强的灵活性,至今仍有许多人使用。 这些早期的PLD器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可以实现速度特性较好的逻辑功能,但其过于简单的结构也使它们只能实现规模较小的电路。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 lATTICE推出了类似于PAL结构的扩展型 CPLD(ComplexProgrammab1e Logic Dvice)和与标准门阵列类似的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它们都具有体系结构和逻辑单元灵活、集成度高以及适用范围宽等特点。 这两种器件兼容了PLD和通用门阵列的优点,可实现较大规模的电路,编程也很灵活。与门阵列等其它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C)相比,它们又具有设计开发周期短、设计制造成本低、开发工具先进、标准产品无需测试、质量稳定以及可实时在线检验等优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产品的原型设计和产品生产(一般在10,000件以下)之中。几乎所有应用门阵列、PLD和中小规模通用数字集成电路的场合均可应用FPGA和CPLD器件。

网友:
mkpoon:求求您修改一下您的回复,它对我的CDMA小猫来说,实在太大了.

楼主:
对啊,能不能把这个事当作一个集体的事情,大家分分工,这样作起来快些,fhqmc的想法很好,谁要是觉的自己对这方面有专长的话报个名啊,然后统一指挥,一起行动.

    现在COCK的方案支持的最多,COCK可不可以把一些工作分配一下啊,一个人作压力有点大啊,再说,这本来就是大家的事吗,早点作出来对大家都好吗,

网友:
DX cock: 這個可以嗎?我本想試用CPLD再做一個,但有兩個PAL攪不定作罷,慚愧!

网友:
还是花几百块钱买个2手的吧,有这个时间,不如学点儿东西,不要为了工具而工具,把真正的东西抛到一边了。

网友:
做這個也是學習實踐的方法之一,不一定是為了省工具的錢,老實說,很多時最終花費比買現成的還貴.但過程中得到的(解決問題)經驗,還是值得的.

网友(2006-09-29):
这个有上位机,再说了这个电路也不错。这个制成PCB也行,主要这板上的集成不知好不好买,在深圳。

网友:
我要要,QQ676506754

网友:
算我一套

网友(2006-12-15):
来晚了吗, cock, 有pcb, 有进展吗, 我要2套

网友:
我也要一套!

网友(2007-03-24):
沉下去了。顶上来

网友:
看来看去,这个打印口的,制做起来还更实际。

网友:
想找个模拟示波器的前级输入放大电路来看下.想用来做个宽带放大器.不知哪位DX有资料的呢?

网友:
cock,能不能发个详细的配件文档上来,好让大家有个明确地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