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不说了,我的电脑遇到了奇怪的问题,请阿莫暂时不要删除!

楼主(2006-07-09):
我的电脑最近老是失灵,表现为,鼠标和键盘一起无用,按任何键,无反应,鼠标停在屏幕上某个位置再也不能动了,但是失灵之后,往主机上插入U盘,系统能正常识别出,并可以提示打开文件夹,在失灵之前开的QQ程序,在失灵之后 别人发来信息可以正常收到,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

另外在失灵之后我按下电脑的开关机键之后,系统要关机了,此时,鼠标和键盘能工作了,并伴随一声:滴:的声音。

网友:
肯定是中木马了,我们单位领导办公室有台机器也是这样,鼠标不能用,键盘也不好使,按开始键可用,后来进到安全模式关掉几个木马进程后就好了。具体是什么进程我就不太清楚了,是我同事帮弄的。你可以试试,进安全模式关掉可疑进程,用阿莫推荐的木马查杀软件查一查。

楼主:
刚刚重装了系统,呵呵,还是老问题,系统运行10分钟左右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键盘鼠标在屏幕上死了不动了,是不是内存的问题啊??以前我试过内存有问题,能开机,自检正常,但是屏幕是花的。

网友:
换鼠标键盘试试,另外把主板上的冬冬统统重新插一下

楼主:
好的,谢谢!有问题再次报告!!

网友:
是你U盘的问题!我把我的小灵通插上就这样,反复多插几下就好了,插别的没问题。

网友:
肯定是中木马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内存的问题,现在天气很热了,电脑问题也开始出现了!

网友:
是内存条的问题还好,我半个月前因温度过高还把主板烧掉了,烧掉了北桥芯片,升技的KV7板子,好不容易到电脑城找了一块去年的存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