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AVR开发板电路图、PCB、示范程序

楼主(2006-07-09):
我的AVR开发板原理图

开发板实物图和PCB文件

一个比较大的程序,可以测试并使用到这个开发板的大部分资料,编译环境CVAVR 1.24.8

一个AT24CXX的程序,可以读写AT24C系列的EEPROM

配合上面那个AT24CXX固件程序而写的上位机程序,用DELPHI写的,比较简单。

楼主:
我用得比较多的一个串口调试程序

楼主:
一个DS1302的例子

网友:
好样的,开源不是一般的大虾能够做到的!

楼主:
四块MCU小板,直接插上上面那块主板,就可以用了,四块小板总共可以兼容AVR所有的Mega系列,AT89S51,S52。

MCU适配小板实物图

MCU适配小板PCB文件

楼主:
我不是专门卖开发板。做这套板的原意是为了帮助我们一些懂软件但不懂硬件的朋友。

所以,有好多跟这套板有关的一些AVR程序和DELPHI程序,都可以逐步跟大家分享。

BTW:我不是电子专业出身的,而是软件专业出身的。所以板子画得不是很专业,大家见笑了。

楼主:
一个写了半截的时钟程序,其中,有红外的测试部分。

可以应用到这块板上。

网友:
你的EDSport好用吗?给个使用说明.

楼主:
呵呵,没时间去写说明了,这里我简单的说一下:

EDSport功能:

1.支持三种接收和发送方式:

  a)正常方式显示      b)字符串方式        c)协议方式

2.支持自定义协议:

  协议用DLL的方式加插,用INI加载。

3.支持定时发送。

4.支持脚本发送方式(编写中)。

网友:
PCB图中有很多的飞线,LZ用的中间有没有发现什么BUG,谢谢LZ..

楼主:
没有飞线,只是有一些是因为同名网络标签引起的,不紧要的.

惟一的一处"飞线",是一个0欧的电阻.

网友:
好像有些不合理吧?c121时不是反了?q130导通电流是不是大了些?

网友:
驱动这样的发光管不用三级管驱动吧!

网友:
1302 为何不加后备电池?没有后备电池直接采用内部的rtc不是更好吗?

楼主:
回19楼,没有反,是正确的。那个不是发光管,而是蜂鸣器。

回21楼,因为只是实验,而且后备电池要占好大地方,所以不加。

网友:
三级管截止时,电流流向?三级管导通时r196的功耗是多大?

网友:
看看仿真的波形,有正有负

楼主:
三极管Q130截止时,电容C121充电,反之则电容放电。

网友:
楼主厉害,十分佩服!

网友:
楼主大好人哪!!!!!

学习比较合适,呵呵呵。。。。。

网友:
你的串口调试程序EDSport怎么不支持中文显示啊?

网友:
还是无极性的电容比较合理.如果q130截止,c121岂不是一直在反向充电.另你的蜂鸣器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楼主:
无极性的220uF电容,去哪里找啊,有的话,也是极贵。。。

事实上,这个电路是可行,我已经用这个电路演奏好多简单音乐了。

蜂鸣器是无源的。

网友:
真详细,AVR论坛里的大家啊!不服不行.

网友:
能搞个团购就好了

网友:
支持一下,全套下来的费用要多少?

网友:
好象安全距离没设,可能导致成品率不高。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蜂鸣器电路这样接的优点在哪里?

和这个电路相比呢

网友:
ding!真英雄

学习中。。。

网友:
armavr :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2006-08-24):
LZ最好抽点时间搞成成品,方便初学者购买学习使用

楼主:
阿莫这里已经不代理PCB了,找不到其他适合的地方来做PCB。。。。

而且,这块板的元件比较多,比较贵的元件有:FT245BM,MAX491E,再加上其它芯片和元件,你可以估算一下这块板的纯元件成本了(不包括PCB打板费)。

只有类似象我这样的AVR疯狂爱好者才会这样玩法。^o^

网友:
支持搞个团购!

网友(2006-12-07):
--此贴子含广告信息已经被删除。如要发布广告,请与阿莫站长联系。本网站广告需要收费,--

网友:
电源用的电感自制的?怎么作的?不告诉方法没法作也没法买呀

网友:
不错!!!有空好好学习学习,实践一下!!

哈哈哈

网友:
串口调试程序中的那个HEX控件,楼主可不可以共享一下啊

网友:
支持楼主的行为。想您学习

网友(2007-01-13):
支持楼主.本人正在学习中。顶

网友:
感觉楼主的蜂鸣器三极管的接法不太符合常规接法,如果作为开关管来用,一般电阻接在集电极,如果作为放大管,似乎又不像

楼主:
【50楼】 donkey 知秋

   电感的铁圈:内径7mm,外径13mm,线径0.6~0.65mm,绕16圈的话,刚好是10uH. 如果要330uH的话,我是用电桥来测量的。

   后级的电感,是两条铜线朝相反的方向绕,各绕13圈。

【52楼】 mimikankan 天煞孤星

   HEX控件请到 2ccc.com 或 delphifans.com 下载。

【56楼】 xiaoerge

   三极管Q130在这里的用法,是控制电容C121的充放电。截止时,电容C121充电,反之则电容放电。

网友:
楼主:JTAG调试你这个板子上有吗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虽然没看原理图,但看见蜂明器的接法,再看见楼主不是做硬件的是做软件的,顿时佩服不已,这在下可是说的实话,音频这样的传输是正确的,电容方向也是正确的,唯一的缺陷是电容应该为1uF的电解,原理正如楼主分析的,用电解的原因是因为频宽比较大,声音柔和,但对于BEEP来说足够了,本来低频衰减就很大,感触最大的是本人做音频电路是高手,但本人应用这电路时却想不起来这样接,而且知道音频应该这样传输,却从来没去想这样接的原理,晕,看来改行做软件才能有更大的发展!

网友:
有没有板子子买啊,顶

支持楼主,希望能团购,让楼主有钱搞出更多好东西和大家分享!!!

!!!!!!!!!!

网友(2007-07-11):
vcc是有飞线

不知道做出来的板子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2007-08-31):
楼主能够说明一下reset按键的接法吗?看你的原理图的接法,即使是按键暗下,RSTK和RSTA上也不会有电流,Q131和Q132都不会导通,怎么让LED发光呢?

网友(2007-10-07):
好人啊 , 要顶~!

网友:
资料太全了!

网友:
楼主画的PCB水平极高,看的出来你全部采用手工布局和布线,尤其是上部的数码管和下部的LED布线以及LOGO的设计,非常精巧;软件方面做的也不错,我收藏了。
可否将Schdoc贡献出来,发给我一起收藏。我的邮箱:sunsyword@163.com.

网友(2008-01-12):
想要大板,可惜没有了,呵呵,帮顶,感谢村长

网友:
呵呵,谢谢村长。刚收到你送的大板子,来顶一下

网友(2008-02-21):
文件怎么我都打不开呀?什么原因,难道是我的PDF阅读器版本太低吗?我用的是7.0呀

网友:
楼主能上传个PROTEL的PCB原理图吗?

网友:
问一下如果把Q130换成8550能不能像楼主那接呢?

网友(2008-06-02):
你的板子画得还没错。我电子专业的,对软件不是很精通,以后多交流。

网友:
同意19楼的,C121的确反了,Q130截止,BELL看做8欧电阻,那C121两端的电压是左正右负,而现在C121极性是左负右正,

网友(2008-07-13):
顶楼主,好东西!!支持开源高手

PS: 电容反了,楼主的电路和40楼电路起到的效果一样,楼主的是电容耦合,40楼市电容旁路。都是用于波形整形处理,MCU送出的方波信号,经100欧电阻和电容产生积分。整形成比较圆滑的波形消除毛刺噪音干扰。依据无源BUZZER的内阻,100欧姆和电容取值成正比。

网友(2008-09-28):
我还是买个把,太麻烦了!

网友:
向大侠表示崇高的敬意

网友(2008-11-27):
您做的真好!

网友:
楼主强啊,人超级好,佩服佩服

网友:
用作参考学习 受益匪浅 谢谢楼主~

网友(2009-01-06):
够强大的开发板了......

网友:
数码管用译码器+3~8解码就好了,可以省IO口了,LED串个电阻就行了,不需要用三级管那么复杂吧?

本贴被 cidd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13,14:30:19.

网友:
自己也想做一个开发板,一直没有时间!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