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控制空调遥控,有那位能给各方案!谢谢!!

楼主(2006-07-09):
因为服务器室空调没有来电自启动功能,想用单片机来控制遥控,来电时将空调打开!!比较着急,以后有时间直接作红外控制,有那位能给各方案!谢谢!!

网友:
我见过有人用555,每次来电时用继电器触发面板开关。

用单片机应该更简单

楼主:
试验了一个5v继电器,用单片机接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的通断。应该可以把

网友:
这样就好啦,还要用单片机.

楼主:
嗯,不错,

单片机是用来通知用户停电来电的(无线或短信)

网友:
既然已经有了单片机,加点代码再加个521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一只延时继电器就可以.单片机大材小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