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使用MOS驱动电机正确么?

楼主(2006-07-09):
这样使用MOS驱动电机正确么?参数选择合适么?

有些电路上好像在电机两端并联了个小电容但是没有使用二极管,不知如何?

另外不知道NMOS驱动该用何种电路/

-----此内容被violit于2006-07-09,20:49:55编辑过

网友:
MOS管驱动还是用经典的图腾柱电路吧,输出电流大且拉灌对称.

电机功率小的情况下可以用阻容吸收续流,如果功率大,则用快恢复二极管较合适.

楼主(2006-08-15):
请问有没有类似集成达林顿管ULN2003的图腾柱电路驱动集成片?

网友:
可以使用,好

网友:
楼主你太迂,4410本身就是低压驱动的,你还要加个三极管干吗?单片机端口串联一个5.1K电阻直接连接到4410的G端,。。。。。。。

楼主:
我使用的是3.3v的单片机,IO能力也不怎么样,在高速的状态下驱动有点吃力~所以想加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