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0-10V中的高于5V的电压砍掉,只留用0-5V,用什么电路?

楼主(2006-07-10):
如题,请教高手们!

网友:
5v的稳压二极管

网友:
5v的稳压二极管

0.15一个

网友:
用8个二极管

4分钱一个

网友:
请告知这个电压提供多大的电流?如是5A,10A上面的方法行吗!!!

要得到较好的答案则需告知详情.

网友:
5A,10A要DC/DC了,

我觉得如果成本和效率要求不严格,电流不大的情况下用7805算了

网友:
7805是不可行的,人家要是在 1~7V的時候,輸出就會變形了,樓主給的信息不足.像電流,精度,響應時間都沒有給出

楼主:
电流是4-20mA

网友:
100MA以内可以用5V的稳压管!

网友:
要是需要精确的话,还是用运算放大器做电平迁移吧

楼主:
楼上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
你先把你的问题发清楚了才能帮你.

你这个是个电源还是只是一个电平信号??

网友:
不明白搂在的问题,我觉得好像是电压采集问题

网友A:
给你看个电路,也许对你有帮助,是个瑞士进口设备上的一个控制板的,

VIN 12 V  实际中是24V
-----此内容被osoun于2006-07-12,19:53:44编辑过

楼主:
对,是电压采集问题,因为高于5V对我采集没有用,但它占了量程的大部分,所以我想砍掉。

用7805不行,因为对应的输出老是5V,输出变形成直线了。

网友(2013-07-09):
引用 网友A:
给你看个电路,也许对你有帮助,是个瑞士进口设备上的一个控制板的,

高!!!!!!

网友:
两个电阻分压

网友:
呵呵,楼主好像是想吧4-20ma的信号变换成为0-5v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用数字弄吧,模拟还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