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串口通信9位数据帧问题

楼主(2006-07-11):
现在我用两个Mega16进行串口通信,使用9位数据帧格式,一个作主机,一个作从机,主机连续发送数据,即先发地址,再发数据,如此重复;从机接收到地址,将MPCM置0,接收到数据后,再将MPCM置成1。问题是现在从机数据寄存器接收的数据与主机发送的一致,但是其状态寄存器UCSRA里的FE和DOR两个标志位经常出错,不知为什么,还请马老师指教

网友(2006-08-18):
上面有比较详细的关于多机通信的介绍说明。

网友(2010-07-15):
等于没说

网友:
2楼是挖坟的。在本栏中我早就有专门对多机通信的实现方法介绍帖子,在我编写的书中也有详悉的介绍。
我个人不主张使用第9位的方式来实现多机通信,所以没有过多的介绍这个方法,而是采用通用的方法。
你该再花点时间挖挖,相信对你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