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是否支援LINUX编码

楼主(2006-07-12):
各位学长, 大家好!

我是位於巴西 Iguassu Falls City 的 Itaipu 科学园区实习生,我们有一组 HexAvoider Robot 和 HexAvoider Rf Controller Module 六只脚 robot.

它是用 AT89C51 核心. Atmel AT89C51 is a Intel 8051 compatible CPU.

但因我们大学只支援 Linux 编码程式, 所以想请教是否这 AVR Studio 可支援在 Linux 下操作, 而如何将 此编码程式 source code 转换成 Linux GCC 可用的编码, 来透过 PC 直接传达讯号操作这个 robot.

因为在 Linux 的 common library 里的 < /usr/includ﻿e/te﻿rmios.h > 不支援 28800 baud rate﻿, 而只有 AVR at Windows 有支援.

附件目前所用的编码供参考.

请教各位学长是否有何处理办法?

感谢各位的关心!

Jose Lu

Robotic Laboratory

Itaipu Technology Park

Iguassu Falls City

+55-45-3520-3625

-----此内容被joselu于2006-07-12,03:08:32编辑过

网友:
-_-#你看下你的LINUX下的AVRLIB的版本(应该是很低的,如果是预编译好的版本),你找个同版本的WINDOWS下的AVRLIB就得了.

楼主:
Dear Yao Hui, 感谢您的答覆.

请问我如何在Linux检查 AVRLIB的版本? 我目前所使用的是 Ubuntu 6.06, Kernel 2.6.15.

烦请原谅我的无知. 感谢您的教导. 谢谢!!!

网友:
果然是UB,UB的包老的要命,在系统菜单中有一个新得立什么的程序的,打开它,查找一下AVR就行了,能看到版本的,是01的时候的版本了.

楼主:
OK,谢谢! 我再自己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