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el的arm7芯片at91sam7x256的OpenTcp/Ip协议的完全移植

楼主(2006-07-12):
基于Atmel的arm7芯片at91sam7x256的OpenTcp/Ip协议的完全移植

目前at91sam7x256在atmel官方网站上所能提供的TCP/IP协议有TCP/IP 堆栈包括 SICS uIP/lwIP(开放源码),uC/TCP-IP(免专利权使用费)以及 CMX MicroNet(免专利权使用费),但是例程是基于FreeRTOS和uC/OS操作系统,这给不想用操作系统的用户带来不便,这里我推荐完全免费且源码公开的OpenTcp/Ip协议。但是opentcp中没有的协议包括telnet,netbios。OpenTcp/Ip协议可以在其官方网站www.opentcp.org上下载。

目前完成的移植有arp,icmp ,tcp,ip,udp,dhcp,http,netbios(自己编写)

移植OpenTcp关键是要自己做好x256跟OpenTcp函数的接口。

现在根据我移植协议完毕后的心得总结以下几点。

1.        OpenTcp是专门针对8位/16位机的,而x256为32位机,所以在OpenTcp种的UINT16位16位,而在x256中为32位,所以要改成#define UINT16 unsinged short int.否则当进行IP校验和等操作的时候会出现问题。

2.        X256的接收是128字节一个buffer,你可以定义多个buffer,但是当接收的一个数据帧大于128字节的时候,那么从recevie buffers中读取到的帧长度讲为0。这个长度究竟是多少?我提供一个段程序,大家看后可以明白。其中biglength为实际接收到的总长度。

3.

while( ( RxtdList[ buf ].addr & AT91C_OWNERSHIP_BIT ) && !buflength )

        {

                pData = ( char * )( RxtdList[ buf ].addr & 0xfffffffc );

                buflength = RxtdList[ buf ].U_Status.status & AT91C_LENGTH_FRAME;

                buff=buf;

                RxtdList[ buf ].addr &= ~( AT91C_OWNERSHIP_BIT );

                if( buflength == 0 )

                {

                        if( ( bufstart + ETH_RX_BUFFER_SIZE ) <= UIP_BUFSIZE )

                        {

                                (void)memcpy( &( uip_buf[ bufstart ] ), pData, ETH_RX_BUFFER_SIZE );

                                bufstart += ETH_RX_BUFFER_SIZE;

                                biglength+=ETH_RX_BUFFER_SIZE;

                        }

                }

                else

                {

                        if( buflength < UIP_BUFSIZE )

                        {

                                if( buflength > bufstart )

                                {

                                        (void)memcpy( &( uip_buf[ bufstart ] ), pData, ( buflength - bufstart ) );

                                         biglength+=(buflength - bufstart);

                                }

                   }

}

}

4.在移植http协议的时候,我建议发送网页不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发送,最好在X256的RAM中开辟一段发送缓冲,先把HTML语言的存储在这段缓冲中,然后再从这里调用发送,这样当接收CGI函数后处理的时候比较方便,比如你需要判断网页中某个数据。

5.        下面是一段接收网络协议的处理过程,放在主函数中。

            if(Receive()!=FALSE)

            {

                  switch(SWAP16(received_frame.protocol))

                  {

                       case 0x806:

                            process_arp(&received_frame);

                            break;

                       case PROTOCOL_IP:

                            len = process_ip_in(&received_frame);

                            if(len < 0)

                            {

                                   break;

                            }

                            switch(received_ip_packet.protocol)

                            {

                                 case IP_ICMP:

                                          #ifndef pingflag

                                           process_icmp_in(&received_ip_packet,len);

                                           AT91F_DBGU_Printk("------192.168.0.44 Ping AT91SAM7X256----
\r");

                                          #endif

                                              break;

                                   case IP_UDP:

                                           fudp = process_udp_in(&received_ip_packet,len);

                                           if(fudp < 0)

                                           {

                                                     break;

                                           }

                                           break;

                                   case IP_TCP:

                                           (void)process_tcp_in(&received_ip_packet,len);

                                           TCPnum++;

                                           break;

                                          default:

                                             break;

                            }

                             default:

                             break;

                    }

            }

未完待续。。。。。。

网友:
关注! 如果能提供些X256的资料就更好了,便于我们上手

网友:
谢谢无私提供

网友:
多谢啊

X256的资料可以到www.91arm.cn参考一下

还有A3和S64的一些资料

网友(2010-03-10):
这个续。。。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