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能识别U盘

楼主(2006-07-13):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我的电脑无法识别我的U盘,刚买来时U盘是好的,1年多以后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现象是:当把U盘插入电脑以后,它的指示灯一直在亮,但系统无法识别),我怀疑是不是存储芯片坏掉了。曾经发生过的事故:在读写U盘时,电脑突然死机。

有办法修复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
先在其他计算机上试试U盘,看看好不好.可以决定是PC上的USB口有没有坏.

楼主:
谢谢,不过我已经在多台计算机上试验过了,PC机的USB口肯定没有坏

网友:
扔掉吧!!

我的已扔掉了(上个星期,也刚好用1年。。晕),长痛不如短痛

现在 1G的U盘才 160元

512M 的才 120元
-----此内容被baplmqj于2006-07-13,11:38:58编辑过

楼主:
呵呵,说的到是。

可是关键我想搞清U盘损坏的原因所在。

网友:
1G的真有那么便宜吗?

网友:
低级格式化可能可以恢复。

楼主:
请教6楼楼主,什么是低级格式化呀?我需要怎样操作呢?

网友:
可以用来做实验,买个USB HOST 芯片接上单片机就可以玩USB驱动了。

之前玩SD卡时,电脑不能识别了,但我的单片机还是可以把扇区里的数据读出来。

楼主好运!

楼主:
谢谢8楼大哥了,呵呵

网友:
换晶振试试

网友:
我还很菜,碰巧有这个经验:)

Skyfree:本网站有USB HOST 应用方面的帖子,找找看也许有点用。

楼主:
呵呵,11楼楼主太谦虚了,

我也是个新手

网友:
这几个月,NAND FLASH芯片跳楼价,三星等采用MLC新工艺单芯片容量已经升级到256MB,造价跟旧的SLC工艺的32MB芯片差不多

存储卡[U盘,SD,CF...]现在主流容量为1G/2G.

旧的256MB的产品只能马上降价大贱卖,迟点没人买,只能礼品送了,成本都弄不回来。

资料:

MLC NAND技术是每个记忆体单位储存2位元资料,可以加倍存储容量,所以以同样容量来比较,MLC技术成本比SLC NAND低很多。无庸置疑的,MLC NAND记忆体是个相当好的低价格解决方案,可大幅度节省制造商端的成本,但是MLC NAND颗粒制成的卡相较于SLC NAND记忆体颗粒的产品有着写入速度慢、耗电、寿命短的缺点。

楼主:
1:hηnix  KOR

HY27UA081G   1M      48 引脚(贴片,封装为SOIC)

TCB   507B

29RA0336

2:FreeDiK

POINTCHIPS          48 引脚(贴片,封装为QFP)

PP2201-04

请教大家这是我的U盘上面的两块芯片,我想问一下它们是什么芯片,什么公司生产的?(第一块芯片可能是U盘的存储芯片,第二块可能是U盘的CPU吧),我怀疑是第一块芯片坏了,所以计算机不能识别我的U盘。

网友:
烂了 MCU  计算机不能识别U盘

烂了 存储芯片 PC机报告  磁盘没有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