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一下附件中LED显示不稳定的原因

楼主(2006-07-13):
请大家分析一下附件中LED显示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
原因很简单,你调用的是共阴极的led,而且你的led编码也是公阴极的,而你控制公共极的确实1、2、4,应该改为fe、fd、fb就OK了

楼主:
yixin ,你好,我按你的改了,可还闪烁,闪烁一会就会冒出附件图中的信息,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