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演示文件,两个595对接

楼主(2006-07-13):
(图片)

网友:
朋友!我用6.9 sp4仿真时出现如下错误信息:

Compiling source files...

Build completed OK.

Compiling netlist...

Linking netlist...

ERROR [U1] : Value '74HC595' of VALUE not found in parameter mapping table.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1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1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1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1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12.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12.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12.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12.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1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1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1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1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15.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15.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15.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15.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1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1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1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1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18.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18.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18.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18.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20.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20.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20.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20.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2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2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2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21.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2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2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2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23.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2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2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2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24.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26.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26.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26.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26.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2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2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2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27.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2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2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2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29.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 not defined in TDCQ of U30.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CQB> not defined in TDCQB of U30.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 not defined in TDRQ of U30.

WARNING [ROOT10] : Parameter <TDRQB> not defined in TDRQB of U30.

WARNING [LINKER] : Unresolved module pin 'U1_SH_CP'.

WARNING [LINKER] : Unresolved module pin 'U1_ST_CP'.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netlist linker error(s).

能帮忙解决一下吗?

楼主:
我这儿是正常的。我又下载试了一次。

你要感兴趣就自己按这意思画一遍吧。反正也没代码。很简单的。

或者是那个U?应该有个具体的编号?比如U5。就是左边那个595。

网友:
不错,如果楼主加一些注释就更好了。

二楼的是因为库不全。

楼主(2006-08-19):
例子之二.  mcu发一个字节,收一个字节.

芯片m128+595

编译winavr

仿真6.9sp3

楼主:
例子之三.

通过串口0发送数据到m128,该数据经过spi口发送到m8,并收回m8的数据,

m8将收到数据显示在一个串口上面,m128将spi收回的数据显示在串口1上面.

芯片m128+m8

编译winavr新版

仿真6.9sp3

楼主:
我想编辑上一帖,发现帖子发表一小时后,就不能编辑了.

所以只能继续写.不是故意灌水.

对以上程序的修改.

在m8的程序中的第80行.

if ( i==21 ) i=0;

改成

if ( i==sizeof(welcom)-1 ) i=0;

另,welcome还丢个e,呵呵,书写文字虽有错误,交流诚意却是真的.

网友(2008-06-06):
passerby:你真热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