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309(ATMEGA8)的超简单USB频率计:全制作资料。

楼主(2006-07-13):
频率计方案,市上早就有很多了,但都无一例外的:比较复杂。

这个频率计的特点是特别的简单:仅10个元件不到,成本也在10元左右。

配合的上位机软件,还可以提供平常的频率计不可能提供的:数据记录、分析功能。

硬件电路图:和AVR309没什么不同,如下图:

其中:

T1用作计数器(16位),外部脉冲从 PD5 引脚输入并捕获。若输入信号不为方波时,请加入整形电路。

T0用于系统计时(8位)。

T2(PB3)用作信号发生器,在本例中:固定输出一个:频率46.875KHz(占空比50%)的标准方波信号,用于自测试。

当将PD5 与PB3 直接联接时,频率计应显示46875Hz。

从 AVR 的数据手册所知,外部脉冲信号捕获时,信号频率不宜超过时钟信号的 1/3。

故本频率计在不加外部分频时,即可以测到4M左右。

在需要测更高的频率时,可自己在 PD5 输入前加入分频和整形电路。

当然,这个频率计仅仅是对 AVR309 的一个小小的验证,相信通过这个验证后,实现更多更强的功能也就不在话下了。

稍后上传ATMEGA8的烧录文件和上位机程序。

网友:
来点直料啦!楼主!

把资料传上来!

楼主:
全部资料:

ATMEGA8的Firmware:用编程器或ISP下载到芯片内即可,注意时钟需选择为12M片外晶振。

USB设备的驱动程序:请先插入硬件,等系统提示时安装。

PC上位机软件:

网友:
这个频率计的特点是特别的简单:仅10个元件不到,成本也在10元左右!人人用得起?哈...

网友:
不是原程序,而是Hex......这样的话,只能说是玩玩而已,并不能学到什么。

网友:
楼主我要买您的YAMAICHI编程器啊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43344&bbs_page_no=1&bbs_id=1020

楼主:
To: alisha

抱歉,没注意到你的贴子被移跑了。

那个转换板是帮生产上做的,我也没有多的了。

不过,我已给出了制作的方法和转换座的资料,自制也很容易了。
-----此内容被I use AVR too于2006-07-16,01:25:19编辑过

楼主:
TO: aleyn 煮茶村长

HEX与汇编是一一对应关系,而关于AVR309的资料,AVR 给得比较详细,不妨找来看一看先。

至于原(源)程序,可以等一些时间,这个频率计是以前研究AVR309时做来玩玩的。

同事看了后,觉得好玩,已要去准备发给《无线电》等杂志投稿玩玩,所以暂时就不能发了。

可以等等看,若是杂志登出时,自然能看到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diannaoza 天比

这个频率计的特点是特别的简单:仅10个元件不到,成本也在10元左右!人人用得起?哈...

其实,当初在这个硬件上实现的功能是非常多的:

计有:

1、频率计

2、(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

3、8通道的电压曲线记录仪。

4、简易的逻辑分析仪。

5、串口分析工具。

本来原计划还有红外(遥控)信号分析记录仪的,因时间有限就没有做上去了。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加裤子的!

LZ,你的那个贴片编程器的PCB板图方便发给我吗?给个银行账号吧,我出200块买了。

网友(2007-01-02):
9楼:你说AVR309可以做1、频率计 2、(频率和占空比可调的)方波发生器。

3、8通道的电压曲线记录仪。 4、简易的逻辑分析仪。 5、串口分析工具。

请教:是你做了还是那里见到资料了?给个地址?

网友(2007-11-08):
楼主,你的资料能传上来了吗?

网友(2009-12-13):
楼主牛人!
挖一下,呵呵

网友(2010-07-28):
悲惨,,本想看看USB上位机的,,结果没有开源~~~

不过还可以做来玩一下的!!

还是要顶~~~

网友(2011-09-10):
请问下,楼主图中的串口转TTL  能不能用USB转TTL代替?

网友(2012-08-31):
这个,怎么就没有消息了呀?多好的东西。。。。

网友(2013-02-18):
空欢喜一场,本来以为找到AVR USB的程序了呢

网友(2013-05-28):
顶一下,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2014-06-04):
这个不错,有学习的价值

网友:
标记,基于AVR309(ATMEGA8)的超简单USB频率计:全制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