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步进电机驱动问题请教

楼主(2006-07-13):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一般用哪个芯片驱动三相步进电机,我想做一个精确定位的小车,需要步进电机,可是我看了一些资料都讲得不是很清楚,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以下,如果有电路以及管脚图和一些调试程序就更好了。谢谢了

网友(2006-10-08):
我在维修换向器铣槽机时,有个三相步进电机,标签上有步距角1.5度/3度。当我认为三相六拍时,每一拍转1.5度,可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开24槽的,可是怎么开32槽呢,让我实在想不明白,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三相用allego公司的芯片. 两相的才能用l298

网友:
终于想明白了,假若就考虑程序上是实现不了的,用机械的方法就容易了,用齿轮来减少步距角就非常容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