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以下的代码是一种怎样的等效运算?

楼主(2006-07-14):
#define _BND        1

size = (size + _BND) & ~_BND;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段代码是那种运算的等效?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6-07-14,10:11:53编辑过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这个表达式已经有了初步的结果了。

这是一种类似四舍五入的计算方法,目的是将目标数(比方说size),变换成(_BND + 1)的倍数,同时,这并非单纯的将数字向上靠拢或者是向下靠拢,而是使用一种类似四舍五入的靠拢方法(但是,在目标数不能被二整除的情况下,会在中间的那个数字进行向下靠拢的处理)。

以上的代码意思就是,将size变换为2的倍数,因为AVR是一个16地址总线的系统,所以,采取对齐是一种非常正常的行为。

网友:
没看懂

#define _BND   1

~1是什么意思

网友:
alisha: 如果size是奇数,则加1后最低位为0(偶数)再与上0b11111110不变。如是偶数加1变齐,与上0b11111110变回原数(偶数)。

Gorgon Meducer 不是只想考我们这个吧:)

-----此内容被chenbin0011于2006-07-14,12:45:05编辑过

网友:
1楼、3楼正解

楼主:
没有什么,只是最近看源代码的时候发现的,其实通过改变_BND的值可以选择将目标数字向_BND+1的倍数对其,这个在堆栈动态分配上非常有意义。

楼主(2006-11-22):
补充说明一下,这种方法

_BND只能取值  2^n - 1即 1  3  7  15 31 。。。

网友(2008-07-12):
终于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