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推荐个驱动24v/3a步进电机的NMOS管?

楼主(2006-07-15):
步进电机是:24v/3a的。

现在我在作控制器。

要求:

N沟道的,散热的铝片连接S极〔地端〕。

我找了几个,比如irf540,都是散热片连接D极的。

这样多个连接的时候,很容易短路。

网友:
我师兄作的板子也是用540/640做的输出,一共并联了16个,只要间距大一些不就可以了吗?要不然你加个自恢复保险丝。

搂主,你是怎样控制540的,用光耦还是用三极管??

可否给我一个局部图,看一下。谢谢

网友:
irf540 530 640 630 都可以,530最便宜,1k,单价1.3元。

网友(2006-08-15):
540好像有好几个型号,有的散热片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