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我的MAX7219驱动,作为回报此论坛

楼主(2006-07-15):
/*------------------------------------------------------

用ATMAGE16L驱动MAX7219

2006年2月18日,原创

2006年6月10日小作修改

2006年7月11日,重新整理

从左至右分别为1到8位,分为左右各4位分别使用

没有小数点功能,如果要使用小数点可将操作数和0X80求或,可另外写函数封装

译码方式初始化为"使用BCD译码方式"

特殊字符    -:0A; E:0B; H:0C; L:0D; P:0E; 黑屏:0F

--------------------------------------------------------*/

/*----------MAX7219操作指令--------------

----------功能--------|---指令---|--------操作数--------|

1、BCD译码方式选择     |   0x09   |0x00:不使用,0xff:使用|

2、亮度调节           |   0x0a   |0x00------0x0f,16级  |

3、扫描位数设定        |   0x0b   |0x00------0x07,1--8位 |

4、待机开关           |   0x0c   |0x00:灭,0x01:开      |

5、显示器检测         |   0x0f   |0x01:检测,0x00:不检测|

6、位操作指令         |0x01--0x08|要显示的数字          |

-----------------------------------------*/

#include <avr/io.h>

//------max7219与M16的连接,可根据实际更改--------

#define MAX7219_OUT_DDR   DDRB

#define MAX7219_OUT_PORT  PORTB

#define MAX7219_LOAD_PORT PA2

#define MAX7219_DIN_PORT  PA3

#define MAX7219_CLK_PORT  PA4

//----------------------------------------------------------------

//------------------------------------------------------------

#define MAX7219_CLK_1   MAX7219_OUT_PORT|=1<<MAX7219_CLK_PORT

#define MAX7219_CLK_0   MAX7219_OUT_PORT&=~(1<<MAX7219_CLK_PORT)

#define MAX7219_DIN_1   MAX7219_OUT_PORT|=1<<MAX7219_DIN_PORT

#define MAX7219_DIN_0   MAX7219_OUT_PORT&=~(1<<MAX7219_DIN_PORT)

#define MAX7219_LOAD_1  MAX7219_OUT_PORT|=1<<MAX7219_LOAD_PORT

#define MAX7219_LOAD_0  MAX7219_OUT_PORT&=~(1<<MAX7219_LOAD_PORT)

//-----------------------------------------------------------------

//===================MAX7219的核心函数,接收单片机的数据=====================

void SEND(unsigned char add,unsigned char dat)//发送2个字节的子函数,第一个字节为地址,第二个字节为操作数

{

unsigned char ads,j,x;

unsigned int i;

i=0;

MAX7219_LOAD_0;//load=0

   while(i<16)

   {

   if (i<8){ads=add;}

   else {ads=dat;}

      for(j=8;j>=1;j--)

      {

      x=ads&0x80;

         if (x==0){MAX7219_DIN_0;}

         else {MAX7219_DIN_1;}

            ads=ads<<1;

      MAX7219_CLK_1;//clk=1

         MAX7219_CLK_0;//clk=0

      }

   i=i+8;

   }

MAX7219_LOAD_1;//load=1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MAX7219_OUT_DDR|=(1<<MAX7219_CLK_PORT)|(1<<MAX7219_DIN_PORT)|(1<<MAX7219_LOAD_PORT);

MAX7219_OUT_PORT|=(1<<MAX7219_CLK_PORT)|(1<<MAX7219_DIN_PORT)|(1<<MAX7219_LOAD_PORT);

SEND(0x0c,0x01);

SEND(0x0b,0x07);

SEND(0x0a,0x05);

SEND(0x09,0xff);

//LCD_CLEAR(3);

}

//=====================================

//=============LCD左四显示数字==============

void LCD_L(int number)

{

int i=4;

SEND(0x01,0x0f); //先清除左四位,左四位黑屏

SEND(0x02,0x0f);

SEND(0x03,0x0f);

SEND(0x04,0x0f);

if(number>9999)//要显示的数值超过4位,则显示4个H

        {

        SEND(0x01,0x0c);

        SEND(0x02,0x0c);

        SEND(0x03,0x0c);

        SEND(0x04,0x0c);

        }

else//小于四位可以显示

        {

        do

                {

                SEND(i,number%10);

                number=(number-number%10)/10;

                i--;

                }while(number>=1);

        }

}

//=====================================

//=============LCD右四显示数字==============

void LCD_R(int number)

{

int i=8;

SEND(0x05,0x0f); //先清除右四位,右四位黑屏

SEND(0x06,0x0f);

SEND(0x07,0x0f);

SEND(0x08,0x0f);

if(number>9999)//要显示的数值超过4位,则显示4个H

        {

        SEND(0x05,0x0c);

        SEND(0x06,0x0c);

        SEND(0x07,0x0c);

        SEND(0x08,0x0c);

        }

else//小于四位可以显示

        {

        do

                {

                SEND(i,number%10);

                number=(number-number%10)/10;

                i--;

                }while(number>=1);

        }

}

//===================================

//==============LCD亮度================

void LCD_LIGHT(unsigned light)

{

SEND(0x0a,light&0x0f);

}

//===================================

//==============LCD开================

void LCD_OPEN(void)

{

SEND(0x0c,0x01);

}

//===================================

//==============LCD关================

void LCD_CLOSE(void)

{

SEND(0x0c,0x00);

}

//===================================

//==============LCD清屏================

void LCD_CLEAR(unsigned char part)

{

switch(part)

        {

        case 0://左

                {

                SEND(0x01,0x0f);

                SEND(0x02,0x0f);

                SEND(0x03,0x0f);

                SEND(0x04,0x0f);

                }break;

        case 1://右

                {

                SEND(0x05,0x0f);

                SEND(0x06,0x0f);

                SEND(0x07,0x0f);

                SEND(0x08,0x0f);

                }break;

        default://全部

                {

                SEND(0x01,0x0f);

                SEND(0x02,0x0f);

                SEND(0x03,0x0f);

                SEND(0x04,0x0f);

                SEND(0x05,0x0f);

                SEND(0x06,0x0f);

                SEND(0x07,0x0f);

                SEND(0x08,0x0f);

                }break;

        }

}

//=====================================

找到了我的热转印图后也发上来

楼主:
热转印图丢在学校了,那就PCB吧

贻笑大方了   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23434.rar

网友(2009-11-13):
老乡做的不错啊. 啥时候搞点米酒和麻糖我吃啊. 哈哈

网友(2011-08-30):
可以,我一直都在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