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同一只并口ISP下载线在不同的电脑上反映不一致呀?

楼主(2006-07-15):
今天在公司照着马潮老师推荐的并口ISP下载线路图自己接了一个,在公司电脑上很好用。晚上带回家后就不行了!自己电脑以前并口从末用过,不可能是坏的吧?为什么不能用呢,明明在公司电脑上能用呀!!

郁闷!

网友:
可能要在BIOS里设置一下的

ECP+EPP?

SPP?

自己试试吧

楼主:
哦,谢谢。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