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串口实验,SScom32没有反应

楼主(2006-07-17):
我用的是AT89C51+虚拟串口+SScom32仿真.

我虚拟两个串口com3,com4,  compin设定的是com3,SScom32设定的是com4.

原本应该是K1按键时,在SScom32端会有字符显示,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楼主:
这个是仿真软件

网友:
两个问题:

    1 232芯片到串口收发compin线接反了。

    2 显示端和compin都应直接接rx,tx。(ttl逻辑)232逻辑是反的,会造成收发数据不正确。

楼主:
对啊,提醒得是,确实是232芯片到串口收发compin线接反了.

把线接正确以后,好象传送的数据是乱码,不知道怎样可以解决哦.

网友:
显示端和compin都应直接接rx,tx。(ttl逻辑)232逻辑是反的,会造成收发数据不正确。逻辑是反的,当然数据就是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