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得一触摸按键电路,请大虾分析其原理(附图)

楼主(2006-07-18):
如上图所示。CPU被抹去了相关信息,不知是何牌子何型号的,只知道是普通28PIN直插的。C1、C2谐为瓷片电容,但C1表面为纯白色,猜想非一般材质电容。

板子标准5V供电,触摸点无手接触时,I/O口A点电平为4.62V,B点电平为2.64V;有手接触时A点电平为4.53V,B点电平为0.64V。

请大虾帮忙分析之原理,谢过!

网友:
A点输出高频脉冲信号幅度为5v,当没触摸时,信号没旁路,所以输出5v左右,当触摸时信号被旁路,幅度降低。芯片普通的单片机。

网友:
I/O口A点 应该为一脉冲信号,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测出这点的频率及占空比来吗?

个人觉得大致应该是这样的,A口为输出,B口为输入,A口的脉冲在触摸点为一比较弱的积分信号,再经过电阻电容滤波为一直流信号送入B口,当为接触触摸点时此信号为一高电平,当人体接触到触摸点时,由于该点信号较弱,拉为低电平。具体人体是呈阻性容性对触摸点的影响是什么不太清楚,还请各位纠正我的错误并加以补充。

网友:
看了2楼的讲解,还是没搞懂,能否详细点?

楼主:
测试中……一会传上结果:)

楼主:
FreeDriver兄说得没错,A点为脉冲信号且一直保持不变,频率为350KHz,占空比约2/3,幅值为5V。但B点波形在触摸时是有变化,可似乎很难准确用视波器量出来……不知道是不是方法原因!FreeDriver兄再分析一下。

网友:
我的意思是说测出出了A口的波形就可以照抄了,B口就是一个高低电平信号或者说就是一个直流信号,测量的话看出来的应该是幅度的变化,2楼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STEVEN:电容C1,C2的值能测出来吗?

楼主:
由于公司条件有限,C1电容值未能测出来,C2为104电容。本人才疏学浅,还是不明白是怎样实现检测触摸信号的。另外,那个二极管在其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还有,此电路是否可靠,我看市场上有卖专门的电容式传感器的触摸芯片,是CYPRESS牌子的。是否此类专门的控制芯片就比以上的简单电路可靠呢?

网友:
二极管是稳压的。防止静电电压过高损坏CPU的管脚的。

网友:
二极管是否有倍压作用?或者加速C1的放电?

网友:
二极管是整流作用(或者说是滤除负脉冲),振荡信号经过C1(容量较小)微分(或者说是隔直流)后输出正负脉冲(上升沿对正脉冲,下降沿对应负脉冲)经过二极管后滤除负脉冲,正脉冲再对C2充电,由于放电电阻为兆级(2.5M//IO口内阻)C2上的电压会被充电至5V左右(实际测量值不准是因为测量要耗电流,电容被放了电了)。

当手放在触摸点时,人体可等效成一个小电容,触摸点的电平被电容分压(或者说时被滤波)将降低,再导致C2上的电平下降。

网友:
另:

贴片电容的材质与颜色:

NPO材质是银白色的;

X7R材质是浅灰色的;

Y5V材质是褐色的。

NPO的容量都在1000pf以下,因此C1容量较小。

网友:
另:

人体等效模型:

-----此内容被fatboy于2006-07-20,13:28:59编辑过

网友(2008-07-18):
非接触式电容接近感应开关!
http://www.99touch.com/xuangouyuweihu/chumopingjishu/200804/21-979.html

网友:
15楼,是高手,

网友:
15楼的应该比较正确。
这个是电容导致幅度变化。
大部分的是电容导致频率变化,见HOLTEK的MCU。

网友(2008-11-28):
标记,跟着大虾们学习

网友:
分析的很好啊!这里高手多多啊!一起学习!

网友:
此处有不好的地方,就是一个按键要用两个IO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楼道里面到处都是这种触摸开关(按键),大路货了。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
用的上的资料  谢谢

网友:
我也做个记号

网友(2009-01-04):
来一份完整的资料

网友(2009-03-05):
有没有mega48的实例啊

网友:
我来说说,高频信号高电平时通过电容C1对C2充电,当为0时,C1通过二极管将C1上存的电放掉,准备下一个高电平的到来,如此反复,在C2上得到一电平,用AD口检测,当手触摸时,高频通过手与PAD间的电容流走,所以AD检测的电压变低。

网友:
可以透过3mm厚的有机玻璃板实现触摸

网友:
4P的电容能过多少信号?P15的输出频率和占空比是多少的?还有这个电路在工业环境下可以用吗?抗干扰怎样?

网友:
都是猛图:)

网友:
因为我用的PWM的频率是1MHz的,电容Xc=1/(2*3.14159*f*C),可以算算能得到多少

网友(2009-04-29):
呵呵,俺也MARK一下!

网友(2009-07-04):
高手不少啊。

网友:
B口是采样AD值?

网友:
留下记号

网友(2010-01-03):
上边的芯片不是用AD检测的,这个一般是应用在小家电上边,主要是便宜,但是稳定性得看你软件怎么写,不太好做,我有个朋友以前在台湾的芯片代理公司的时候写个这样的程序,是用在抽油烟机上边的。不过他用的是450KHz的,要不停的刷新数据,我的理解大概是这样子,A口输出固定的频率的方波,然后B口置为输入状态,B口的外围电路构成谐振,当触摸时电路失谐,所以电压被拉低,B口检测到低电平。

网友:
玩过PIC的

网友:
曾经用过啊达电子的触摸开关IC

网友(2010-04-30):
外围电路还挺复杂的。

网友:
做标记的真不少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了!谢谢15楼的分析

网友:
大师出场了~~~~~~~~~~~~~~~~~~~~~~~~~~

大家欢迎吧。

我来解释一下原理。

首先,说人体电容影响是不对的,人体等效电容应该只有几百P, 你并上一个类似的电容你看会有效果不?

这个电路,在人手没有接触时, 是A对B充电,所以有2V多的电压。从A点看,是一个高通,你在A点波形, 通过1K,C1和二极管,慢慢地积累直流分量到B口。注意,这是一个几百K的方波,充电和放电

人手放上去后,发生什么?发生了无所不在的工频感应,人体现在是天线。

接受了50HZ的波形,有空用手接触示波器探头,看看上面感应的波形。是一个很高电压的50HZ波形。

人手放上后,注意,二极管的作用就是只保留正向高压。

高压高了,A点5V充电就无法冲了,因为二极管那端电压高嘛,给A点充电还差不多。

那么是不是对B点也充电呢?是,也是给2.5M和C2充电,但是,2.5M和C2页形成一个高通,而且人体内阻巨大,所以。。。

网友:
是直接触摸导体,还是隔着玻璃什么的触摸啊

网友(2010-07-07):
老贴再看

网友(2010-09-07):
现在很多了,期待强帖来分析

网友(2010-11-05):
留下 小猪的爪 学习 (*^__^*) 嘻嘻…… 以后要用了

网友:
板子标准5V供电,触摸点无手接触时,I/O口A点电平为4.62V,B点电平为2.64V;有手接触时A点电平为4.53V,B点电平为0.64V。

我试验了这个电路,B点电平:无手接触时为2.1V,有手接触时为1.8V左右。变化太小了。什么原因?

网友(2011-02-23):
这里讨论的是接近按键,而不是接触按键。这一点大家必须首先搞清楚。

网友(2011-04-13):
原来06年坛里就已经有这个图了,太牛逼了,那时候我们才刚开发这个(还是从国外抄过来的),此坛神啊!!

网友:
众说纷纭啊。还是没完全搞懂。。。。。。。。。。。

网友:
MARK,长见识啦!

网友(2011-09-07):
回复 网友A:
我手上一块触摸板电路和上面的差不多,原理是A口输出395KHZ的方波,B口电压是2.15V左右,当用手一摸的时候约为1.6V有一定的压降, 我猜测这个B口一定是个AD口,然后有另外一个口设为C口再输出电压是VCC的高电平信号。三个按键它共用了7个单片机引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的电路图

网友:
会不会是合泰或塞普拉斯的

网友:
先记下,或许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1-11-03):
1T 89C2051单片机 便宜卖了。
2K 程序FLASH  4K.6K.8K可以划出自己的数据空间。
512字节SRAM   作为数据缓冲区使用:如串口,FLASH等接收到的数据
18个IO口      驱动其它控制功能,如:三极管,指示灯或模拟其它逻辑
16路10位AD    触摸按键Touch-KEY
2个IIC        一主一从,可以控制像TMS1602等段式控制 EPPROM等
4路PWM        控制LED,电机,感性器件,也可以控制频率等
3个定时器     时钟或计数等
1路串口       RS232/RS485 通信等
1路SPI        接SPI设备,如:FLSAH,读取卡模块等。
1个看门狗
兼容AT89C2051
工业级芯片,白菜的价格。

网友(2012-02-08):
好东西,电容触摸按键

网友(2012-05-29):
记号一下,,以后有用

网友:
study, thanks a lot.

网友:
经典啊,好

网友C:
这个电路有人做出来了吗?我的电路输入占空比为2/3,频率为350K的方波,平均电压只有3.44V,摸B点没有变化!

网友(2012-09-18):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有人做出来了吗?我的电路输入占空比为2/3,频率为350K的方波,平均电压只有3.44V,摸B点没有变化! ...

上传电路图看看!电容都取多大?

网友:
不知稳定否!这电路,一般现在都是采用专用IC来做。

网友:
这个是AD类型的检测的。检测电压的幅度变化。

网友:
mark标记一下!

网友(2012-11-03):
学习一下吧,看看都是怎么解决 的

网友(2013-07-29):
mark,回头搭一个试试

网友(2013-09-29):
mark一下,不容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