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步进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的连线是否可以很长,大约7米左右可以吗?

楼主(2006-07-19):
请教大侠,步进电机与驱动器之间的连线是否可以很长,大约7米左右可以吗?

网友:
只要电线够粗,不怕对周围的敏感设备的电磁干扰,是可以的.我在一个工厂调试的设备肯定长过7米.

网友(2008-03-10):
与步进速度有关,连线长,会影响步进速度。

网友:
要用多股线+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