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脑只有一个com1如何测试串口程序!

楼主(2006-07-19):
我的电脑只一个串口,如何测试编写的串口程序啊。

网友:
一样可以测试吧.

你是要调试什么样的程序?一定需要两个串口吗?

网友:
PIN2,3短接。

网友:
把23短接,自己发自己收.

网友:
一个串口也可以收发自如啊。

我是用数组缓冲的。

网友:
虚拟串口软件

网友:
两台电脑

网友:
可以买个USB转窜口的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