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有机玻璃做小车的底盘,怎么切割有机玻璃?

楼主(2006-07-21):
我想用有机玻璃做小车的底盘,怎么切割有机玻璃

楼主:

玻璃一般要多厚?

10mm可以了吧

还是5mm?

网友:
10mm?不会吧,要那么的厚?

我认为5mm足够了的

有机玻璃直边比较的好加工,我现在困惑的是圆形如何加工的问题(当然,有加工机床另当别论)

网友:
可以用钢锯 锯,很方便的。

网友:
用电钻,或冲击钻,有大的圆钻头(1-5CM)都有,很好用

楼主:
买了块6mm厚的边角料,

不到一公斤,要了10元。14元/公斤

贵啊。

网友(2006-09-25):
直线只能用钢锯锯或者砂轮切割。打孔不要用冲击钻,有机玻璃的韧性并不是很好。以后做车体不要用有机玻璃,用一种叫做雪弗板的高密度泡沫塑料板,可以直接用刀划,还可以直接打木螺丝。这是我发现的自制车体的最好材料,价格只有有机玻璃的1/4到1/5。

网友(2009-12-09):
可以用阿莫的雕刻机切割,而且可以做成各种形状

网友(2010-02-10):
用曲线锯效果会好点的。

网友:
电阻丝加热。

网友:
我也用过电阻丝加热切割的方法。
1. 在一平板的边沿之外(数mm)垂直架设电阻丝,通电加热到适度。
2. 在有机玻璃上画线。
3. 在平板上,沿所画线(或需要留有余量)均匀、圆滑地平移有机玻璃板。
4. 掰下粘连的部分,适当修锉。

网友:
请刘谦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详细。。。。

网友(2011-03-06):
试试勾刀,还是挺方便的。第一次没掌握技巧,切割很失败;后来再练了练,发现勾刀确实好用。我切的是4mm厚的有机玻璃。

网友:
记号8888---雪弗板的高密度泡沫塑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