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822这样用可以吗?

楼主(2006-07-21):
请高手指点!

网友:
输入错了,电阻10下端是到地。还有那2个耦合电容也接错了。

另外输出直接两端接就可,不要接电容,因为是推完输出,两端一样的直流电位,而且不要电容还可以更加低音效果。

咋不看器件手册呢,搞不懂!

上面单路、推挽输出方式都有

改一下,还是给个图算了

-----此内容被1a2b3c于2006-07-21,14:48:37编辑过

楼主:
可是这样的接法,芯片很热哦!!我被它烫手了.

网友:
发热是怎么发,按你接的 方式发热的话,就不说了,如果我这样的 方式很发热

那你肯定是什么地方两个放大器里面输出不平衡,把喇叭断开,输入接到地,量两个输出端的 电压,正常两个都在V/2左右,如果两个电压量出来相差较大,那么检查电路,检查那2个电容是否漏电,换IC

楼主:
IC是新的,3片.输入接地的时候静态电流很小10吧,只要输入不接地,电流猛长400---600,电压不同电流也不同.还有,选不同阻值的扬声器,电流也不同.

网友:
叫你测一下输出端电压!

如果2个输出端存在较大直流压差,当然会很大电流了,

楼主:
一个是2.2一个是1.6,我没用改善音质的那两个电容!

网友:
这不就找到发热原因了!

一个2.2一个1.6,压差为0.6V,因此你喇叭流过的直流电流为0.6V/8欧姆=70mA,由于喇叭的直流阻抗并非有8欧姆,而一般是2、3欧姆,所以实际上直流电流是远远大于300mA的。

正常时两个输出端都应该在2.几V! 没有用电容不知道是否是指输出端的,最好是加上,以免自激,如果闲麻烦就可直接接一个0.1u的在两个输出端。

仔细查查电路吧,就那么点

楼主:
1a2b3c 大哥:

   谢谢你了!我那些片子不好,8毛买的图便宜.哎!刚刚用了一个拆机的测量结果如下:

6.5V供电输入接地,输出一路是2.76另一路2.70,接上负载,静态电流14mA,输入端悬空,电流40mA.一会后芯片还很热!

网友:
功放片发热也很正常的,可以直接焊接加大输出端散热!

以前用TDA2822,但常出现上电烧芯片的毛病,后改用TDA2003 效果不错,封装上加了散热

网友:
我以前用TDA2822,也很烫.

网友:
2822没见过烫阿,各位几伏供电?

输入端要有个电容,不能让直流进入,否则电流很大。

我5伏供电接两个2W喇叭,看通宵电影都没怎么烫阿,买不起音响哈。

3伏单声道的静态电流只有6ma.

网友:
2822还没停产吗?可以参考90-95年间的电子报或北京电子报合订本,很多2822的应用电路。记得10几年前刚开始玩电子的时候,用的2822还是次品,也不怎么烫啊,温温而已。

楼主:
原来都是高手啊!谁能提供一个经典的图啊!记得N年前我拆了一个电脑上的有源音箱TDA2822、12V供电没有散热片。而且音质还很好,只是现在忘记了具体电路了。偶是穷学生只能用这些低档品啊!

网友:
看数据手册是最好的,上面有经典的电路,最低3V也能工作,最高15V,当然音质好不好你还要改动一下补偿电路,因为各个的音源的输出电阻不太一样,一般接起来,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学生时代我用tda1521,工作用2822,哎呀呀。。。。

楼主:
不弄了,烦死了!刚买的2元一片的芯片,(估计是正品了)可是按照1a2b3c 大哥的方法进行了测试,两路输出还是有差别,相差约50mV,工作一会还是发热.郁闷!!

楼主:
最后还是感谢1a2b3c 大哥给予的帮助!衷心的说声:谢谢!

网友:
顶,我也做过用两个LA4422的土制音箱,效果不错.

网友:
2822的BTL接法噪声很低,比OCL接法小多了,还是不错的,至于说到发热,确实是个问题,在不失真的和影响动态的情况下尽量把供电降低一点吧,可以用铝散热片贴紧他,效果不错,抹点硅脂

网友(2009-12-06):
小第正有做,学习了!以前做过一个BTL的!音质还过的去,没噪声!接法和1楼说的一样!

网友(2013-03-30):
正准备用这个芯片,学习le

网友:
2822只能到9V,2822M可以用到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