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部RC振荡器频率范围以及内部参考电压源问题

楼主(2006-07-21):
《ATmega8原理与应用》一书第32页上

校准字看不太懂,为什么同样的0x00 OSCCAL值,可以对应最低频率50%和最高频率100%?

这个OSCCAL的值到底代表什么呢?

一会说OSCCAL寄存器为0时,选择获得最低的内部RC振荡频率,一会在表里面又说有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晕了,到底听哪个?

还有就是书第43页上说电、内部参考电压源还产生一个2.56V的电压,在随之的表中,又说Vbg典型值是1.23V,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AVR可以使用内部的RC震荡源,但RC震荡的频率有一定的离散性,因此可以使用OSCCAL中的值对其进行调整。

举例:

    你使用内部的1M RC,(注意这个1M 本身有误差),OSCCAL=0,不进行调整的话,此时的RC频率为原始的生成的频率,它的可能性范围为:最低500K(50%)--最高1M(100%)

    如果此时的原始频率为500K,那么你设置OSCCAL=0x7f,此时频率调整到750K(75%);

    而原始频率为1M时,设置OSCCAL=0x7f,频率调整到1.5M(150%)

因此,如果使用OSCCAL,你必须首先知道(检测)RC的原始频率为多少,再选取适当的OSCCAL值进行调整。这实际做起来非常麻烦,因为PC震荡同温度有关,如果需要系统时钟准确的话,一般建议使用外部晶体。除非你特别考虑硬件成本,此时,你的软件功底要跟上了。

关于第2个问题是这样的,AVR芯片内部有一个采用半导体结构的产生的基准电压(Vbg,半导体能隙电压降,类似一个PN结的电压降),典型值为1.23v,它是最基本的参考,然后由内部电路放大再分别产生用于掉电检测(4.5/2.7可选)、模拟比较、ADC参考等电压。Vbg为半导体能隙电压与温度有关,它的变化也使得掉电检测(4.5/2.7可选)、模拟比较、ADC参考等电压的变化。

以上供参考,因为我不是AVR的设计人员,这些是根据我的知识,看了AVR的器件手册所分析和理解的。《M8》的这些部分是器件手册的整理,我的分析和理解不能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