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用热敏电阻测温度,电路一般都是用电阻分压吗?如果是,如何进行温度标定?

楼主(2006-07-21):
是否是每几度做一实验,如每隔10度测一ad值,然后线性查表?

网友A:
用热敏电阻测温一般要采用电桥检测,假如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采用电阻分压。

但是热敏电阻的阻值分布不是均匀的,要采用查询分度表的方法来获得温度值

网友B(2013-03-04):
引用 网友A:
用热敏电阻测温一般要采用电桥检测,假如对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采用电阻分压。

但是热敏电阻的阻值分布 ...

查询分度表。这个表怎么计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询分度表。这个表怎么计算

表格内容是答案,按照电阻值找表格上对应温度,不是线性公式算出来温度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表格内容是答案,按照电阻值找表格上对应温度,不是线性公式算出来温度的 ...

我的不懂之处就是    电阻  温度 和AD 之间的问题。怎么由AD转换的值来查这个表。这个表是怎么计算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懂之处就是    电阻  温度 和AD 之间的问题。怎么由AD转换的值来查这个表。这个表是怎么计算出的 ...

厂家是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懂之处就是    电阻  温度 和AD 之间的问题。怎么由AD转换的值来查这个表。这个表是怎么计算出的 ...

获取AD值,根据你的外围电路计算出电阻值,然后查表(这个表由热电阻供应商提供)得出温度值!

网友:
温度阻值表是厂商提供的。 没有的话,直接找供应商要

网友(2013-04-06):
最好用温箱,温度建模标定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用查表,热敏电阻测温度精度做不了很高的精度,做到±1°就不错了。
热敏电阻厂家也会给一般是每10°给一个电阻值,在每个10°内当线性算的。

网友:
热敏电阻测温度就是采用电阻分压方式。
测出的AD值可以解出当前温度下的电阻R.
通过对数公式直接计算出温度。
这种方法生产效率最高,并且精度可以轻松到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