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意大利移动空调的遥控器原理图

楼主(2006-07-22):
找到个意大利品牌的移动空调。其中的遥控器是用的HT6221的芯片,描了它的原理图下来,可是是有两个元器件咋都看不太明白。图如下,是其中的第14脚和第18脚接的D2和D3不太清楚是什么器件。原PCB板上是两个贴片三极管式封装的器件,上面写了N2的字样。我估计应该是两个二极管功能的器件,可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这样接,还有就是怎么封装成了贴片三极管那样了。

另外和大家讲讲它的遥控器,真的是节省到极点了。整个塑料件没有一个螺丝固定的,PCB也没有,全部是模具作好了卡位卡死的。拆了半天没拆开,硬是摔开的.... 就像小时候那样。节省了成本,还做得蛮好看。

整机还没测试。。。不过看起来很舒服。 等用了和大家讲讲。不过我想应该是国内厂家OEM的吧,用的是HT的芯片。。。

-----此内容被jimi219于2006-07-22,13:34:08编辑过

网友:
没液晶显示??一定是国内做的,不用怀疑

楼主:
没有液晶显示。

刚拆开来看了,主控板用的也是HT的一个芯片,具体型号没看。

显示是双8位数码管加LED灯。

液晶显示和数码管显示在我看来没什么不同嘛.... 只是面子工程

关键要控制方案好,系统好,结构好,性能好就行。

不过这台移动空调的噪音处理也不好......吵得厉害。

用过了几台移动空调了,都吵得厉害... 也不知道老外把这东西用在哪里

这么吵......

网友:
2N

MMBT404A

Mot

N

SOT23

pnp-chopper 35V 150mA

贴片三极管mark 与型号对应表:(不完全正确,因为不同厂家之间是没有命名标准的)

http://info.electronicwerkstatt.de/bereiche/bauteile/smd/smd_aktiv/index.html

网友(2011-07-13):
回复 楼主:

应该不是三极管,而是类似于三极管封装的二合一的二极管.
此种连接得到的客户码是:C5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