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显示在阳光下看不清(对比度差)如何解决

楼主(2006-07-22):
一个产品使用了高亮数码管,4位动态显示,每段驱动电流10mA

在室内,觉得数码管亮度很好,但是到了室外就看不清了。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增加驱动电流,效果不明显,而且增加设备功耗

换超高亮数码管的成本太高

网友:
扫描的速度不要太高,每为选通时间1到2微秒就行,太短的话发光弱,长的话占用CPU就长。位选通的间隔不要大于20ms.如果是位线直接驱动的话,最好加三极管。如果是三极管驱动的话其基极电阻换成1K。如果是排阻,换成1K的。

如果还是不行换超高亮数码管是收效甚微的,考虑改为液晶(像以前电字表的那种,不过它有引脚的,设备功耗可降到最低)。

网友:
数码管不要贴近外壳安装,稍微凹进去一点距离,使外壳能形成遮光效果,加上咖啡色的面板,应该能改善一点。当然,完全直射光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LCD与LED双显示,无论什么环境下都能看清!!!

网友:
先天不足。发光的东西怎么能跟太阳比试

楼主:
奇怪

奥迪车的仪表盘(如音响控制、空调控制表)用数码管显示的,他在强烈阳光下还是清晰分辨的,黑暗中也不刺眼

网友:
可以贴上 与数码管颜色一样的色纸 试试

网友:
7楼的方法最简单啊!我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先天不足。发光的东西怎么能跟太阳比试 ,这句话是真的,你在阳光下挂一个1000瓦的灯泡看看

网友:
是不是直接对阳光的?

网友:
那好像有反光的成分

也就是亮的部分,同时也有反光的功能吧

网友:
当然是啦。有没有留意到广深高速公路上的巨大的文字、图形显示警告牌? 就算是在最烈日下,一样显示清晰。在黑夜也不会太刺眼。

阳光是从天空照射下来的,巨大的文字、图形显示警告牌不可能朝天装置,除非是为外星人开的高速飞船公路。

对与电子方面的显示不但要求自身的亮度,还要求一个低色最对比的。

网友:
我们公司刚开始开发的数码管产品也是这样问题,不过后来解决了。

1.改动态为静态工作方式。

2.要求还达不到要求,就采用vfd。

网友:
vfd是什么呀?

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加上咖啡色的面板,效果会明显见好。

再改为595静态驱动,亮度可以提高很多,又不用扫描。

网友:
【2楼】方法最好,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
vfd就是真空荧光显示器,可以上www.zboe.cn看看  ^_^ 怎么在做宣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刚作汉字点阵屏,在室内点灯的情况都可以,但一到室外,就不理想了,在阳光直射的情况下,没有显示的一样。

但我看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在白天阳光直射下亳不逊色,依然醒目,就连亮着的车大灯,都敌不过它,我仔细看它里面,也是LED排列,没有着色的面板, 我的汉字屏是有595为列驱动,为什么效果就这样的差,难道是它的LED的材质不同,有没有这样材质的点阵模块,我想用它作的汉字屏。请朋友谈谈它的LED的材质。谢谢!

网友:
对哦,对哦,偶也是这种情况,在阳光下效果很差。

网友:
要看得清晰,最重要的不是亮度,而是反差。

做數碼管,為了筆畫亮度均勻,多在LED上面加一塊叫diffuser的半透明白膠片做散射。或是在中間充填的透明epoxy中加入白色粉未,以做成乳狀的半透明epoxy,作用相同。

在太陽光下,這些diffuser都是呈白色的反射體,當然LED再光也比不上太陽的反光了。

做交通燈和室外屏幕,有用一種叫"光束管"的。初時以為是"光速管",想必是種厲害的東東。原來只是幾粒普通LED lamp,焊在小小的PCB上,放入一個類似黑色胶捲(菲林)筒中,再注入黑色的epoxy。看起來就是黑黑的一個小圓筒,通電後LED在太陽光下也可顯得很亮。

P.S. 做數碼管的LED是直接die bond 在PCB上的,所以光線比較呈散射狀。

做一粒粒LED (lamp),是將die 貼在lead frame 上。細心看看透明的LED,lead frame上多有一個鑊形的反射面,加上前面圓形的透明epoxy有聚焦的作用,方向性比較強,所以也顯得比較亮。

-----此内容被morris于2006-07-27,17:05:28编辑过

网友:
改LCD算了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

网友(2006-10-12):
用我的LED吧,10mA4位动态保你在阳光下能看清,红色价格不贵3.5元/个,关键是LED的发光效率,你把地址发给我,我寄个给你试试.

网友:
只要在数码LED外面加上一个红色的模就行了,不是高亮的在阳光下也能看清的.

这个方法我以经用了多年了,没有问题.要求高的就加滤光片.

网友:
我以前的德国公司,我那个部门就是做高速公路显示屏的,使用的LED是进口的超高亮度LED,价格贼贵:5mm的红色LED大约4RMB不到一点,绿色6RMB多,蓝色接近10RMB,而且安捷伦和NIKIA日亚牛得更离谱,要先款,然后6周后才能货到海关。

至于在阳光下能清晰可见,其实要靠显示屏的透光罩表面形状来解决;

晚上也不刺眼是靠显示屏上的光敏元件感光后,调节显示亮度来实现的。

在阳光下要实现低成本的显示,LCD+LED背光源可能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要选择专业的导光板。

网友:
同意28楼的,最简单也最实用。我做的就是这样!

网友:
红色的模?什么样的?能买到吗?

网友(2008-07-21):
28楼,我们也是这样做的,选用发高亮度数码管+红色滤光片,问题是太阳光下依然看不清楚,
正寻求好的办法,请大家多给想想办法,多谢

===========================================
Email : belief110@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