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RS485串口通信状态指示灯的闪铄频率为0.5秒??

楼主(2006-07-24):
本人初步设想是在监控版发给模块方时,设置一通信状态变量RX_sign;

模块方回应监控版时设置TX_sign变量。

串口通信时这两个变量上行下行时分别置1,并在定时器里面检测该变量,同时打开指示灯并计时,依此来达到0.5秒的闪琐频率。

但是上面的算法有些问题,串口通信时间很短,上下行分别大概6ms左右就完成一次通信,要完全达到闪琐频率0.5秒,比较困难!

当然监控版大概1秒的轮旬模块的时间。

ps 指示灯放在模块方。

还有发光二极管的点亮延时的时间没有具体考虑到!

请高手说说你们的解决方案!

楼主:
大家没有碰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吗,还是我没有说清楚呢?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上下行分别大概6ms左右就完成一次通信,LED此时的显示你好象看不见的!因为太快!!!

要完全达到闪琐频率0.5秒<==>闪250MS ON和250MS OFF 可以用计数器来触发脉冲!

来一次通讯就清除计数器,来增加闪烁的时间长度!!

楼主:
是的,我认为要实时指示通信状态(20ms内),基本达不到,跟250ms 的闪烁频率产生矛盾。

只能是一有通信状态则置位通信状态,因为定时器是在一直运行着,等溢出中断来时在查看状态变量。在中段里面再清零,并产生闪烁的效果。

网友(2016-12-26):
硬件解决这事